求助贴 超声波测距

楼主(2012-05-04):
各位大神,怎么提高超声波发射功率来增大测距距离啊?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公式)?
我要测距的范围是10米到1000米,精度1m。  求解啊!!!!!!!!!

网友:
1000米?那得多大功率,不知道如果能测到的话1000米以内的人会怎么样?lz还是改用激光吧。

网友:
那么大距离应该实现不了吧。。。 之前做过到车雷达测距也就1.5m。

网友A:
20米可以实现,牺牲精度,1000米...还是换别的办法吧,比如激光. 超声波发散太厉害了

网友:
开玩笑吧超声波测1000m

网友:
楼主的确疯了。

楼主:
我没疯  看到你们的评论我就快疯了 这是我的毕业设计要求:
设计一个基于MCS51单片机的测距仪设计(基于超声波+MCS51单片机),能完成如下工作:能探测出温度与湿度的变化,温度变化范围为-30℃至+160℃,精度为+/-0.1℃,湿度要求能测相对湿度,范围为10%至80%,精度为+/-1%,能就现场湿度对输出结果作修正;测距范围为10m~1000m,测量精度不小于+/-1m,要在论文中说明精度的实现方法;能与计算机进行通信;上位机要有控制软件与操作界面。
要求学生了解基于单片机的电子产品设计方法,了解如何为一个设定的要求挑选传感器并设计基本的控制电路,具备完整的电子知识,了解基本的电子设计步骤。

楼主:
怎么办 这就是要求  我只想毕业

网友:
我可以肯定地说,测距范围单位是cm不是m。

网友B:
同意楼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意楼上的。。。

呵呵  问了老师的确实是米  。
谁知道怎么增大发射功率来加大测距距离的? 发射功率和被测距离直接由什么关系式?

网友:
我敢肯定,单位一定是cm,不是m。楼主去问问老师,是不是弄错了。

网友:
如此NC老师,曝光他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  问了老师的确实是米  。
谁知道怎么增大发射功率来加大测距距离的? 发射功率和被测距离直接由什么 ...

既然是这样,你问老师,能换题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  问了老师的确实是米  。
谁知道怎么增大发射功率来加大测距距离的? 发射功率和被测距离直接由什么 ...

按这个功率算。。。我觉得都可以杀精子了。。。

网友C:
LZ要是你做出来,可以申请专利了

网友:
看来以我的水平,是毕不了业的……
1000米……
温度精度0.1摄氏度,注意哦,是精度,不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要是你做出来,可以申请专利了

我真心的蛋疼了 。。。。。。。。。。。 不管事的老师只叫我查资料。 极度郁闷中.................................

楼主:
昨天老师改了  测量0到10米的

网友:
果然是个没经验的老师。好在知错就改。

网友D:
汗,估计老师一点都不懂吧,虚报指标,乱来!能做到20米都不错了。1KM,得多大的发射功率

网友:
1KM 成雷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汗,估计老师一点都不懂吧,虚报指标,乱来!能做到20米都不错了。1KM,得多大的发射功率 ...

请问 用555+74hc04和CX20106A能测到10米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 用555+74hc04和CX20106A能测到10米吗?

很难,曾经做过6米的。要调整好探头之间的距离,以及CX20106的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米可以实现,牺牲精度,1000米...还是换别的办法吧,比如激光. 超声波发散太厉害了 ...

大哥   有超声波收发的电路图吗  能测10米就成。先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难,曾经做过6米的。要调整好探头之间的距离,以及CX20106的增益

请问:能不能把你的电路图发我? 要求你前天才降低的,时间紧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   有超声波收发的电路图吗  能测10米就成。先谢谢啊

抱歉,商用的. amork电子开发过一款,30米的样子,开源了的.带可变增益放大器

网友:
去淘宝买只十几块的成品模块就是了,掌柜提供电路图。

网友:
哇!来回2公里呢!觉得研究研究次声波可能性倒大一些,哈哈…

网友E:
手机回复的没显示...
声波来回就是2km呀,估计LZ要是研究研究次声波可能性还大一点...最远不清楚能做多远,但是有个下限的,记得当时算出来的是11cm还是9cm,但做出来的实际效果是34cm,再小就不准确了,精度到mm了吧~印象最深的是把它放在桌子上测到天花板的距离,手压一下桌子都能显示出变化来,最远5m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机回复的没显示...
声波来回就是2km呀,估计LZ要是研究研究次声波可能性还大一点...最远不清楚能 ...

嗯 谢谢 在淘宝上找10米的 只找到一个360元 太贵

楼主:
#include <reg52.h>
sbit wave=P1^0;//方波输出口

void timer0_init()
{
TMOD=0x01;
ET0=1;
TH0=(65536-13)/256;
TLO=(65535-12)/256;
TR0=1;
EA=1;
}
void main()
{
timer0_init();
while(1);

}
void timer0_isovr()interrupt 1
{
TH0=(65536-13)/256;
TLO=(65535-12)/256;
wave=!wave;
}
请问这个程序有问题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