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最小板电源问题

楼主(2012-05-04):
各位大侠,实验板用USB口供电。出口检测电压是5.1V,点亮了六只数码管,八个流水灯,但是测量51的vcc脚只有3.8-3.9V。当只有八个流水灯时是4.5V,请问什么原因把电压拉低了?USB口的电压还是5.1V,但到了单片机就只有3.8V了。

网友:
是不是USB电源线与信号线接错了?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等高人解释!

网友:
数码管和流水灯的限流电阻换大些,USB只有500mA电流,尤其台式机前端USB,带载能力更弱。

网友:
这个得看实际的电路了,从USB到达单片机总要经过一些电线还有元件,电流大了压降肯定跟着加大的,因为USB是5V,到单片机达不到5V也正常

网友:
USB线质量差

网友A:
你的5.1V是从机箱还是开发板上测出来的?
我之前做的开发板也是电压偏低,一开蜂鸣器就重启,最后找出三个原因
1、我的板子上有一个300ma的自恢复保险,电流过大(没达到300ma)时压降变大,有0.7V左右;
2、USB线质量不好,线上压降0.4V左右;
3、蜂鸣器限流电阻太小,导致蜂鸣器电流过大。

最后换高品质USB线,减小蜂鸣器声音,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5.1V是从机箱还是开发板上测出来的?
我之前做的开发板也是电压偏低,一开蜂鸣器就重启,最后找出三个 ...

就是板子上USB取电口的焊接引脚处测得5.1V.我也有一300ma左右的自恢复。

网友:
6楼正解!我以前买了块STM32的板,发现程序能下载进去,但板上的TFT不能点亮!后来发现是劣质USB线惹的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