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reg型数据的赋值问题

楼主(2012-05-04):
向各位大虾请教一个问题,
现在有一个reg型数据 reg [159 : 0] para, 我想依次从最高位对para进行赋值,每次赋32位。
通过一个变量number记录次数
我在always语句中这样写:
para_int[32*number-1 : 32*number-32] <= q;
接编译会出错,因为number是一个变量,我想请教除了移位还有没有其他方法直接实现赋值得方法啊??
谢谢了~~

网友A:
没有其他方法,除非你这样定义  [31:0]para[7:0],
para[i]<=q;
i<=i+1;

网友:
可以支持160bit吗?

网友:
那就用连接符{},para <= {q,q,q,q,q};

网友:
160bit?什么高科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其他方法,除非你这样定义  [31:0]para[7:0],
para

非常感谢前辈的指导,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了,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