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上2元1节的工包5号与7号可充电池,过放电100%损坏?

楼主(2012-05-0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死了。没得用处了。好电池也差不多,工包的更不用说了。

网友:
我以前过度充电使电池报费的

网友:
电压再加高到10V,限流500mA,看能不能激活

网友:
我的做法是,调到12V,200mA,激一下,不超过3秒,看电池的浮电压能不能回复到0.8V或以上,如果可以的话,则用预充模式去充电,如果不可以,则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得找一个地方先躲起来再操作,免得电池爆开。。

另:加到10V有道理的吗? 或只是异想天开? ...

怕的话 放远,十米外接通电源,万用表,电击一秒停下看电压,再电击.其实不会炸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小孩玩具用什么电池适合? 忘记关机导致过放,是很常见的啊。

我儿子已经放坏了我5对电池了,我也没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小孩玩具用什么电池适合? 忘记关机导致过放,是很常见的啊。

小孩不关机是大人的责任呀,大人要检查呀

网友B:
修复过几次正品镍氢点池,用220V市电半波整流,然后串60w--100w灯泡调整电流,再串0V电池,有大半电池可以修复。

网友:
一直为充电电池在玩具什么的上面过放损坏头疼呢,高压修复的办法成功性不大,
就算暂时起来了容量也大大下降,不知道有没有别的什么好办法,或者要从源头解决,防止过放。

网友:
难不成要在玩具车里加装过放电保护电路?  嘿嘿

有玩具车,可以和小孩子一起玩,搞两辆,赛车飙车,应该很爽的哈

网友:
镍氢过放基本上就是完蛋了,就算重新激活容量也上不去的。

常见可充电池,就镍镉和铁锂比较耐过放,别的一过放就报废了。
早期那些内置电池的可充电动剃须刀、电动牙刷、电动工具全部都是用镍镉的,无他,就是耐操。近年讲环保了,镉不能用了,所以普遍换铁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小孩玩具用什么电池适合? 忘记关机导致过放,是很常见的啊。

如果是两节5号电池的话,可以试试一节14500(5号)铁锂加一节假电池,铁锂只要不是过放到0还是比较耐操的。
铁锂唯一缺点是容量小,5号铁锂只有600mAh容量,5号锂离子电池能有1200mAh以上,碱性电池小电流放电甚至可达2200mAh以上。

我现在只用两种5号可充电池:Coolook铁锂和三洋Eneloop镍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证明你没有带过小孩。

我孩子懂自己关机呀

网友C:
这算神马

爱乐普的

老婆给孩子洗澡的时候掉浴池里了,放一边了

我怎么说,我说神马~~~~20元用2次就报废鸟

还有现在的玩具很缺德都是3节设计

有木有~~~~~~·

不配对,有木有~~~~~

看来我也要买点这种便宜的

只当买一次南孚,用2次我就赚到了,还不用操配对的心~~~~~

网友:
连手机锂电也不能保证过放。以前有个电池,带保护,过放后0V,充电不了,发现内部MOS管要有电才能控制充电器电流通入,于是用3.5V电源绕过电路直接碰电池极脚若干下,量电压到了2.5V,之后充电电路就工作了。

网友:
阿莫用镍镉吧,够耐!我们产品里都是用的镍镉的!

网友D:
我的电池更惨,我插上充电器充电,老婆见充满了,拔掉充电器放着,几天后电池就挂了,这样死了几个电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算神马
爱乐普的
老婆给孩子洗澡的时候掉浴池里了,放一边了
我怎么说,我说神马~~~~20元用2次就报废鸟

还有现在的玩具很缺德都是3节设计
有木有~~~~~~·
不配对,有木有~~~~~
看来我也要买点这种便宜的
只当买一次南孚,用2次我就赚到了,还不用操配对的心~~~~~

言之有理
很多玩具是4.5V的设计,有的用镍氢电压还不够

网友:
为什么不用三洋爱乐普?只有这个电池抗过放最有效.且自放电率极低.

网友:
爱乐普不错,正常使用绝对是最好的.
对于玩具车有时候有过放的现象,还是国产爱老公好,放坏了也不心疼,价格基本只有1/3.就是寿命短点

网友E:
还有更缺德的,用3节2号电池,去好几个大超市才买到,1节就5块了,而且还是2节一起卖。

网友:
并非损坏,而是过放的原因导致一来具有判断功能的充电器拒充(程序库外);二来过放0电压导致电池内部化学反应不能逆转。
最简单的解决方法:找一个老式的恒流充电器(几元钱的那种)上电十几个小时,多数会恢复。
或者用11楼的方式尝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大家有必要讨论一下,如何防止过放?

找个门限可调的锂电池保护芯片自己diy一个?

网友:
哈哈,看来大多数电工的电池都损在老婆和小孩纸手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复过几次正品镍氢点池,用220V市电半波整流,然后串60w--100w灯泡调整电流,再串0V电池,有大半电池可以 ...

这种修复方法会不会危险了点。

网友:
还是国产的爱老公性价比好,自放电率低,比普通镍氢贵的不多,性价比比三洋的爱老婆好一些。

网友:
之前网上买的镍氢,拿到手也是0V,网上找了一圈教程,最后就用一起买的18650接上,用大电流冲几秒,貌似都看见火化了...然后电压就上到0.8v了,充电器也能充进去了,不过由于没有比较不知道容量损失了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家再证实一下: 镍镉的真的过放到0V后,仍不会损坏?

所有充电电池过度放电都会损坏,以前的镍镉,镍氢,现有的锂电池都一样的,(包括铅蓄电池)
即使修复(激活),也不能达到原标定的容量,能恢复到80%左右;
我用的激活方法是:用220V充流电,1uF400V电容降压(充电电流最多100MA左右),全桥整流,对电池进行脉动充电,对过度放电时间不长而损坏的电池,大都能激活;但是超过一个月以上的,效果就不大的(也有一些,得看电池质量怎样.

网友:
再牛逼的电池也经不住过放,推荐什么什么电池的还不如多想个好法子防止过放。
就算是锂电池的保护板,低压截止电压也在2.3-2.5V,长期这样也会对电池产生伤害,一般3V就要充电了。所以还是DIY的靠谱。

网友:
镍镉耐过放的能力差不多是最强的,小时候多次把镍镉电池放到全空,不知道过放了多少回,一点事都没有,照样可以充。
并且,由于镍镉的记忆效应很大,充电前还一定得放空了再充,要是不放空还不能充呢!不然下次就没容量了~
铅蓄电池最不耐过放,过放一次立刻报废。当年大学的时候,晚上有人用装铅蓄电池的应急灯看书,睡着了没关灯,每次应急灯必废,一个学期这样废掉好几个应急灯^_^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证明你没有带过小孩。

哈哈.我小孩的玩具车车,就有一天没关,还好没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家再证实一下: 镍镉的真的过放到0V后,仍不会损坏?

什么可充电池过放都会影响寿命,这是毫无疑问的。
只不过镍镉在常见的可充电池中是最耐过放的,只要不反充,放到0V问题也不大。
3节串联时,最先放完的那节会被其余两节反充,所以还是会有影响的。不过一般电子电路放到0.7V一下基本上就不工作了,除非是电池直接带电动机(这种比较难忘了关的吧?),所以实际上很少出现短路放到0的情况,偶尔一两次过放镍镉是能扛得住的。

网友F:
镍锌充电电池如何?

话说那类玩具小车都是用的一次性电池,根本也没有考虑过充电电池的过放电问题。
还是加个过放电保护电路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镍锌充电电池如何?

话说那类玩具小车都是用的一次性电池,根本也没有考虑过充电电池的过放电问题。

转自 http://forum.iask.ca/showthread.php?t=526308

镍锌电池是新电池革命还是弥天大谎?历经三个月的测试给你真相!

以前发过的有关镍锌电池帖子,

拆解刚收到的Powergenix镍锌NiZn电池充电器
http://forum.iask.ca/showthread.php?t=493621

最初拿出的第一组电池两节7号和10号,用在普通手电和强光手电,充电次数大约五六次的样子,
最近感觉电池特别不耐用了,于是作了容量测量

放电工具是品威Y5+充电器,解开了1.7V最高电压限制

另外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经过几次充放电对比,镍锌电池充电器和解锁后的Y5+充电效果是一样的

第一张图,是首次放电,之前已经用过一些电了,
A通道7号电池,D通道10号电池,设置了放电后,进入故障状态,停止充电

第二张图,把两节电池拿回镍锌充电器充电,然后再用Y5+放电,接着用Y5+充电
A通道10号电池,D通道7号电池,电量少的可怜了,76mWh,和386mWh

3,再次放电,电量稍稍有些提升,但离宣传的2500mWh相差太远了

4,以下对10号电池单独进行充放电循环,看看有没有救

5,几次放电以后,放电能量只回到155mWh,基本没救了

6,对7号电池进行循环测试

7,

8,

9,7号恢复到放电能量433mWh,不到标称的五分之一,也可以报废了

10,接着拿出第二对电池进行测试,从剩下的10节电池中挑电压最低的1号和9号
这两节电池已经放置三个月了,测试过程中1号电池出现内阻跳变现象,说明品质很不稳定啊

11,1号放电结束能量只有区区87mWh,低自放的谎言不攻自破啊

12, 9号电池也放电结束,能量只有518mWh,镍锌电池低自放,可以说就是一个骗局了

最后的记录

这是12节镍锌电池的生命旅程记录,7号和10号电池已经宣布阵亡
1号电池和9号电池,已经拿去镍锌充电器充电,
这是其余电池与7号电池和10号电池的告别仪式

(厂家宣传)镍锌电池的优点:--->>>附加我的观点
。电压高-----------------1.6V ---->>>>>同意,镍锌电池就剩下这一个噱头了
。内阻小-----------------10毫欧以内,可以瞬间提供大电流----->>>>不同意,在同一个测试环境下,至少比eneloop电池内阻大些
。材料无毒不污染环境-----废弃电池可以不用回收随便丢弃,(还是不太放心啊)----->>>>>未知
。无记忆效应-------------可以随时充电,不用完全用光电量 ----->>>>>>也许吧,不过记忆效应还没表现出来就坏掉了
。低自放-----------------充满电以后可以长时间保存(没有测试过,表示怀疑)--->>>>>反对,骗人的宣传
。1000次充放循环---------这个似乎真的是宣传了,反正谁也没试验过,哈哈 ---->>>反对,这个绝对是骗人的

个人使用后的感觉,“PowerGenix镍锌电池就是一个笑话,编出来骗人的”

各位看客,以后买不买镍锌电池,自己看着办吧,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爱老婆20元一节,上面有网友说,过放仍是会损坏的。

过放和eneloop一样都会坏,但是价格只有eneloop的1/3多一点,放坏节eneloop可以买3节爱老公啊,不心疼。

平常用自放电、个体差异稍差于eneloop,容量基本都大于eneloop。

网友:
外壳买个  里面电路自己设计

网友:
碱性电池(比如双鹿)整箱批发价格,单节可以谈到低于一块钱
买箱碱性电池让孩子用吧,省心

网友:
干电池没有试过,铅电池试过修复。
曾经工程上剩下的两节12V铅免维护电池,放在那里三年了,再拿出来一看,完全无电压,充电完全无电流。
后来做了一个48V的脉冲充电电路,开始时完全没有充电电流,24小时后居然在正常充电了,测试容量只有20%多的容量,不过反复放电再脉冲修复后,有50%多的容量了。

网友:
如果使用小电流持续充,还能冲进去吗?

我有过锂电池过度放电后,使用充电器充了三天三夜终于激活电池的经历。

网友G:
打洞灌水法 不知道能不能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G:
打洞灌水法 不知道能不能修复

拖下去,扒掉裤子打PP

漏了还怎么继续充电循环?

网友(2012-06-06):
有这么便宜的充电电池?

网友:
大部分过放的电池用数控电源编程一组脉冲可以激活,NIMH的可以设置为2C2V,时间5MS-2S不等。

网友:
改成铁锂的吧  全称叫磷酸铁锂  放到0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剩下的电池都不行。铁锂的电压是3V 一个电池加一个假电池(短接桶)代替一个普通1.5V的电池

网友(2012-08-30):
引用 网友C:
这算神马

爱乐普的

为什么是3节设计?是要凑5V电压么?

网友:
家里有小孩玩具充电电池过放是常事。智能充电器会有最低电压测试,如果起始电压太低,它就认为电池不可充电了。这种情况下用DELL 12V18A带过流保护的开关电源的正负极对这电池连接几秒,几次后电池起始电压会上升,就可以正常充电了。但是如果电池在过放电后放置得时间太长,这种办法也是不起作用的。

网友(2012-09-30):
引用 网友A:
小孩玩具大都是3节5号电池。

今天发现一节铁锂加两节占位筒已经可以很好地驱动3节AA的玩具,可能是铁锂内阻小的关系吧,动力比碱性电池更强劲。

网友:
据说反充能修复。

网友H(2013-03-27):
引用 网友E:
还有更缺德的,用3节2号电池,去好几个大超市才买到,1节就5块了,而且还是2节一起卖。 ...

有一种东西叫电池转换筒

网友:
熟悉的人推荐个芯片,大家diy吧。
最近用了号称mppt的太阳能充电控制器,控制器自身差点把蓄电池搞过放电。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一种东西叫电池转换筒

当时闺女玩具用,本地不好买,小家伙又等不到网购。

网友(2013-08-18):
引用 网友D:
我的电池更惨,我插上充电器充电,老婆见充满了,拔掉充电器放着,几天后电池就挂了,这样死了几个电池了 ...

你的什么充电器啊,但愿我的不会,我常常忘在充电器里

网友:
几乎任何可充电电池,放至0V 都会有损伤

爱老公,爱老婆,锂铁,锂聚都这样~

网友:
http://detail.tmall.com/item.htm ... mp;initiative_new=1

这样的电池能适合你么

网友:
最耐操的莫过于镍镉电池,N年前的充电剃须刀里面就是它。但是容量很小的。。。。

修复过放镍氢电池的方法是,注水法!在正极打一个小孔,然后用最小的针注入蒸馏水。或者打孔后,放入沸腾的蒸馏水中煮分钟然后等水慢慢冷却,电池被加热时内部空气膨胀自动溢出,冷却时水会被吸入。
注水处理后可以充一次电,然后用一点焊锡把小孔密封,这样电池又可以使用一段时间了。

防过放貌似只能加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