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仿真器,我安装了驱动为何还出现感叹号呢?

楼主(2012-05-04):
(图片)

网友A:
你这是驱动没有装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驱动没有装上

装上了,要不会显示问号的,只不过在安装的时候显示没有微软的数字签名,不兼容什么的,我的系统是XP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装上了,要不会显示问号的,只不过在安装的时候显示没有微软的数字签名,不兼容什么的,我的系统是XP的

你的电容C8和C10是不是没焊?  不过看你这个情况是驱动没装好    装好了会变显示 "JTAGICE USB2COM Port (COM3)"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容C8和C10是不是没焊?  不过看你这个情况是驱动没装好    装好了会变显示 "JTAGICE USB2COM Port  ...

我买的是成品,电容是加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的是成品,电容是加了的

肯定是仍然继续啦。没得选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成品我们是测试过几次才出货的。应该不会有问题。

建议你换一台电脑试一下。 这样容易找出问题的原因。

解决了,这个驱动文件要放在C:\WINDOWS\system32\drivers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