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手机做飞控有可行性吗?

楼主(2012-05-04):
利用手机上的各种传感器,android+adk控制电机。

网友:
可以,程序不复杂,要好好先用手机模拟练习,别到时操控不灵,炸机了

网友:
没估计触摸屏手感

网友:
好想法,用手机的倾斜控制方向!

网友A:
看看AR.DRONE 2.0吧

网友:
理论上可行,但是如果你在控制的时候突然有短信或者有电话你怎么办?呵呵到时候会不会机毁人亡?哈哈

网友:
应该可以,本人是新人,前几天在微博上看到一个视频就是用爱疯控制一个四轴飞行器的。很炫,控制的很稳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AR.DRONE 2.0吧

LZ貌似是想把手机装在四轴上做姿态控制,不是做遥控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貌似是想把手机装在四轴上做姿态控制,不是做遥控器。

手机做姿态控制这个理论上肯定OK,但似乎成本也太高了吧?
要带加速度计,陀螺仪,而且反应灵敏的手机没便宜的

网友:
玩应该能玩。坠机就得不偿失了

楼主:
现在手机技术发展这么快,手机上的传感器要什么就有什么,姿态感应器,陀螺仪,加速度计,电子罗盘,gps,而且在android中已经封装成api了。
其实用手机做飞控甚至可以实现gps导航的定点飞行。
基于3g的远程遥控。
基于摄像头的视觉导航。

关键就是那些算法实现了,个人感觉有点虚。
大神们可以尝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