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管理系统中MOS开关及防倒灌设计问题求教

楼主(2012-05-04):
本人最近奉老板之命设计大功率电池管理系统(24V60AH) ,要求24V30A下工作,充放电分开,带有防倒灌功能
       最终决定用NMOS+并联肖特基来搞定开关及防倒灌问题,设计电路如下。由于本人水平实在有限(接触功率设计才2个月),所以请教论坛大神们帮忙看下是否可行,万分感谢!

图中 的防倒灌二极管和NMOS都是4个并联形式的。再图上没体现
二极管 MBR4045TC
NMOS  IRFP064N  55V,0.008欧 110A
并在MOS的电容起保护作用,防止高压击穿

楼主:
另外补充下 开关频率很低,1天没几次

楼主:
高手们在哪里呀~~~自己顶下。。没人回啊

网友:
可以下个笔记本电脑的电路看看其中的保护隔离电路

楼主:
笔记本电流小啊,能告诉我 我这个电路哪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笔记本电流小啊,能告诉我 我这个电路哪有问题吗?

可参看TI LT  美信 英特希尔的BMS电路

楼主:
高手们在哪里啊,自己顶下啊,别沉了啊!

楼主:
我看过美信和TI的,我的电路就是自己简化TI电路搞的,大哥们能帮忙看看 我这图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吗?

楼主:
自己顶下啊

楼主:
是我的电路错误太多吗? 咋就没人回下啊呢

楼主:
看来贴沉了啊

网友:
你的电路中画的是N-MOS,在正端无法导通的吧?

网友:
这种大电流的场合,防反向电流一般也是用MOS管做,导通时压降很小,用二极管功耗很大,不可行.

网友:
看错了......我一般把正极画在上面......没注意你的是负极在下面........

网友:
电流这么大不能用2极管在回路中,用MOS管

楼主:
感谢您啊,那MOS防倒灌电路您能给个参考吗? 另外二极管那个我做试验了,4个4045,每个管2个,一个8个并联,30A下压降0.5V 发热挺大,不过也算OK。凑合过的去

楼主:
图看不到啊,能发到我邮箱吗,万分感谢!!  yandld@126.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看不到啊,能发到我邮箱吗,万分感谢!!

这样的功耗很低,充放电个需要你的那种管子2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