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驱动,怎么根据型号知道主控芯片?

楼主(2012-05-04):
型号是VID_05a9&PID_2800 ,不知主控芯片是什么,想写驱动也无法下手
求助各位大神~~

网友A:
把镜头去掉,                             拍张照片,                                              我帮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镜头去掉,                             拍张照片,                                              我 ...

我拆了镜头,只看到一个貌似是感光芯片的东西,没看到主控芯片,不知继续拆会不会弄坏摄像头什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拆了镜头,只看到一个貌似是感光芯片的东西,没看到主控芯片,不知继续拆会不会弄坏摄像头什么的 ...

只有一个???就是要看CCD的背面引脚才对得出是什么型号,所以一个就不要折腾了,常用看CCD感光面积也可以的!

网友:
驱动精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