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介绍一款工业以太网:EtherCAT

楼主(2012-05-04):
坛子上关于这个的内容不多,给大家引荐一下。

EtherCAT 是开放的实时以太网络通讯协议,最初由德国倍福自动化有限公司(Beckhoff Automation GmbH) 研发。EtherCAT为系统的实时性能和拓扑的灵活性树立了新的标准,同时,它还符合甚至降低了现场总线的使用成本。EtherCAT的特点还包括高精度设备同步,可选线缆冗余,和功能性安全协议(SIL3)。

性能:
  EtherCAT在网络性能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1000个分布式I/O数据的刷新周期仅为30μs,其中包括端子循环时间。通过一个以太网帧,可以交换高达1486字节的过程数据,几乎相当于12000个数字量I/O。而这一数据量的传输仅用300μs。   与100个伺服轴的通讯只需100μs。在此期间,可以向所有轴提供设置值和控制数据,并报告它们的实际位置和状态。分布式时钟技术保证了这些轴之间的同步时间偏差小于1微秒。

这个是ET1200的datasheet,ET1100的暂时没下到,等两天下下来后再传上。

楼主:
晕,网速太慢,网页都要打不开。。。
ET1100和ET1200是开发所用的ASIC,EtherCAT从站控制器,也可以用FPGA实现;主站可以在PC上运行一个主站软件即可,借助PC的以太网控制器

网友A:
欧也,1486字节有效数据,很明显,非标准TCP IP协议的1472字节,无法融入现有网络,只能做专网,要和现有网络交互还要转接设备,谁用谁死!

楼主:
EtherCAT网络允许TCPIP帧在网络中的传输的,

网友:
用过Beckhoff的编程软件和PLC, 一种超级山寨的感觉.

网友B:
关注,以太网PLC,找时间仔细看 看

个人认为,除非使用特殊的 交换机,否则实时是无法“实时”
使用专用的 交换机,那么以太网的“兼容”大大折扣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EtherCAT网络允许TCPIP帧在网络中的传输的,

其不能直接兼容标准TCP IP就是一个败笔。

楼主:
为什么兼容以太网这么重要呢???
是否兼容我不能下定论。
但是EtherCAT诞生的第一目的不是为了能直接连到以太网中,而是更大的数据流量和更高的实时性,这是传统的CAN、DeviceNet和CANOpen等总线所不能及的。

网友:
EtherCAT协议栈好实现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注,以太网PLC,找时间仔细看 看

个人认为,除非使用特殊的 交换机,否则实时是无法“实时”

以太网PLC跟我说的不是一回事吧??EtherCAT是一种现场总线,跟可编程控制器没啥关系。EtherCAT主站一般是在电脑端运行的软件,像TwinCAT,这个软件好像也是倍福的。

网友C:
在学校的时候,去过倍福公司的一个研讨会,感觉这个公司的方向是把PC上的优势技术应用到工业控制中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注,以太网PLC,找时间仔细看 看

个人认为,除非使用特殊的 交换机,否则实时是无法“实时”

你们了解交换机么'?能过1900的包的交换机到处都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不能直接兼容标准TCP IP就是一个败笔。

难道USB3。0不能插在2•0上?不要每次以最大包不就OK啦。

楼主:
终于传上来了,上面是ET1200的datasheet,他跟ET1100的区别就是功能要简单些,QFN封装,只能够提供一个标准MII接口,其余为EBUS接口;而1100可以提供4个MII口。

楼主:
上面这个是一个宣传册性质的东东,看一下,会有个了解。

网友:
http://www.ethercat.org.cn/

网友(2012-10-08):
这个帖子不要沉了,,确实很是有趣的

网友:
授权费用太高,不开源,SOC芯片成本太高
建议大家用POWERLINK

网友(2012-11-21):
去协议规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学校的时候,去过倍福公司的一个研讨会,感觉这个公司的方向是把PC上的优势技术应用到工业控制中去。 ...

嗯,因为PC是量产技术。但它要给Windows加补丁。

网友D:
倍福是欧洲工控界的前三甲,EtherCAT是倍福搞的一个实时以太网协议,你可以一边上网,一边跟plc通讯,它跟plc通讯时用AMSnet,地址类似192.168.1.1.1.1,就是后面多加两位。它的plc是基于pc技术的,plc里面可以自带一个wince系统,你有个显示屏就可以把界面显示出来。它的twincat软件还可以把pc变成一个plc,也就是说越过windows,直接接管了硬件。
好处是很快,嵌入式一般是跑不过pc里的cpu的。坏处是windows可能会死掉。当然,它的宣传是windwos死了它都不死。

网友:
EtherCAT这个技术是否还有与他并列的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倍福是欧洲工控界的前三甲,EtherCAT是倍福搞的一个实时以太网协议,你可以一边上网,一边跟plc通讯,它跟p ...

那建议你多了解西门子,肯定更是欧洲工控三甲,而且国内份额第一!它的RTX+CP5611就是一个WIN平台软PLC,比你那个不着调的贝福强大多了!

网友:
不是我的倍福,也不是我的西门子

网友E(2014-01-07):
引用 网友A:
其不能直接兼容标准TCP IP就是一个败笔。

麻烦推荐一款直接兼容TCPIP的工业以太网技术吧。这个我还没遇到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麻烦推荐一款直接兼容TCPIP的工业以太网技术吧。这个我还没遇到过呢

Omron的NJ系列PLC有两个网口,一个标准TCPIP,另一个是EtherCAT。EtherCAT在伺服领域可以常用的

网友(2014-05-31):
EtherCAT,这个我觉得还是很有前途的,速度比CAN快,拓扑也比较灵活,楼主能提供些入门的资料么

网友:
EtherCAT是一种实时以太网,应用层协议支持CANopen或SerCos,速度非常快,100个伺服轴的同步只要100us。目前Ti的A8芯片已支持EtherCAT的从站开发,好象瑞萨也有一款芯片支持,值得关注.

网友(2014-08-18):
引用 网友A:
欧也,1486字节有效数据,很明显,非标准TCP IP协议的1472字节,无法融入现有网络,只能做专网,要和现有网 ...

很少有交换机不支持巨帧的吧

网友(2015-09-10):
EtherCAT助力沈阳机床实现i5智能数控机床
发布时间:2014-07-18 18:05     新闻类型:产品新闻      442人浏览
  沈阳机床,中国最大的数控机床生产厂商,选择EtherCAT作为其最新的i5智能数控机床控制平台的内部总线,并在伺服驱动器和IO设备上全面实施了EtherCAT主站和EtherCAT从站。

据说这个i5机床还挺好卖的。。。

网友:
估计相对来说还是MODBUS TCP好点。
但未来应该还是COAP、HTTPS或MQTT的天下。

网友(2016-02-05):
的凤飞飞发个非官方

网友:
與其用EtherCAT,用powerlink可能比較適合玩家去進入。

网友F:
EtherCAT 三年之内在国内将有暴发式增长

网友:
进入门槛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EtherCAT 三年之内在国内将有暴发式增长

为什么这么说?如果开发一个通信模块有没有市场?

网友:
我们在用这个,铁路行业,对安全性有要求

网友G:
EtherCAT可以做到SIL3,SIL4的等级

网友H:
引用 网友G:
EtherCAT可以做到SIL3,SIL4的等级

如果做一个EtherCAT的通信子板,有没有市场??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如果做一个EtherCAT的通信子板,有没有市场??

我感觉不太好说,
1是目前使用EtherCAT的,都是要求比较高的,基本都有固定的供应商或合作方。
2是基本都会要求过SIL等级的认证,如果能过了认证,肯定市场就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感觉不太好说,
1是目前使用EtherCAT的,都是要求比较高的,基本都有固定的供应商或合作方。
2是基本都 ...

了解,谢谢!

网友(2016-07-12):
楼主好人~最近刚接触EtherCAT急需一些好的资料~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2016-08-26):
EtherCAT在国内肯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急需一些好的资料。

网友(2017-10-18):
晕,网速太慢,网页都要打不开。。。

网友I:
TI的缺点是 要外加DDR和Flash,占板面积大

网友J:
引用 网友I:
TI的缺点是 要外加DDR和Flash,占板面积大

不只是DDR/FLASH,还有PMIC呢,然后接以太网的PHY,不过居然真有人用,前一阵子看到过施耐德的变频器的拆解里有它。

网友:
这种实时网络,肯定是专用网络。普通网络肯定不行的!

网友(2018-03-07):
引用 网友G:
EtherCAT可以做到SIL3,SIL4的等级

在不能加微信聊下不,我也是铁路行业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只是DDR/FLASH,还有PMIC呢,然后接以太网的PHY,不过居然真有人用,前一阵子看到过施耐德的变频器的拆 ...

国网的充电桩标准就差直接指名道姓的指定TI了

网友K(2018-05-14):
microchip有个芯片专门做etherCAT从站的芯片,不记得什么型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microchip有个芯片专门做etherCAT从站的芯片,不记得什么型号了

LAN9252应该是你说的芯片

网友L:
目前在从事EtherCAT的开发,希望和同行多沟通,坐标深圳。

网友:
引用 网友L:
目前在从事EtherCAT的开发,希望和同行多沟通,坐标深圳。

研究院?

网友L:
不是。不用关注为谁工作,我们讨论技术就行了。你在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不是。不用关注为谁工作,我们讨论技术就行了。你在哪了?

我之前了解过一下etherCat,不过没在这方面深入。原来还想用瑞萨profinet从站方案,做些产品接入各大厂家的PLC系统,不过目前看来技术难度,成分,市场等等方面都不太可行,放弃了!

网友:
ethercat主站相对简单,PC机和stm32都可以实现。从站比较麻烦,一般使用专用芯片。Ethercat是基于CANopen ds402在ethernet上的实现,有CANOPEN基础的容易上手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