函数的指针和指针的函数的困扰。

楼主(2012-05-0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我也不太懂,呵呵

网友:
没听过指针的函数,只听过返回指针的函数,函数指针存放的就是函数的入口地址,要注意的就是声明的时候要匹配所要调用的函数(返回,参数类型需要匹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一些网上的教程,说的挺详细的。但是我还是不太理解。我比较笨。。 ...

我写程序避免这种写法,不过躲不掉还是的用。我自己的体验,当你想封装一个功能,有时不得不指向一个函数,这时只好传个地址。否则用全局变量有违结构化思路。

网友:
比如想一个函数返回多个参数就可以返回地址。

网友:
函数指针,是一个指针,这个指针指向某个函数。
指针函数,是一个函数,这个函数返回的参数是一个地址。(一般的函数返回的是变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指针函数,是一个函数,这个函数返回的参数是一个地址。返回这个地址做什么呀! ...

很多情况下,是被其他函数调用,或者作为其他函数的参数。
操作系统里面这种用法比较多。平时用的不多
比如需要返回一个链表的头指针,就可以定义指针函数,返回一个指针指向链表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指针函数,是一个函数,这个函数返回的参数是一个地址。返回这个地址做什么呀! ...

返回一个指针真是太常见了,可能对编程接触的少。
我简单的举两个例子,
(1),返回一个字符串:char * ctime(const time_t *);标准库函数中的,把一个时间值转成一个字符串。
(2),void * malloc(size_t); 标准库函数之申请内存函数,可以返回各种各样的指针。
其他各种各样的数不胜数,标准库中就有很多很多,你能说返回地址(指针)没用么?

网友:
多看看书吧,这个问题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