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视频传输

楼主(2012-05-04):
小弟目前有个项目,请教下板上的各位大牛,希望有一些参考的解决方案。
需要做一个无线视频采集传输的方案。目前有的是利用CMOS摄像头加中星微的OV0707,然后通过1.2G射频芯片将PAL/NTSC制式的视频信号传出来,但是视频效果还是有一定干扰。
想着做一个数字视频无线传输的方案。
http://www.ourdev.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084586
板上这个帖子,是一个不错的方案,但是帧率太低了,瓶颈应该是NF24L01的速率只有2M的原因吧,所以想请教各位,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推荐?或者有解决方案也可以和我联系,另议。
我想的是选用带有M-JPEG压缩的芯片,然后通过无线射频将CMOS摄像头的视频数据传输出去,个人觉得瓶颈在于射频芯片的速率,还有就是有没有很好的,不过FIFO,可以直接接射频芯片或者内部集成了射频芯片的摄像头芯片啊?谢谢

网友A:
您想要多少钱的方案,我们公司有1080P的无线传输方案。用的是5G的wifi。单芯片解决。尺寸大概5*5厘米

网友:
5Gbit?这个速度比板载网卡还快吧

网友B:
5G载波频率。不是带宽。

楼主可以试下5.8G图传,上淘宝搜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想要多少钱的方案,我们公司有1080P的无线传输方案。用的是5G的wifi。单芯片解决。尺寸大概5*5厘米 ...

单SOC解决的?能否发一份宣传资料过来,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5G载波频率。不是带宽。

楼主可以试下5.8G图传,上淘宝搜下。

还是把模拟的PAL/NTSC传出去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单SOC解决的?能否发一份宣传资料过来,谢了

Camera采集压缩是一片,然后外挂一片wifi芯片。方案应该不卖,卖的是板卡。

网友C:
我想要无线音频传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要无线音频传输

无线音频的很简单,就比如av0707出来Pal信号,视频,音频都出来了,再搞个1。2g模块。。。淘宝有现成卖。。。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mera采集压缩是一片,然后外挂一片wifi芯片。方案应该不卖,卖的是板卡。 ...

单买一块的话多少钱?或者有公司网址链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单买一块的话多少钱?或者有公司网址链接吗?

发射端和接收端一套,不包含摄像头。70美金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射端和接收端一套,不包含摄像头。70美金左右。

摄像头接出PAL/NTSC输出的还是接ITU标准数字式输出的摄像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摄像头接出PAL/NTSC输出的还是接ITU标准数字式输出的摄像头?

Camera interfaces: CCP2 and MIPI℠ CSI-2
若想做PAL或者NTSC的输入 我需要跟更工程师确认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mera interfaces: CCP2 and MIPI℠ CSI-2
若想做PAL或者NTSC的输入 我需要跟更工程师确认 ...

你们公司有,体积小、功耗低、视频清晰的什么方案不?

网友A:
现在板卡长宽能做到5*5cm左右,还不够小么?发射端的功耗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1.5w左右

网友D:
LZ需要的传输距离多远?
WIFI距离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需要的传输距离多远?
WIFI距离有限~

传输距离不是特别要求。。。
我更关注采集到的小体积,低功耗及传输出来的清晰视频,呵呵。。。。有这样的方案就很完美了,自己要在PC端搞二次开发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板卡长宽能做到5*5cm左右,还不够小么?发射端的功耗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1.5w左右 ...

老板让我评估下方案。。。。你们的可以搞二次开发不?我们获取了这个视频要搞二次开发的,呵呵。。。

网友A:
原则上我们不做视频的后期处理,接收端通过HDMI(或者别的接口)原样输出。二次开发的话,简单说一下您们的需求,我跟总工汇报一下,能否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 LS
1080P的无线传输方案。用的是5G的wifi。
------------------------------------------------------ ...

天线时板载的陶瓷天线,距离能到30m基本满足室内的需求,同时电路板上留有天线插口,可以外加高增益的天线,如果距离更远则需要加PA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传输距离不是特别要求。。。
我更关注采集到的小体积,低功耗及传输出来的清晰视频,呵呵。。。。有这样 ...

我们现在给苹果手机以及ipad做了一个应用,模块通过30pin的苹果接口连接到手机或者ipad,可以将手机或者IPAD的画面无线传输到大屏幕的显示器上。玩游戏看电影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则上我们不做视频的后期处理,接收端通过HDMI(或者别的接口)原样输出。二次开发的话,简单说一下您们的 ...

比如说这个视频进入PC,我们能像USB摄像头那样或者根据驱动拿到传过来的图像。。。后面图像识别肯定是我们做的。。。。

楼主:
这样不用HDMI视频采集卡了啊,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不用HDMI视频采集卡了啊,呵呵。。。。

若是我们做的HDMI采集,上位机软件应该比不上专业做采集卡的,另外费用方面不会太低,建议您还是外配专业的采集卡。市面上有支持二次开发的视频采集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若是我们做的HDMI采集,上位机软件应该比不上专业做采集卡的,另外费用方面不会太低,建议您还是外配专业 ...

请问怎么能详细了解一下你们这个产品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