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几个**摄像头不知能否为四轴扩展用,求高人指点如何驱动

楼主(2012-05-04):
小弟现在的公司以前有做楼宇控制,现在不做了,最近公司报废,捡了几个摄像头,没接触过这个玩意,不知道怎么驱动使用,想想能不能为后期四轴飞行扩展用,据老同事说清晰度挺高,想搞不知从何下爪,网上也找不到资料,就是愁哇~~~怎么搞,就想到阿莫论坛了,速度求各位见多识广的、没见识的(像我)、有经验的、没经验的(也是我)来围观指点,看看这玩意怎么用

图片来了,没相机,图片不太清晰,还请各位支招、明点~也请各位围观的不要忘了顶下,支持支持,谢谢啦

楼主:
主控芯片型号  SONY CXD3142R  051CC1V   旁边那个是CXA3796N 102A59V

求指点啊!

网友:
大多数都是AV输出的

网友A:
这个 CVBS信号输出的

网友:
最近做一个简单的图像识别类的东西,用的usb摄像头,labview写的上位机

一直没找对像素高(100W以上)又能达到90度广角的摄像头,搭车求推荐

网友:
正想研究sh摄像头,学习,mark

网友:
摄像头的原理都差不多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 CVBS信号输出的

谢谢元老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