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寸TFT模块,画点无法显示!

楼主(2012-05-04):
论坛新人,一直潜水学习,有个学习板自带TFT 1.8寸的屏.画坚线,画直线,显示字母,数字,汉字,实心矩形都可以显示.由于画任意线是用画点子程序构成,于是一直卡死在画点子程序上面.

  先说下我的做法,在这块TFT,我首先开辟一块区域,设置填充框,然后填充图片和文字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想在TFT任意位置画点,画线,发现不能成功.

  画点函数:
  void GUI_Point(uchar x,uchar y,uint color)
      {
       TFT_setramAddr(x,y,x,y);//设置显示区域,特例,只显示一个像素点
        TFT_Write_Data16(color);//填充颜色
       }

   以下是我尝试过的方法,
   1.利用画线函数,将线长度设为1即一个像素的长度,不能显示.(当长度为2显示),
   2.为了排除1个像素点显示不明显,我将背景改为黑色,前景色用白色.连续画十个点.还是不能显示

 :由于是自己学,没有技术文档,完全看例程,例程没有画线,画实心矩形,空心矩心的例程,配合有的提供的一些命令,模仿2.4寸的TFT屏先程序,不知道有没有其它画点的思想..求指教. 仔细查过百度了,没有这方面的画点思想..

网友:
直接WR来两下试试。

网友A:
SPI接口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I接口的吗?

用的是总线结口。。。等晚上回去把大体代码贴出来看看

网友:
还好是总线接口的,spi接口的比较慢,刷屏那叫一个郁闷啊,每秒只有10帧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