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tiny13A求救

楼主(2012-05-05):
大家好!我是个AVR初学者,现在还是个学生。在用ATtiny13A这款芯片做东西的时候遇到一个很纠结的问题:在用双龙的下载器下载程序的时候总是提示,不能进入编程模式,请检查熔丝位的配置、ISP的连接线是否正确后者是目标板的电源是否正确等信息。上面提到的我都检查过啦,没有什么问题。就这个问题纠结了我好几天,还请大侠给予一些提示。小弟感激不尽!!!现在是一个最基本的平台都搭建不起来,好打击人!!!

网友:
1.首先确认你的芯片ISP没有被禁用(新的IC的话没有问题);
2.确认ISP方式下载需要的4条线以及两条电源线连接没有问题,包括外围芯片,如果引脚同时还接了其他外设(比如对地的小值电阻等),要确保它不会影响到下载时的电平,如不能确保则先断开;
3.如果熔丝配置内部1MHz振荡器同时8分频的话ISP功能也将用不了;

4.如果是1或者3的情况,需要接上高压恢复器将熔丝重设才可再次使用ISP编程。

网友:
avr ATTINY13这个系列的芯片ISP就是有点怪,你这个情况是单片机的外围电路导致的不能进入ISP,把单片机从电路板上拿下来,然后用飞线就可以下载了

楼主:
1.首先确认你的芯片ISP没有被禁用(新的IC的话没有问题);
2.确认ISP方式下载需要的4条线以及两条电源线连接没有问题,包括外围芯片,如果引脚同时还接了其他外设(比如对地的小值电阻等),要确保它不会影响到下载时的电平,如不能确保则先断开;
3.如果熔丝配置内部1MHz振荡器同时8分频的话ISP功能也将用不了;

4.如果是1或者3的情况,需要接上高压恢复器将熔丝重设才可再次使用ISP编程。

请问:用芯片默认的熔丝配置是否可行?
我想可能是频率没有设置好,而导致这个错误。但是芯片手册上有说到,在熔丝的配置上系统默认的是内部晶振(9.6MHz)。还有就是我现在给芯片的电压是3.3V。

网友:
引用 楼主:
1.首先确认你的芯片ISP没有被禁用(新的IC的话没有问题);
2.确认ISP方式下载需要的4条线以及两条电源线连接 ...

默认配置是没问题的,你怎个单片机外围还接了什么?
电源别忘了共地。

楼主:
嗯  现在解决啦。在芯片的RESET脚并接一个104的电容到地,再次编程顺利通过。谢谢各位的热情解答!!!

网友A:
看下我做的ATtiny13的开发板。

楼主:
芯片隐藏在后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我做的ATtiny13的开发板。

给个电路的图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芯片隐藏在后面了???

对,用的是贴片的IC。

网友:
呵呵,双龙的就这样你换个试试,相同的板子我用MK2从没出什么问题

网友:
双龙的就是不行.

网友B(2013-06-27):
我的也是,不过更惨的是一次也没烧写成功过,熔丝位也读不出,现在都搞了10多个片子了,也没搞好,郁闷啊tiny13a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不过更惨的是一次也没烧写成功过,熔丝位也读不出,现在都搞了10多个片子了,也没搞好,郁闷啊ti ...

不会吧? 仔细检查一下下载线,我的一次成功的!

网友(2013-08-28):
将51的ALE引脚接晶振的输入端,再设置熔丝位,AVR的熔丝位错了之后需要一个外部时钟才能解锁,有些ISP下载器就带有这功能利用空余的3号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