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局域网五子棋代码,电脑显卡和udp协议联系(适合新手)

楼主(2012-05-05):
下面是部分源代码(显示器是1024*768,可以更具自身显示器大小改动代码)
#include <stdio.h>
#include <fcntl.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ys/types.h>
#include "fb.h"
#include "bmp.h"
#include <netinet/in.h>
#include <sys/select.h>
#include <sys/ioctl.h>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poll.h>

#define PORT 1000
#define SIZE 1024
#define WIDTH 15
#define HEIGHT 15
#define pith 33
#define MPATH "/dev/input/mouse0"

#define PATH "map.txt"
char buf1[SIZE];
struct Game{
        struct Framebuffer *fb;
        struct Bmp *map, *cur, *white, *black;
        struct Rect rect_map, rect_cur, rect_zi;
        int mouse_fd;
        char buf[3];
        int flag;
        int x0, y0, width, height;
        struct pixel_32 gate;
};

void draw_map(struct Game *game, int map[][WIDTH])
{
        int  i, j;
        struct Rect rect = game->rect_map;
        show_bmpfile_full(game->map, game->fb, &game->rect_map, NULL, 1, 1);
        for (i = 0; i < HEIGHT; i++)
        {
                for (j = 0; j < WIDTH; j++)
                {
                        if (map[i][j])
                        {
                                rect.x = j * pith + 227 - 10 + 300;
                                rect.y = i * pith + 193 + 22;
                                if (map[i][j] == 1)
                                        show_bmpfile(game->black, game->fb, &game->rect_zi, &rect, 1, 1);
                                else if (map[i][j] == 2)
                                        show_bmpfile(game->white, game->fb, &game->rect_zi, &rect, 1, 1);

                        }
                }
        }

}
void init_game(struct Game *game, int map[][WIDTH])
{
        struct Rect rect = {200, 200, 1024, 768};
        game->fb = open_fb(1);
        game->map = open_bmpfile("5.bmp");
        game->cur = open_bmpfile("cur.bmp");
        game->white = open_bmpfile("wz.bmp");
        game->black = open_bmpfile("bz.bmp");
        game->rect_map = game->rect_cur = game->rect_zi = rect;
        game->rect_zi.x = 3;
        game->rect_zi.y = 3;
        game->rect_zi.height = 25;
        game->rect_zi.width = 25;
        game->gate.red = 255;
        game->gate.green = 255;
        game->gate.blue = 255;
        game->x0 = 200;
        game->y0 = 190;
        game->width = game->map->width;
        game->height = game->map->height;
        game->mouse_fd = open(MPATH, O_RDWR);
        draw_map(game, map);
        show_bmpfile_full(game->cur, game->fb, &game->rect_cur, &game->gate, 1, 1);
        fflush_fb(game->fb);
}

int is_win(int map[][WIDTH], int x, int y)
{
        int i;
        int count[4] = {0}, flag[8] = {1, 1, 1, 1, 1, 1, 1, 1};
        for (i = 1; i < 5; i++)
        {
                if (x - i >= 0 && map[y][x - i] == map[y][x] && flag[0])
                        count[0]++;
                else
                        flag[0] = 0;
                if (x + i < WIDTH && map[y][x + i] == map[y][x] && flag[1])
                        count[0]++;
                else
                        flag[1] = 0;
                if (y - i >= 0 && map[y - i][x] == map[y][x] && flag[2])
                        count[1]++;
                else
                        flag[2] = 0;
                if (y + i < HEIGHT && map[y + i][x] == map[y][x] && flag[3])
                        count[1]++;
                else
                        flag[3] = 0;
                if (x - i >= 0 && y - i >= 0 && map[y - i][x - i] == map[y][x] && flag[4])
                        count[2]++;
                else
                        flag[4] = 0;
                if (x + i < WIDTH  && y + i < HEIGHT && map[y + i][x + i] == map[y][x] && flag[5])
                        count[2]++;
                else
                        flag[5] = 0;

                if (x + i < WIDTH && y - i >= 0 && map[y - i][x + i] == map[y][x] && flag[6])
                        count[3]++;
                else
                        flag[6] = 0;
                if (x - i >= 0 && y + i < HEIGHT && map[y + i][x - i] == map[y][x] && flag[7])
                        count[3]++;
                else
                        flag[7] = 0;
        }
        for (i = 0; i < 4; i++)
                if (count[i] >= 4)
                        return map[y][x];
        return 0;
}
int play_game(struct Game *game, int map[][WIDTH],int flag)
{
        struct Rect rect;

        int x, y;
        int x1, y1;
        x = game->rect_cur.x - 227;
        x1 = x / pith * pith;
        if (x <= x1 + 16)
                x = x1;
        else
                x = (x1 / pith + 1) * pith;
        x1 = x / pith;
        y = game->rect_cur.y - 193;
        y1 = y / pith * pith;
        if (y <= y1 + 16)
                y = y1 ;
        else
                y = (y1 / pith + 1) * pith;
        y1 = y / pith;
        rect = game->rect_map;
        rect.x = x + 227 - 10 + 300;
        rect.y = y + 193 + 22;
        rect.width = 1024;
        rect.height = 768;
        if (map[y1][x1] == 0)
        {
                if (flag)
                {
                      map[y1][x1] = 1;
                      show_bmpfile(game->black, game->fb, &game->rect_zi, &rect, 1, 1);
                      flag = 0;
                }
                else
                {
                        map[y1][x1] = 2;
                        show_bmpfile(game->white, game->fb, &game->rect_zi, &rect, 1, 1);
                        flag = 1;
                }
                if (is_win(map, x1, y1))
                        return map[y1][x1];
        }
        game->flag = flag;
        return 0;
}
void game_over(struct Game *game, int ch)
{
        fflush_fb(game->fb);
        close(game->mouse_fd);
        printf("Game over!\n");
}
int main(void)
{
        int fd;
        system("clear");
        char buf1[SIZE];
        static int flag = 1;
        printf("请输入对方的ip:");
        scanf("%s",buf1);
        int bufz[4]={1,1,1,0};
        fd = socket(PF_INET, SOCK_DGRAM, IPPROTO_UDP);
        if (fd == -1)
                return -1;
        struct sockaddr_in self_addr, con_addr;
        bzero(&self_addr, sizeof(self_addr));
        self_addr.sin_family = PF_INET;
        self_addr.sin_port = htons(PORT);
        self_addr.sin_addr.s_addr = htonl(INADDR_ANY);
        bzero(&con_addr, sizeof(con_addr));
        con_addr.sin_family = PF_INET;
        con_addr.sin_port = htons(PORT);
        con_addr.sin_addr.s_addr =inet_addr(buf1);//("127.0.0.1");// htonl(INADDR_ANY);
        bind(fd, (struct sockaddr *)&self_addr, sizeof(self_addr));
        int len = sizeof(struct sockaddr);
        int map[HEIGHT][WIDTH] = {0};
        int ret;
        int fok;
        struct Game *game;
        game = malloc(sizeof(struct Game));
        init_game(game, map);
        int win = 1;
        struct pollfd polfd[2];
        int fk;
        polfd[0].fd = game->mouse_fd;
        polfd[0].events = POLLIN;
        polfd[1].fd = fd;
        polfd[1].events = POLLIN;
        int xian = 0;
        while(win)
        {
                poll(polfd, 2, -1);
                polfd[0].fd = game->mouse_fd;
                polfd[0].events = POLLIN;
                polfd[1].fd = fd;
                polfd[1].events = POLLIN;
                if(POLLIN == polfd[0].revents)
                {
                        draw_map(game, map);

                        read(game->mouse_fd, game->buf, 3);

                        game->rect_cur.x += game->buf[1];
                        if (game->rect_cur.x < game->x0)
                                game->rect_cur.x = game->x0;
                        else if (game->rect_cur.x > game->x0 + game->width - 20)
                                game->rect_cur.x = game->x0 + game->width - 20;
                        game->rect_cur.y += game->buf[2];
                        if (game->rect_cur.y < game->y0)
                                game->rect_cur.y = game->y0;
                        else if (game->rect_cur.y > game->y0 + game->height - 30)
                                game->rect_cur.y = game->y0 + game->height - 30;
                                recvfrom(fd, bufz, sizeof(bufz),MSG_DONTWAIT, (struct sockaddr *)&con_addr, &len);
                                if(bufz[3] == 0)
                                xian == 1;
                                else if(bufz[3] == 1)
                                xian == 0;
                        if ((game->buf[0] & 0x1 == 1) && (bufz[2] == (1 - xian)))
                        {
                                ret = play_game(game, map,(1 - xian));
                                bufz[0]=game->rect_cur.x,bufz[1]=game->rect_cur.y,bufz[2]=game->flag,bufz[3] == (1 - xian);
                                sendto(fd, bufz, sizeof(bufz), MSG_DONTWAIT, (struct sockaddr *)&con_addr, len);
                                if (ret == -1)
                                        win = 0;
                                if (ret > 0)
                                        break;
                        }
                }
                if(POLLIN == polfd[1].revents)
                {
                        recvfrom(fd, bufz, sizeof(bufz), MSG_DONTWAIT, (struct sockaddr *)&con_addr, &len);
                //        if(bufz[2] == 1)
                        {
                                if(bufz[3] == 0)
                                xian == 1;
                                else if(bufz[3] == 1)
                                xian == 0;
                                game->rect_cur.x = bufz[0],game->rect_cur.y = bufz[1],game->flag = bufz[2];
                                ret = play_game(game, map,xian);
                                if (ret == -1)
                                        win = 0;
                                if (ret > 0)
                                        break;
                        }
                }
                        show_bmpfile_full(game->cur, game->fb, &game->rect_cur, &game->gate, 1, 1);
                        fflush_fb(game->fb);
        }
        close(fd);
        game_over(game, ret);
        return 0;
}

网友:
这么强大,可以试验一下

网友A:
其实我一直想知道的是  lz上传的代码是什么格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一直想知道的是  lz上传的代码是什么格式的?

用的是gcc编译器,在linux下面写的,.h和.c文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的是gcc编译器,在linux下面写的,.h和.c文件

可能我没有说清楚!这种可以显示行号,有复制代码,这种是怎么实现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我没有说清楚!这种可以显示行号,有复制代码,这种是怎么实现的呢? ...

使用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