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硬盘MA6111A芯片发烫无法读取磁盘求助

楼主(2012-05-05):
好久没有用移动硬盘,今天拿出来用发现插在电脑上没有显现。拆开盒子,发现芯片MA6116A非常烫手。后来把磁盘接在朋友的壳子上面,发现可以读取。
于是我推测是MA6116A芯片坏了,在电子市场买了两篇回来,换了一个芯片还是无法读取(插上电脑没有反应),芯片还是好烫。真的不知道什么原因,请各位
大神帮忙呀。现在硬盘盒子贵呀,50大洋啊!

楼主:
请大家帮忙呀!

楼主:
怎么没有人看看啦!大家帮忙分析下子呀!谢谢啦

网友A:
换上新的芯片还是烫,那总要分析原因吧?电路板又不在我们手上,也没图片,也没电路,叫我们如何分析?

网友B:
請畫出電路圖給大家分析吧。

网友:
什么都没有,神仙也没有办法呀!

楼主:
图来了,请大家围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上新的芯片还是烫,那总要分析原因吧?电路板又不在我们手上,也没图片,也没电路,叫我们如何分析? ...

已上图片,求围观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畫出電路圖給大家分析吧。

有图了,求助呀,修好了把我硬盘里面的 好东西给大家分享。嘻嘻

网友B:
不接硬盘热不?换另外一个USB口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接硬盘热不?换另外一个USB口呢?

不接也发热的,插上电脑上没有反应(如果是好的,不接上磁盘插上也会显示有usb的)。我用别的的插上我的磁盘可以用。

网友B:
晶振有沒有波形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晶振有沒有波形出來?

有波形的,我也换了晶振的12M的 还是不行呀!插上还是发热烫手。

网友B:
是不是usb 用了 別的呀?另一個USB口試過了沒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usb 用了 別的呀?另一個USB口試過了沒有?

硬盘只有一个usb口,打算送到店子里面去看看。

网友B:
我是說電腦

网友:
先查电源吧,既然lC发热就查它的供电电压是否正常。不可能每个要修的东西都有电路图,遇到没有图纸,甚至不知功能的板子就要多开动脑筋了

网友C:
楼主这个和我的类似哦。

那个MA6111确实发烫,不过正常使用哦。貌似就是设计成这样的。
当年淘宝的不贵电路板9块+外壳6块+数据线1块=17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說電腦

换了的啦。还是不行撒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和我的类似哦。

那个MA6111确实发烫,不过正常使用哦。貌似就是设计成这样的。

我在店子里面看了哈。要50 啊!我已经淘了两片MA6116A。换了还是不行,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在店子里面看了哈。要50 啊!我已经淘了两片MA6116A。换了还是不行,不知什么原因 ...

你這個東西花了多少米?再這樣搞下去花費精力太多了,不值得,還是再買個吧,而且你那芯片找不到資料,難搞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這個東西花了多少米?再這樣搞下去花費精力太多了,不值得,還是再買個吧,而且你那芯片找不到資料,難 ...

还是谢谢你啦。芯片10米额  还有运费。现在送到店子里面给别人修在。怎么你总是打繁体字呀。嘻嘻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谢谢你啦。芯片10米额  还有运费。现在送到店子里面给别人修在。怎么你总是打繁体字呀。嘻嘻 ...

買個硬盤和才多少錢.修了還不是虧的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