桌子左边无信号,右边信号强度“Excellent”,这是干扰吗?

楼主(2012-05-05):
无线路由器:
昨天下午突然断开连接,后来折腾半天,发现电脑放在桌子的左边就死活收不到信号,收到了也连接不上,连上了也马上就断掉;如果把电脑移到桌子右边就有,而且信号强度是“Excellent”……
搞了一晚上,用有线连接上然后设置路由器,无线强度设为最强反而“音讯全无”,只能设为“中等”,怪问题。各项设置都试过了,最终结果还是如上所述。搞得我现在要别在桌子右边用电脑……会是么原因啊,难道是干扰,附近又有人添置了无线路由?
用了两个月的TP-Link,型号TL-WR740N。

注:现在发现电脑放在桌子右边也有不稳定的时候,偶尔会自动断两次。有线端口是可以正常上网的。

楼主:
难道非要我整根线……

网友A:
桌子这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桌子这么大?

移动只有1m的距离而已。

网友B:
你无线路由器放哪里的?一般全向天线的正下方信号会比旁边信号差。

网友C:
路由在哪個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路由在哪個地方?

右边3米,上面1.5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无线路由器放哪里的?一般全向天线的正下方信号会比旁边信号差。

不是正下方。怀疑是无线射频部分坏掉了。

楼主:
现在只好扯根线用。

网友:
会不会是灯下黑啊

网友:
是不是桌子左边有数字无绳电话或其他类似家电。

网友C:
把路由天線換個方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路由天線換個方向呢?

天线是竖直的。

楼主:
又折腾了半天,感觉电脑的网卡驱动也有问题。
只有一个笔记本和一个路由器,这就不好找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线是竖直的。

天線不可以轉動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