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小型低成本机械手方案

楼主(2012-05-05):
准备做一个移动机械手,车身和机械臂已经做好。底盘采用四轮驱动,机械臂用的是电动推杆,但是没有好的机械爪方案。希望各位有经验的朋友给出参考的方案。(大谷的机械手就不用了,曾经买过一个,连螺丝孔都打歪了!)

网友A:
是否可以采用雨伞那种样式,也用你这个电动推杆作夹紧放松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可以采用雨伞那种样式,也用你这个电动推杆作夹紧放松动作!

爪子能不用电动推杆就不用,重量大,还很贵!

网友:
拆个软驱里那个带丝杆的步进电机当电动推杆如何

网友:
用滑轮+ 尼龙线+ 电机拉

网友:
六楼的东西动起来晃得不行啊。舵机的东西都那样

楼主:
以前曾仿照淘宝上卖的舵机机械手做了一个,但是齿轮精度不够,张角太小了。

网友:
用吸盘啊,省得没处放气

网友(2012-08-02):
我也支持楼上的说法,优先考虑吸盘,但也有些局限性。

网友:
楼主的机器手好像不牢固啊……

网友:
呵呵,看起来不错,有兴趣

楼主:
用的是电动推杆,相当不牢固

网友(2012-09-22):
这个做的不错

网友(2012-10-22):
买个工业用的气爪吧,那个应该可以,毕竟是工业上大批量用的。气源可以用12V小气泵+小型储气瓶+电池阀

网友:
其实机械手抓取还是挺费劲的,你可以看下张启先院士的三指灵巧手抓取视频。
根据你要抓取的物体不同,也有不同的抓取方式。

根据主要抓取物体的不同设计抓取爪子的类型。
如果要求什么都能抓,具有一定的智能性。需要做更深入的控制研究。
附一篇三指灵巧手抓取规划论文,希望对你有帮助。
ps:你的车做的很漂亮。

网友B(2013-03-13):
楼主的机械臂好笨重啊,直接用用电动推杆价格贵,而且控制不精确,推杆只有伸缩功能,不能检测伸缩位置,简易换步进电机+丝杆,嫌步进电机贵的话可以用普通直流电机+丝杆+角度传感器,机械手可以用小舵机,模型上用的那种

网友(2013-07-21):
排爆机器人 还以为是机械手

网友:
楼主,你用的电动推杆是哪个牌子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机械臂好笨重啊,直接用用电动推杆价格贵,而且控制不精确,推杆只有伸缩功能,不能检测伸缩位置,简 ...

可以加装HallSensr 就可以检测位置的。很多产品作同步就是用这样的方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