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30的Vcore引脚!!

楼主(2012-05-05):
MSP430F5438A的Vcore引脚是做什么用的,我画板子可以把它悬空吗?
另外,我看有关电磁兼容设计里面提到,应该把MCU不用的引脚全部接地或者设置成输出状态,那我在画板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把430所有没用到的引脚全部做接地处理??请高手解答

网友A:
vcore接个104电容到地就行了
不用引脚设置成输出方便些,接地也行,不过要设置成输入,或者输出0

楼主:
引用 网友A:
vcore接个104电容到地就行了
不用引脚设置成输出方便些,接地也行,不过要设置成输入,或者输出0 ...

非常感谢,解答很全面,学到了不少

网友(2013-11-24):
引用 网友A:
vcore接个104电容到地就行了
不用引脚设置成输出方便些,接地也行,不过要设置成输入,或者输出0 ...

ls知道为什么我IAR 430给5438A下载程序时有时下载在半截就提示出错。

最后怀疑是复位脚的问题,但是也没有发现问题。

最后发现Vcore电压是1.45V。。。但是下载程序正常时这个管脚的电压为1.9V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新做的板子有这个现象,以前的没有

网友:
出于省电的关系,T|建议430不用的管脚设置为输出,输出高或低都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