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怎么实现PLC多地控制三相异步电机正反转

楼主(2012-05-05):
求高手指导

网友:
控制接触器。  多地控制啥意思?

网友A:
用PLC输入点采集异地控制信号,输出正反转控制接触器就可以啦,不知楼主要怎样控制????

网友:
只要控制接触器改变三相的任意2相就可以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PLC输入点采集异地控制信号,输出正反转控制接触器就可以啦,不知楼主要怎样控制???? ...

额,现在是做个毕业设计,要能实现在多地控制电机的正反转,然后还得加个电位器能反馈高度给触摸屏……思路有点乱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现在是做个毕业设计,要能实现在多地控制电机的正反转,然后还得加个电位器能反馈高度给触摸屏……思 ...

用PLC来做是很容易满足楼主的要求的,首先你要做PLC与触摸屏的通讯,楼主好好看一下触摸屏的通讯协议,里面还有例程,很容易就可以通讯上的,然后做一下上位组态采集PLC信号,就完成啦,不难就是多花点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PLC来做是很容易满足楼主的要求的,首先你要做PLC与触摸屏的通讯,楼主好好看一下触摸屏的通讯协议,里 ...

谢谢你的指导,希望以后还能求教你一些东西

网友:
题目不是很清晰!

网友:
距离远吗? 不远就普通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