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电表功率计测器---原创程序包2

楼主(2012-05-05):
; 文字型LCD的应用:用16*1 LCD  作电子功率表

;   2007/08/13日在清河宝盛北里11楼4单元201室

;   第一次修改时间及地区:北京房山      2008/11/26 23:00

; **********************************************************************************************
     ORG  0000H

RS     BIT    P3.5      ; LCD RS=P3.5

RW     BIT    P3.6      ; R/W=P3.6

E      BIT    P3.7      ; E=P3.7

JS     EQU    P2.0      ; 计数端子,高电平时计数,最小间隔为31.25us

CP     EQU    P2.1      ;  T1 作定时器时的时间基准信号输出端-----------

P_T    EQU    P3.2      ; 接电子电度表功率信号时间宽度信号----------可接入单片机INT0作T0的电平控制

                        ;  高电平有效(GATE=1,TR0=1,INT0=1时才能计数)--------

;***********************************************************************************************

RESET:  AJMP  MAIN  ; 转主程序

     ORG 000BH

        AJMP TT0P     ;  T0中断入口

     ORG  001BH

        AJMP TT1P     ;   T1中断入口

;*****************************************

     ORG 0030H

MAIN:   LCALL  CLR_RAM30_33      ;   清零89C51  RAM—30H-33H

       MOV    SP,#50H   ; 设置堆栈

       MOV  TMOD,#1EH   ; T1为16位定时器,方式1;T0为8位计数器,方式2

       MOV  TL1,#0B0H   ;  T1周期为100MS的初值

       MOV  TH1,#3CH    ;

       MOV  TL0,#0FFH   ; 加一就中断的初值,8位自动装入

       MOV  TH0,#0FFH   ;

       SETB TR1         ;  开定时器1

       SETB TR0         ;  开计数器0

       SETB ET0         ;允许中断

       SETB ET1         ;允许中断

       SETB  EA         ;允许总中断
;***********************************************************

       MOV    P1,#01H   ; 清除屏幕

       CALL   ENABLE    ; 写到指令寄存器

       MOV    P1,#38H   ; 功能设定(8位,2行。5*7点矩阵)

       CALL   ENABLE

       MOV    P1,#0CH   ; 显示器ON,光标Off,闪烁Off

       CALL   ENABLE

       MOV    P1,#04H   ; 每读取LCD一次,AC减一,光标显示位置也同时向左移动一个位置,但显示屏幕不动

       CALL   ENABLE

       MOV    P1,#87H   ; 第1行起始地址

       CALL   ENABLE

       MOV    DPTR,#TABLE1  ; 显示“CON—”

       CALL   WRITE1    ; 到TABLE1取码,写到数据寄存器

       MOV    P1,#0C7H  ; 第2行起始地址

       CALL   ENABLE

       MOV    DPTR,#TABLE2   ; 显示“D:00000”

      CALL   WRITE1

K0:    MOV    P1,#0C7H  ; 光标停在LCD C7H位置

       CALL   ENABLE

;**************************************************************

k8:   CALL   DISPLAY    ;  调显示子程序------------------

K6:  JB  P_T,  K8       ; 检测89C51  INT0 (P3。2)是否为高电平(计数中)
      NOP               ; 延时再检
      NOP               ;
      JB  P_T , K8      ; 检测89C51  INT0 (P3。2)是否为高电平(计数中)

      MOV 34H , 30H      ; 寄存数据至34H-37H中(S为测量时电子电表LED灯的时间脉宽)
      MOV 35H , 31H      ;
      MOV 36H , 32H      ;
      MOV 37H , 33H      ;

;********************************************
      MOV A,35H   ; 测量数据转化为压缩BCD数----低位
      SWAP A      ;
      ADD  A,34H  ;
      MOV 38H,A   ; 存放低位

      MOV A,37H   ; 测量数据转化为压缩BCD数
      SWAP A      ;
      ADD  A,36H  ;
      MOV 39H,A   ; 存放高位

      MOV A,37H   ;
      CJNE A,#00H, K9 ;比较千位是不是0?

      MOV A,36H   ;
      CJNE A,#00H, K10 ;比较百位是不是0?

      MOV A,35H   ;
      CJNE A,#00H, K11 ;比较十位是不是0?

      MOV A,34H   ;
      CJNE A,#00H, K13;比较十位是不是0?

      AJMP  K21  ; 显示无数据输入

K9:   MOV 44H,#03H ;  阶码和符号位数值,为正首位为0,千位有数据,故小数点前有三位,故为3
      MOV 45H,39H  ;  送尾数高位
      MOV 46H,38H  ;  送尾数低位
      AJMP K12
K10:  MOV 44H,#02H ;  阶码和符号位数值,为正首位为0,百位有数据,故小数点前有二位,故为2
      MOV 45H,39H  ;  送尾数高位
      MOV 46H,38H  ;  送尾数低位
      AJMP K12
K11: MOV 44H,#01H ;  阶码和符号位数值,为正首位为0,十位有数据,故小数点前有一位,故为1
      MOV 45H,39H  ;  送尾数高位
      MOV 46H,38H  ;  送尾数低位
      AJMP K12

K13:  MOV 44H,#00H ;  阶码和符号位数值,为正首位为0,个位有数据,故小数点前有0位,故为0
      MOV 45H,39H  ;  送尾数高位
      MOV 46H,38H  ;  送尾数低位
      AJMP K12

K12:  MOV 40H,#03H;  A=281.3(  281.25) 对一个电子电度表:参数为6400imp/kwh  1.5A(6A)

                  ; 1H=3600S ;  1KWH=3600*1000WS; S为测量时电子电表LED灯的时间脉宽

                  ; 功率P=3600*1000/6400*S*2=281.25/S

                  ;  p=281.25/s

        MOV 41H,#56H;  6400imp/kwh--28 ;3200imp/kwh--56
      MOV 42H,#25H;  6400imp/kwh--13 ;3200imp/kwh--25

      MOV R0,#40H   ; 指向BCD 码浮点操作数a----A的首地址

      LCALL BTOF   ; 将其转换成二进制浮点操作数

      MOV R0,#44H  ; 指向二进制浮点操作数b

      LCALL BTOF   ; 将其转换成二进制浮点操作数

      MOV R0,#40H  ;送被除数首地址

      MOV R1,#44H  ;送除数首地址

      LCALL FDIV   ; 进行浮点除法运算-------A/B

      LCALL FTOB   ; 将结果转换成BCD 码浮点数(结果在40H,41H,42H中)40H为数符和阶码,

                   ; 其它两位为尾数。

;**********************************************
      MOV 47H,40H  ;
      MOV 48H,41H  ;
      MOV 49H,42H  ;

    ;功率数据在47H,48H,49H 中,47H为数符和小数点位置,48H,49H为数据的高低位

      MOV A,48H   ;  拆分BCD码,便于显示,显示从4AH开始:4AH,4BH,4CH,4DH
      ANL A,#0FH ;
      MOV 4BH,A   ;
      MOV A,48H   ;
      SWAP A      ;
      ANL A,#0FH ;
      MOV 4AH,A   ;

      MOV A,49H   ;  拆分BCD码,便于显示,显示从4AH开始:4AH,4BH,4CH,4DH
      ANL A,#0FH ;                                        高  中1  中2  低
      MOV 4DH,A   ;
      MOV A,49H   ;
      SWAP A      ;
      ANL A,#0FH ;
      MOV 4CH,A   ;

K14: MOV A,47H          ;  判断小数点位置
      CJNE A,#00H, K16  ;
       LCALL DISPLAY5   ; 在千位前
       AJMP  K20        ;

K16:   MOV A,47H        ;  判断小数点位置
       CJNE A,#01H,K17  ;
       LCALL DISPLAY4   ; 在百位前
       AJMP  K20        ;

K17:    MOV A,47H       ;  判断小数点位置
        CJNE A,#02H,K18 ;
        LCALL DISPLAY3  ; 在十位前
        AJMP  K20       ;

K18:   MOV A,47H         ;  判断小数点位置
       CJNE A,#03H,K19   ;
       LCALL DISPLAY2    ;  在个位前
       AJMP K20          ;

K19:   MOV A,47H         ;  判断小数点位置
       CJNE A,#04H,K20   ;
       LCALL DISPLAY1    ;  在个位后
       AJMP K20          ;

K21:  LCALL DISPLAY6     ; 显示无数据--NO -DATE--

K20:  JB P_T ,K15       ;

      NOP               ;
      NOP               ;
      CALL  CLR_RAM30_33 ;    清零

      AJMP K14          ;

K15:  LJMP K6   ;
;*****************************************

ENABLE:CLR    RS        ; RS=0,写到指令寄存器

       CLR    RW        ; R/W=0

       CLR    E         ; E 1—0使能动作

       CALL   DELAY

       SETB   E         ; E=1禁止

       RET
;*****************************************

WRITE1:MOV    R1,#00H   ; 取码指针

A1:    MOV    A,R1      ; 至TABLE1取码

       MOVC   A,@A+DPTR

       CALL   WRITE2    ; 调用写入数据寄存器子程序

       INC    R1        ; 取码指针加1

       CJNE   A,#00H,A1 ; 是否取到结束码00H?

       RET

;*****************************************

WRITE2:MOV    P1,A      ; 将数据码写入数据寄存器

       SETB   RS        ; RS=1

       CLR    RW        ; R/W=0

       CLR    E         ; E使能

       CALL   DELAY

       SETB   E         ; 禁止

       RET
;*****************************************

DELAY:  MOV    R4,#04H----------04

    D1: MOV    R5,#0FFH

       DJNZ   R5,$

       DJNZ   R4,D1

       RET
;*****************************************
TABLE1:DB     3EH,2DH,54H,4EH,55H,4FH,43H,2DH;00H;0,1,2,3,4,5,6,7,结束符号

;*****************************************

TABLE2:DB     20H,20H,20H,20H,20H,20H,20H,20H,00H;A,B,C,D,E,F,G,H,结束符号

;*****************************************

TABLE3:DB     30H,31H,32H,33H,34H,35H,36H,37H,38H,39H;0,1,2,3,4,5,6,7,8,9----

              ;  ---数字到ASIC码转换(LCD显示用ASIC码)

;*****************************************************

DISPLAY:

      MOV    P1,#0C7H  ; 光标停在LCD C7H位置

      CALL   ENABLE

      MOV DPTR,#TABLE3   ;  数字到ASIC码转换

      MOV A,30H         ;  个位

      MOVC A,@A+DPTR    ;

      CALL  WRITE2      ;  写入LCD1601

      MOV A,31H         ;  十位

      MOVC A,@A+DPTR    ;

      CALL  WRITE2      ;   写入LCD1601

      MOV A,32H         ;   百位

      MOVC A,@A+DPTR    ;

      CALL  WRITE2      ;  写入LCD1601

      MOV A,33H         ;   千位

      MOVC A,@A+DPTR    ;

      CALL  WRITE2      ;   写入LCD1601

      RET

;**********************************************************

DISPLAY1:

      MOV    P1,#87H  ; 光标停在LCD 87H位置
      CALL   ENABLE

      MOV  A,#57H      ;--------57H--显示  "W"
      CALL  WRITE2      ;  写入LCD1601

      MOV DPTR,#TABLE3   ;  数字到ASIC码转换

      MOV A,4DH         ;  个位
      MOVC A,@A+DPTR    ;
      CALL  WRITE2      ;  写入LCD1601

      MOV A,4CH         ;  十位
      MOVC A,@A+DPTR    ;
      CALL  WRITE2      ;   写入LCD1601

      MOV  A,#2EH      ;--------2EH--显示  "."
      CALL  WRITE2      ;  写入LCD1601

      MOV A,4BH         ;   百位
      MOVC A,@A+DPTR    ;
      CALL  WRITE2      ;  写入LCD1601

      MOV A,4AH         ;   千位
      MOVC A,@A+DPTR    ;
      CALL  WRITE2      ; 写入LCD1601

      MOV  A,#3DH      ;--------3DH--显示  "="
      CALL  WRITE2      ;  写入LCD1601

      MOV  A,#4EH      ;--------4EH--显示  "N"
      CALL  WRITE2      ;  写入LCD1601

      RET

;**********************************************************

DISPLAY2:

      MOV    P1,#87H  ; 光标停在LCD 87H位置
      CALL   ENABLE

      MOV  A,#57H      ;--------57H--显示  "W"
      CALL  WRITE2      ;  写入LCD1601

      MOV DPTR,#TABLE3   ;  数字到ASIC码转换
      MOV A,4DH         ;  个位
      MOVC A,@A+DPTR    ;
      CALL  WRITE2      ;  写入LCD1601

         MOV A,4CH         ;  十位
      MOVC A,@A+DPTR    ;
      CALL  WRITE2      ;   写入LCD1601

      MOV  A,#2EH      ;--------2EH--显示  "."
      CALL  WRITE2      ;  写入LCD1601

      MOV A,4BH         ;   百位
      MOVC A,@A+DPTR    ;
      CALL  WRITE2      ;  写入LCD1601

      MOV A,4AH         ;   千位
      MOVC A,@A+DPTR    ;
      CALL  WRITE2      ; 写入LCD1601

      MOV  A,#3DH      ;--------3DH--显示  "="
      CALL  WRITE2      ;  写入LCD1601

      MOV  A,#4EH      ;--------4EH--显示  "N"
      CALL  WRITE2      ;  写入LCD1601

      RET
;**********************************************************

DISPLAY3:

      MOV    P1,#87H  ; 光标停在LCD 87H位置
      CALL   ENABLE

      MOV  A,#57H      ;--------57H--显示  "W"
      CALL  WRITE2      ;  写入LCD1601

      MOV DPTR,#TABLE3   ;  数字到ASIC码转换

      MOV A,4DH         ;  个位
      MOVC A,@A+DPTR    ;
      CALL  WRITE2      ;  写入LCD1601

      MOV A,4CH         ;  十位
      MOVC A,@A+DPTR    ;
      CALL  WRITE2      ;   写入LCD1601

      MOV  A,#2EH      ;--------2EH--显示  "."
      CALL  WRITE2      ;  写入LCD1601

      MOV A,4BH         ;   百位
      MOVC A,@A+DPTR    ;
      CALL  WRITE2      ;  写入LCD1601

      MOV A,4AH         ;   千位
      MOVC A,@A+DPTR    ;
      CALL  WRITE2      ; 写入LCD1601

      MOV  A,#3DH      ;--------3DH--显示  "="
      CALL  WRITE2      ;  写入LCD1601

      MOV  A,#4EH      ;--------4EH--显示  "N"
      CALL  WRITE2      ;  写入LCD1601

      RET
;**********************************************************

DISPLAY4:

      MOV    P1,#87H  ; 光标停在LCD 87H位置
      CALL   ENABLE

      MOV  A,#57H      ;--------57H--显示  "W"
      CALL  WRITE2      ;  写入LCD1601

      MOV DPTR,#TABLE3   ;  数字到ASIC码转换

      MOV A,4DH         ;  个位
      MOVC A,@A+DPTR    ;
      CALL  WRITE2      ;  写入LCD1601

      MOV A,4CH         ;  十位
      MOVC A,@A+DPTR    ;
      CALL  WRITE2      ;   写入LCD1601

      MOV A,4BH         ;   百位
      MOVC A,@A+DPTR    ;
      CALL  WRITE2      ;  写入LCD1601

      MOV  A,#2EH      ;--------2EH--显示  "."
      CALL  WRITE2      ;  写入LCD1601

      MOV A,4AH         ;   千位
      MOVC A,@A+DPTR    ;
      CALL  WRITE2      ; 写入LCD1601

      MOV  A,#3DH      ;--------3DH--显示  "="
      CALL  WRITE2      ;  写入LCD1601

      MOV  A,#4EH      ;--------4EH--显示  "N"
      CALL  WRITE2      ;  写入LCD1601

      RET
;**********************************************************

DISPLAY5:

      MOV    P1,#87H  ; 光标停在LCD 87H位置
      CALL   ENABLE

      MOV  A,#57H      ;--------57H--显示  "W"
      CALL  WRITE2      ;  写入LCD1601

      MOV DPTR,#TABLE3   ;  数字到ASIC码转换

      MOV A,4DH         ;  个位
      MOVC A,@A+DPTR    ;
      CALL  WRITE2      ;  写入LCD1601

      MOV A,4CH         ;  十位
      MOVC A,@A+DPTR    ;
      CALL  WRITE2      ;   写入LCD1601

      MOV A,4BH         ;   百位
      MOVC A,@A+DPTR    ;
      CALL  WRITE2      ;  写入LCD1601

      MOV A,4AH         ;   千位
      MOVC A,@A+DPTR    ;
      CALL  WRITE2      ; 写入LCD1601

      MOV  A,#2EH      ;--------2EH--显示  "."
      CALL  WRITE2      ;  写入LCD1601

      MOV  A,#3DH      ;--------3DH--显示  "="
      CALL  WRITE2      ;  写入LCD1601

      MOV  A,#4EH      ;--------4EH--显示  "N"
      CALL  WRITE2      ;  写入LCD1601

      RET

;**********************************************************

DISPLAY6:

      MOV    P1,#87H  ; 光标停在LCD 87H位置
      CALL   ENABLE

      MOV  A,#20H      ;--------20H--显示  "_"
      CALL  WRITE2      ;  写入LCD1601

      MOV  A,#61H      ;--------61H--显示  "a"
      CALL  WRITE2      ;  写入LCD1601

      MOV  A,#74H      ;--------74H--显示  "t"
      CALL  WRITE2      ;  写入LCD1601

      MOV  A,#61H      ;--------61H--显示  "a"
      CALL  WRITE2      ;  写入LCD1601

      MOV  A,#64H      ;--------64H--显示  "d"
      CALL  WRITE2      ;  写入LCD1601

      MOV  A,#20H      ;--------20H--显示  "_"
      CALL  WRITE2      ;  写入LCD1601

      MOV  A,#6fH      ;--------6fH--显示  "o"
      CALL  WRITE2      ;  写入LCD1601

      MOV  A,#6EH      ;--------6EH--显示  "N"
      CALL  WRITE2      ;  写入LCD1601

      RET

;*******************************************

TT0P:
       INC 30H           ;  模拟产生一个计数脉冲,供软件计数用

K1:   MOV A,#0AH        ;  送十进制计数阀值(10)

      CJNE A,30H,K2     ;   个位够十本位清零,十位加一

      MOV  30H,#00      ;  个位够十清零

      INC  31H          ;  十位加一

K2:   CJNE A,31H,K3     ;   十位够十本位清零,百位加一

      MOV  31H,#00      ;  十位够十本位清零,百位加一

      INC  32H          ;  百位加一

K3:   CJNE A,32H,K4     ;  百位够十本位清零,千位加一

      MOV  32H,#00      ;  百位清零

      INC  33H          ;  千位加一

K4:   CJNE A,33H,K5   ;  千位够十本位清零

      MOV 33H,#00       ;  千位清零

K5:   RETI              ;

;*****************************************
TT1P:
       MOV  TL1,#0B0H   ;  每一次中断,软件模拟在P2.1口产生一个去T0计数器入口(P3.4)的脉冲

       MOV  TH1,#3CH    ;  重新置值

       CPL  P2.1        ;

       RETI             ;

;*****************************************

CLR_RAM30_33:

       MOV 30H,#00H     ;计数单元最低位,十进制计数

       MOV 31H,#00H     ;计数单元较低位,十进制计数

       MOV 32H,#00H     ;计数单元次高位,十进制计数

       MOV 33H,#00H     ;  计数单元最高位 ,十进制计数

       RET
;*******************************************************

;(二) MCS-51 浮点运算子程序库及其使用说明

;本浮点子程序库有三个不同层次的版本,以便适应不同的应用场合:
;1.小型库(FQ51A.ASM):只包含浮点加、减、乘、除子程序。
;2.中型库(FQ51B.ASM):在小型库的基础上再增加绝对值、倒数、比较、平方、开平
;方,数制转换等子程序。
;3.大型库(FQ51.ASM):包含本说明书中的全部子程序。
;为便于读者使用本程序库,先将有关约定说明如下:
;1.双字节定点操作数:用[R0]或[R1]来表示存放在由R0或R1指示的连续单元中的数
;据,地址小的单元存放高字节。如果[R0]=1234H,若(R0)=30H,则(30H)=12H,(31H)=34H。
;2.二进制浮点操作数:用三个字节表示,第一个字节的最高位为数符,其余七位为
;阶码(补码形式),第二字节为尾数的高字节,第三字节为尾数的低字节,尾数用双字节
;纯小数(原码)来表示。当尾数的最高位为1时,便称为规格化浮点数,简称操作数。在
;程序说明中,也用[R0]或[R1]来表示R0或R1指示的浮点操作数,例如:当[R0]=-6.000时,
;则二进制浮点数表示为83C000H。若(R0)=30H,则(30H)=83H,(31H)=0C0H,(32H)=00H。
;3.十进制浮点操作数:用三个字节表示,第一个字节的最高位为数符,其余七位为
;阶码(二进制补码形式),第二字节为尾数的高字节,第三字节为尾数的低字节,尾数用
;双字节BCD码纯小数(原码)来表示。当十进制数的绝对值大于1时,阶码就等于整数
;部分的位数,如 876.5 的阶码是03H,-876.5 的阶码是 83H;当十进制数的绝对值小于1
;时,阶码就等于 80H 减去小数点后面零的个数,例如 0.00382 的阶码是 7EH,-0.00382
;的阶码是 0FEH。在程序说明中,用[R0]或[R1]来表示R0或R1指示的十进制浮点操作数。例
;如有一个十进制浮点操作数存放在30H、31H、32H中,数值是 -0.07315,即-0.7315乘以10
;的-1次方,则(30H)=0FFH,31H=73H,(32H)=15H。若用[R0]来指向它,则应使(R0)=30H。
;4.运算精度:单次定点运算精度为结果最低位的当量值;单次二进制浮点算术运算
;的精度优于十万分之三;单次二进制浮点超越函数运算的精度优于万分之一;BCD码浮
;点数本身的精度比较低(万分之一到千分之一),不宜作为运算的操作数,仅用于输入或
;输出时的数制转换。不管那种数据格式,随着连续运算的次数增加,精度都会下降。
;5.工作区:数据工作区固定在A、B、R2~R7,数符或标志工作区固定在PSW和23H单
;元(位1CH~1FH)。在浮点系统中,R2、R3、R4和位1FH为第一工作区,R5、R6、R7和位1EH
;为第二工作区。用户只要不在工作区中存放无关的或非消耗性的信息,程序就具有较好的
;透明性。
;6.子程序调用范例:由于本程序库特别注意了各子程序接口的相容性,很容易采用
;积木方式(或流水线方式)完成一个公式的计算。以浮点运算为例:
;计算 y = Ln √ | Sin (ab/c+d) |
;已知:a=-123.4;b=0.7577;c=56.34;d=1.276; 它们分别存放在30H、33H、36H、
;39H开始的连续三个单元中。用BCD码浮点数表示时,分别为a=831234H;b=007577H;
;c=025634H;d=011276H。
;求解过程:通过调用BTOF子程序,将各变量转换成二进制浮点操作数,再进行各
;种运算,最后调用FTOB子程序,还原成十进制形式,供输出使用。程序如下:

;TEST: MOV R0,#39H;指向BCD码浮点操作数d
;LCALL BTOF;将其转换成二进制浮点操作数
;MOV R0,#36H;指向BCD码浮点操作数c
;LCALL BTOF;将其转换成二进制浮点操作数
;MOV R0,#33H;指向BCD码浮点操作数b
;LCALL BTOF;将其转换成二进制浮点操作数
;MOV R0,#30H;指向BCD码浮点操作数a
;LCALL BTOF;将其转换成二进制浮点操作数
;MOV R1,#33H;指向二进制浮点操作数b
;LCALL FMUL;进行浮点乘法运算
;MOV R1,#36H;指向二进制浮点操作数c
;LCALL FDIV;进行浮点除法运算
;MOV R1,#39H;指向二进制浮点操作数d
;LCALL FADD;进行浮点加法运算
;LCALL FSIN;进行浮点正弦运算
;LCALL FABS;进行浮点绝对值运算
;LCALL FSQR;进行浮点开平方运算
;LCALL FLN;进行浮点对数运算
;LCALL FTOB;将结果转换成BCD码浮点数
;STOP: LJMP STOP
;END
;运行结果,[R0]=804915H,即y=-0.4915,比较精确的结果应该是-0.491437。

;(1) 标号: FSDT 功能:浮点数格式化

;入口条件:待格式化浮点操作数在[R0]中。
;出口信息:已格式化浮点操作数仍在[R0]中。
;影响资源:PSW、A、R2、R3、R4、位1FH 堆栈需求: 6字节

FSDT: LCALL MVR0;将待格式化操作数传送到第一工作区中
LCALL RLN;通过左规完成格式化
LJMP MOV0;将已格式化浮点操作数传回到[R0]中

;(2) 标号: FADD 功能:浮点数加法

;入口条件:被加数在[R0]中,加数在[R1]中。
;出口信息:OV=0时,和仍在[R0]中,OV=1时,溢出。
;影响资源:PSW、A、B、R2~R7、位1EH、1FH 堆栈需求: 6字节

FADD: CLR F0;设立加法标志
SJMP AS;计算代数和

;(3) 标号: FSUB 功能:浮点数减法

;入口条件:被减数在[R0]中,减数在[R1]中。
;出口信息:OV=0时,差仍在[R0]中,OV=1时,溢出。
;影响资源:PSW、A、B、R2~R7、位1EH、1FH 堆栈需求:6字节

FSUB: SETB F0;设立减法标志
AS: LCALL MVR1;计算代数和。先将[R1]传送到第二工作区
MOV C,F0;用加减标志来校正第二操作数的有效符号
RRC A
XRL A,@R1
MOV C,ACC.7
ASN: MOV 1EH,C;将第二操作数的有效符号存入位1EH中
XRL A,@R0;与第一操作数的符号比较
RLC A
MOV F0,C;保存比较结果
LCALL MVR0;将[R0]传送到第一工作区中
LCALL AS1;在工作寄存器中完成代数运算
MOV0: INC R0;将结果传回到[R0]中的子程序入口
INC R0
MOV A,R4;传回尾数的低字节
MOV @R0,A
DEC R0
MOV A,R3;传回尾数的高字节
MOV @R0,A
DEC R0
MOV A,R2;取结果的阶码
MOV C,1FH;取结果的数符
MOV ACC.7,C;拼入阶码中
MOV @R0,A
CLR ACC.7;不考虑数符
CLR OV;清除溢出标志
CJNE A,#3FH,MV01;阶码是否上溢?
SETB OV;设立溢出标志
MV01: MOV A,@R0;取出带数符的阶码
RET
MVR0: MOV A,@R0;将[R0]传送到第一工作区中的子程序
MOV C,ACC.7;将数符保存在位1FH中
MOV 1FH,C
MOV C,ACC.6;将阶码扩充为8bit补码
MOV ACC.7,C
MOV R2,A;存放在R2中
INC R0
MOV A,@R0;将尾数高字节存放在R3中
MOV R3,A
INC R0
MOV A,@R0;将尾数低字节存放在R4中
MOV R4,A
DEC R0;恢复数据指针
DEC R0
RET
MVR1: MOV A,@R1;将[R1]传送到第二工作区中的子程序
MOV C,ACC.7;将数符保存在位1EH中
MOV 1EH,C
MOV C,ACC.6;将阶码扩充为8bit补码
MOV ACC.7,C
MOV R5,A;存放在R5中
INC R1
MOV A,@R1;将尾数高字节存放在R6中
MOV R6,A
INC R1
MOV A,@R1;将尾数低字节存放在R7中
MOV R7,A
DEC R1;恢复数据指针
DEC R1
RET
AS1: MOV A,R6;读取第二操作数尾数高字节
ORL A,R7
JZ AS2;第二操作数为零,不必运算
MOV A,R3;读取第一操作数尾数高字节
ORL A,R4
JNZ EQ1
MOV A,R6;第一操作数为零,结果以第二操作数为准
MOV R3,A
MOV A,R7
MOV R4,A
MOV A,R5
MOV R2,A
MOV C,1EH
MOV 1FH,C
AS2: RET
EQ1: MOV A,R2;对阶,比较两个操作数的阶码
XRL A,R5
JZ AS4;阶码相同,对阶结束
JB ACC.7,EQ3;阶符互异
MOV A,R2;阶符相同,比较大小
CLR C
SUBB A,R5
JC EQ4
EQ2: CLR C;第二操作数右规一次
MOV A,R6;尾数缩小一半
RRC A
MOV R6,A
MOV A,R7
RRC A
MOV R7,A
INC R5;阶码加一
ORL A,R6;尾数为零否?
JNZ EQ1;尾数不为零,继续对阶
MOV A,R2;尾数为零,提前结束对阶
MOV R5,A
SJMP AS4
EQ3: MOV A,R2;判断第一操作数阶符
JNB ACC.7,EQ2;如为正,右规第二操作数
EQ4: CLR C
LCALL RR1;第一操作数右规一次
ORL A,R3;尾数为零否?
JNZ EQ1;不为零,继续对阶
MOV A,R5;尾数为零,提前结束对阶
MOV R2,A
AS4: JB F0,AS5;尾数加减判断
MOV A,R4;尾数相加
ADD A,R7
MOV R4,A
MOV A,R3
ADDC A,R6
MOV R3,A
JNC AS2
LJMP RR1;有进位,右规一次
AS5: CLR C;比较绝对值大小
MOV A,R4
SUBB A,R7
MOV B,A
MOV A,R3
SUBB A,R6
JC AS6
MOV R4,B;第一尾数减第二尾数
MOV R3,A
LJMP RLN;结果规格化
AS6: CPL 1FH;结果的符号与第一操作数相反
CLR C;结果的绝对值为第二尾数减第一尾数
MOV A,R7
SUBB A,R4
MOV R4,A
MOV A,R6
SUBB A,R3
MOV R3,A
RLN: MOV A,R3;浮点数规格化
ORL A,R4;尾数为零否?
JNZ RLN1
MOV R2,#0C1H;阶码取最小值
RET
RLN1: MOV A,R3
JB ACC.7,RLN2;尾数最高位为一否?
CLR C;不为一,左规一次
LCALL RL1
SJMP RLN;继续判断
RLN2: CLR OV;规格化结束
RET
RL1: MOV A,R4;第一操作数左规一次
RLC A;尾数扩大一倍
MOV R4,A
MOV A,R3
RLC A
MOV R3,A
DEC R2;阶码减一
CJNE R2,#0C0H,RL1E;阶码下溢否?
CLR A
MOV R3,A;阶码下溢,操作数以零计
MOV R4,A
MOV R2,#0C1H
RL1E: CLR OV
RET
RR1: MOV A,R3;第一操作数右规一次
RRC A;尾数缩小一半
MOV R3,A
MOV A,R4
RRC A
MOV R4,A
INC R2;阶码加一
CLR OV;清溢出标志
CJNE R2,#40H,RR1E;阶码上溢否?
MOV R2,#3FH;阶码溢出
SETB OV
RR1E: RET
;4) 标号: FMUL 功能:浮点数乘法

;入口条件:被乘数在[R0]中,乘数在[R1]中。
;出口信息:OV=0时,积仍在[R0]中,OV=1时,溢出。
;影响资源:PSW、A、B、R2~R7、位1EH、1FH 堆栈需求:6字节
FMUL: LCALL MVR0 ;将[R0]传送到第一工作区中
MOV A,@R0
XRL A,@R1 ;比较两个操作数的符号
RLC A
MOV 1FH,C ;保存积的符号
LCALL MUL0 ;计算积的绝对值
LJMP MOV0 ;将结果传回到[R0]中
MUL0: LCALL MVR1 ;将[R1]传送到第二工作区中
MUL1: MOV A,R3 ;第一尾数为零否?
ORL A,R4
JZ MUL6
MOV A,R6 ;第二尾数为零否?
ORL A,R7
JZ MUL5
MOV A,R7 ;计算R3R4×R6R7-→R3R4
MOV B,R4
MUL AB
MOV A,B
XCH A,R7
MOV B,R3
MUL AB
ADD A,R7
MOV R7,A
CLR A
ADDC A,B
XCH A,R4
MOV B,R6
MUL AB
ADD A,R7
MOV R7,A
MOV A,B
ADDC A,R4
MOV R4,A
CLR A
RLC A
XCH A,R3
MOV B,R6
MUL AB
ADD A,R4
MOV R4,A
MOV A,B
ADDC A,R3
MOV R3,A
JB ACC.7,MUL2;积为规格化数否?
MOV A,R7 ;左规一次
RLC A
MOV R7,A
LCALL RL1
MUL2: MOV A,R7
JNB ACC.7,MUL3
INC R4
MOV A,R4
JNZ MUL3
INC R3
MOV A,R3
JNZ MUL3
MOV R3,#80H
INC R2
MUL3: MOV A,R2 ;求积的阶码
ADD A,R5
MD: MOV R2,A ;阶码溢出判断
JB ACC.7,MUL4
JNB ACC.6,MUL6
MOV R2,#3FH ;阶码上溢,设立标志
SETB OV
RET
MUL4: JB ACC.6,MUL6
MUL5: CLR A ;结果清零(因子为零或阶码下溢)
MOV R3,A
MOV R4,A
MOV R2,#41H
MUL6: CLR OV
RET
;(5) 标号: FDIV 功能:浮点数除法

;入口条件:被除数在[R0]中,除数在[R1]中。
;出口信息:OV=0时,商仍在[R0]中,OV=1时,溢出。
;影响资源:PSW、A、B、R2~R7、位1EH、1FH 堆栈需求: 5字节
FDIV: INC R0
MOV A,@R0
INC R0
ORL A,@R0
DEC R0
DEC R0
JNZ DIV1
MOV @R0,#41H;被除数为零,不必运算
CLR OV
RET
DIV1: INC R1
MOV A,@R1
INC R1
ORL A,@R1
DEC R1
DEC R1
JNZ DIV2
SETB OV ;除数为零,溢出
RET
DIV2: LCALL MVR0 ;将[R0]传送到第一工作区中
MOV A,@R0
XRL A,@R1 ;比较两个操作数的符号
RLC A
MOV 1FH,C ;保存结果的符号
LCALL MVR1 ;将[R1]传送到第二工作区中
LCALL DIV3 ;调用工作区浮点除法
LJMP MOV0 ;回传结果
DIV3: CLR C ;比较尾数的大小
MOV A,R4
SUBB A,R7
MOV A,R3
SUBB A,R6
JC DIV4
LCALL RR1 ;被除数右规一次
SJMP DIV3
DIV4: CLR A ;借用R0R1R2作工作寄存器
XCH A,R0 ;清零并保护之
PUSH ACC
CLR A
XCH A,R1
PUSH ACC
MOV A,R2
PUSH ACC
MOV B,#10H ;除法运算,R3R4/R6R7-→R0R1
DIV5: CLR C
MOV A,R1
RLC A
MOV R1,A
MOV A,R0
RLC A
MOV R0,A
MOV A,R4
RLC A
MOV R4,A
XCH A,R3
RLC A
XCH A,R3
MOV F0,C
CLR C
SUBB A,R7
MOV R2,A
MOV A,R3
SUBB A,R6
ANL C,/F0
JC DIV6
MOV R3,A
MOV A,R2
MOV R4,A
INC R1
DIV6: DJNZ B,DIV5
MOV A,R6 ;四舍五入
CLR C
RRC A
SUBB A,R3
CLR A
ADDC A,R1 ;将结果存回R3R4
MOV R4,A
CLR A
ADDC A,R0
MOV R3,A
POP ACC ;恢复R0R1R2
MOV R2,A
POP ACC
MOV R1,A
POP ACC
MOV R0,A
MOV A,R2 ;计算商的阶码
CLR C
SUBB A,R5
LCALL MD ;阶码检验
LJMP RLN ;规格化

;(6) 标号: FCLR 功能:浮点数清零

;入口条件:操作数在[R0]中。
;出口信息:操作数被清零。
;影响资源:A 堆栈需求: 2字节
FCLR: INC R0
INC R0
CLR A
MOV @R0,A
DEC R0
MOV @R0,A
DEC R0
MOV @R0,#41H
RET
;(7) 标号: FZER 功能:浮点数判零

;入口条件:操作数在[R0]中。
;出口信息:若累加器A为零,则操作数[R0]为零,否则不为零。
;影响资源:A 堆栈需求: 2字节
FZER: INC R0
INC R0
MOV A,@R0
DEC R0
ORL A,@R0
DEC R0
JNZ ZERO
MOV @R0,#41H
ZERO: RET

;(8) 标号: FMOV 功能:浮点数传送

;入口条件:源操作数在[R1]中,目标地址为[R0]。
;出口信息:[R0]=[R1],[R1]不变。
;影响资源:A 堆栈需求: 2字节
FMOV: INC R0
INC R0
INC R1
INC R1
MOV A,@R1
MOV @R0,A
DEC R0
DEC R1
MOV A,@R1
MOV @R0,A
DEC R0
DEC R1
MOV A,@R1
MOV @R0,A
RET
;(9) 标号: FPUS 功能:浮点数压栈

;入口条件:操作数在[R0]中。
;出口信息:操作数压入栈顶。
;影响资源:A、R2、R3 堆栈需求: 5字节
FPUS: POP ACC ;将返回地址保存在R2R3中
MOV R2,A
POP ACC
MOV R3,A
MOV A,@R0 ;将操作数压入堆栈
PUSH ACC
INC R0
MOV A,@R0
PUSH ACC
INC R0
MOV A,@R0
PUSH ACC
DEC R0
DEC R0
MOV A,R3 ;将返回地址压入堆栈
PUSH ACC
MOV A,R2
PUSH ACC
RET ;返回主程序

;(10) 标号: FPOP 功能:浮点数出栈

;入口条件:操作数处于栈顶。
;出口信息:操作数弹至[R0]中。
;影响资源:A、R2、R3 堆栈需求: 2字节
FPOP: POP ACC ;将返回地址保存在R2R3中
MOV R2,A
POP ACC
MOV R3,A
INC R0
INC R0
POP ACC ;将操作数弹出堆栈,传送到[R0]中
MOV @R0,A
DEC R0
POP ACC
MOV @R0,A
DEC R0
POP ACC
MOV @R0,A
MOV A,R3 ;将返回地址压入堆栈
PUSH ACC
MOV A,R2
PUSH ACC
RET ;返回主程序

;(11) 标号: FCMP 功能:浮点数代数值比较(不影响待比较操作数)

;入口条件:待比较操作数分别在[R0]和[R1]中。
;出口信息:若CY=1,则[R0] < [R1],若CY=0且A=0则 [R0] = [R1],否则[R0] > [R1]。
;影响资源:A、B、PSW 堆栈需求: 2字节
FCMP: MOV A,@R0 ;数符比较
XRL A,@R1
JNB ACC.7,CMP2
MOV A,@R0 ;两数异号,以[R0]数符为准
RLC A
MOV A,#0FFH
RET
CMP2: MOV A,@R1 ;两数同号,准备比较阶码
MOV C,ACC.6
MOV ACC.7,C
MOV B,A
MOV A,@R0
MOV C,ACC.7
MOV F0,C ;保存[R0]的数符
MOV C,ACC.6
MOV ACC.7,C
CLR C ;比较阶码
SUBB A,B
JZ CMP6
RLC A ;取阶码之差的符号
JNB F0,CMP5
CPL C ;[R0]为负时,结果取反
CMP5: MOV A,#0FFH ;两数不相等
RET
CMP6: INC R0 ;阶码相同时,准备比较尾数
INC R0
INC R1
INC R1
CLR C
MOV A,@R0
SUBB A,@R1
MOV B,A ;保存部分差
DEC R0
DEC R1
MOV A,@R0
SUBB A,@R1
DEC R0
DEC R1
ORL A,B ;生成是否相等信息
JZ CMP7
JNB F0,CMP7
CPL C ;[R0]为负时,结果取反
CMP7: RET
;(12) 标号: FABS 功能:浮点绝对值函数

;入口条件:操作数在[R0]中。
;出口信息:结果仍在[R0]中。
;影响资源:A 堆栈需求: 2字节
FABS: MOV A,@R0 ;读取操作数的阶码
CLR ACC.7 ;清除数符
MOV @R0,A ;回传阶码
RET

;(13) 标号: FSGN 功能:浮点符号函数

;入口条件:操作数在[R0]中。
;出口信息:累加器 A=1 时为正数,A=0FFH时为负数,A=0 时为零。
;影响资源:PSW、A 堆栈需求: 2字节
FSGN: INC R0 ;读尾数
MOV A,@R0
INC R0
ORL A,@R0
DEC R0
DEC R0
JNZ SGN
RET ;尾数为零,结束
SGN: MOV A,@R0 ;读取操作数的阶码
RLC A ;取数符
MOV A,#1 ;按正数初始化
JNC SGN1 ;是正数,结束
MOV A,#0FFH ;是负数,改变标志
SGN1: RET

;(14) 标号: FINT 功能:浮点取整函数

;入口条件:操作数在[R0]中。
;出口信息:结果仍在[R0]中。
;影响资源:PSW、A、R2、R3、R4、位1FH 堆栈需求: 6字节
FINT: LCALL MVR0 ;将[R0]传送到第一工作区中
LCALL INT ;在工作寄存器中完成取整运算
LJMP MOV0 ;将结果传回到[R0]中
INT: MOV A,R3
ORL A,R4
JNZ INTA
CLR 1FH ;尾数为零,阶码也清零,结束取整
MOV R2,#41H
RET
INTA: MOV A,R2
JZ INTB ;阶码为零否?
JB ACC.7,INTB;阶符为负否?
CLR C
SUBB A,#10H ;阶码小于16否?
JC INTD
RET ;阶码大于16,已经是整数
INTB: CLR A ;绝对值小于一,取整后正数为零,负数为负一
MOV R4,A
MOV C,1FH
RRC A
MOV R3,A
RL A
MOV R2,A
JNZ INTC
MOV R2,#41H
INTC: RET
INTD: CLR F0 ;舍尾标志初始化
INTE: CLR C
LCALL RR1 ;右规一次
ORL C,F0 ;记忆舍尾情况
MOV F0,C
CJNE R2,#10H,INTE;阶码达到16(尾数完全为整数)否?
JNB F0,INTF ;舍去部分为零否?
JNB 1FH,INTF;操作数为正数否?
INC R4 ;对于带小数的负数,向下取整
MOV A,R4
JNZ INTF
INC R3
INTF: LJMP RLN ;将结果规格化

;(15) 标号: FRCP 功能:浮点倒数函数

;入口条件:操作数在[R0]中。
;出口信息:OV=0时,结果仍在[R0]中,OV=1时,溢出。
;影响资源:PSW、A、B、R2~R7、位1EH、1FH 堆栈需求: 5字节
FRCP: MOV A,@R0
MOV C,ACC.7
MOV 1FH,C ;保存数符
MOV C,ACC.6 ;绝对值传送到第二工作区
MOV ACC.7,C
MOV R5,A
INC R0
MOV A,@R0
MOV R6,A
INC R0
MOV A,@R0
MOV R7,A
DEC R0
DEC R0
ORL A,R6
JNZ RCP
SETB OV ;零不能求倒数,设立溢出标志
RET
RCP: MOV A,R6
JB ACC.7,RCP2;操作数格式化否?
CLR C ;格式化之
MOV A,R7
RLC A
MOV R7,A
MOV A,R6
RLC A
MOV R6,A
DEC R5
SJMP RCP
RCP2: MOV R2,#1 ;将数值1.00传送到第一工作区
MOV R3,#80H
MOV R4,#0
LCALL DIV3 ;调用工作区浮点除法,求得倒数
LJMP MOV0 ;回传结果

;(16) 标号: FSQU 功能:浮点数平方

;入口条件:操作数在[R0]中。
;出口信息:OV=0时,平方值仍然在[R0]中,OV=1时溢出。
;影响资源:PSW、A、B、R2~R7、位1EH、1FH 堆栈需求: 9字节
FSQU: MOV A,R0 ;将操作数
XCH A,R1 ;同时作为乘数
PUSH ACC ;保存R1指针
LCALL FMUL ;进行乘法运算
POP ACC
MOV R1,A ;恢复R1指针
RET

;(17) 标号: FSQR 功能:浮点数开平方(快速逼近算法)

;入口条件:操作数在[R0]中。
;出口信息:OV=0时,平方根仍在[R0]中,OV=1时,负数开平方出错。
;影响资源:PSW、A、B、R2~R7 堆栈需求: 2字节
FSQR: MOV A,@R0
JNB ACC.7,SQR
SETB OV ;负数开平方,出错
RET
SQR: INC R0
INC R0
MOV A,@R0
DEC R0
ORL A,@R0
DEC R0
JNZ SQ
MOV @R0,#41H;尾数为零,不必运算
CLR OV
RET
SQ: MOV A,@R0
MOV C,ACC.6 ;将阶码扩展成8bit补码
MOV ACC.7,C
INC A ;加一
CLR C
RRC A ;除二
MOV @R0,A ;得到平方根的阶码,回存之
INC R0 ;指向被开方数尾数的高字节
JC SQR0 ;原被开方数的阶码是奇数吗?
MOV A,@R0 ;是奇数,尾数右规一次
RRC A
MOV @R0,A
INC R0
MOV A,@R0
RRC A
MOV @R0,A
DEC R0
SQR0: MOV A,@R0
JZ SQR9 ;尾数为零,不必运算
MOV R2,A ;将尾数传送到R2R3中
INC R0
MOV A,@R0
MOV R3,A
MOV A,R2 ;快速开方,参阅定点子程序说明
ADD A,#57H
JC SQR2
ADD A,#45H
JC SQR1
ADD A,#24H
MOV B,#0E3H
MOV R4,#80H
SJMP SQR3
SQR1: MOV B,#0B2H
MOV R4,#0A0H
SJMP SQR3
SQR2: MOV B,#8DH
MOV R4,#0D0H
SQR3: MUL AB
MOV A,B
ADD A,R4
MOV R4,A
MOV B,A
MUL AB
XCH A,R3
CLR C
SUBB A,R3
MOV R3,A
MOV A,B
XCH A,R2
SUBB A,R2
MOV R2,A
SQR4: SETB C
MOV A,R4
RLC A
MOV R6,A
CLR A
RLC A
MOV R5,A
MOV A,R3
SUBB A,R6
MOV B,A
MOV A,R2
SUBB A,R5
JC SQR5
INC R4
MOV R2,A
MOV R3,B
SJMP SQR4
SQR5: MOV A,R4
XCH A,R2
RRC A
MOV F0,C
MOV A,R3
MOV R5,A
MOV R4,#8
SQR6: CLR C
MOV A,R3
RLC A
MOV R3,A
CLR C
MOV A,R5
SUBB A,R2
JB F0,SQR7
JC SQR8
SQR7: MOV R5,A
INC R3
SQR8: CLR C
MOV A,R5
RLC A
MOV R5,A
MOV F0,C
DJNZ R4,SQR6
MOV A,R3 ;将平方根的尾数回传到[R0]中
MOV @R0,A
DEC R0
MOV A,R2
MOV @R0,A
SQR9: DEC R0 ;数据指针回归原位
CLR OV ;开方结果有效
RET

;(18) 标号: FPLN 功能:浮点数多项式计算

;入口条件:自变量在[R0]中,多项式系数在调用指令之后,以40H结束。
;出口信息:OV=0时,结果仍在[R0]中,OV=1时,溢出。
;影响资源:DPTR、PSW、A、B、R2~R7、位1EH、1FH 堆栈需求: 4字节
FPLN: POP DPH ;取出多项式系数存放地址
POP DPL
XCH A,R0 ;R0、R1交换角色,自变量在[R1]中
XCH A,R1
XCH A,R0
CLR A ;清第一工作区
MOV R2,A
MOV R3,A
MOV R4,A
CLR 1FH
PLN1: CLR A ;读取一个系数,并装入第二工作区
MOVC A,@A+DPTR
MOV C,ACC.7
MOV 1EH,C
MOV C,ACC.6
MOV ACC.7,C
MOV R5,A
INC DPTR
CLR A
MOVC A,@A+DPTR
MOV R6,A
INC DPTR
CLR A
MOVC A,@A+DPTR
MOV R7,A
INC DPTR ;指向下一个系数
MOV C,1EH ;比较两个数符
RRC A
XRL A,23H
RLC A
MOV F0,C ;保存比较结果
LCALL AS1 ;进行代数加法运算
CLR A ;读取下一个系数的第一个字节
MOVC A,@A+DPTR
CJNE A,#40H,PLN2;是结束标志吗?
XCH A,R0 ;运算结束,恢复R0、R1原来的角色
XCH A,R1
XCH A,R0
LCALL MOV0 ;将结果回传到[R0]中
CLR A
INC DPTR
JMP @A+DPTR ;返回主程序
PLN2: MOV A,@R1 ;比较自变量和中间结果的符号
XRL A,23H
RLC A
MOV 1FH,C ;保存比较结果
LCALL MUL0 ;进行乘法运算
SJMP PLN1 ;继续下一项运算

;(19) 标号: FLOG 功能:以10为底的浮点对数函数

;入口条件:操作数在[R0]中。
;出口信息:OV=0时,结果仍在[R0]中,OV=1时,负数或零求对数出错。
;影响资源:DPTR、PSW、A、B、R2~R7、位1EH、1FH 堆栈需求:9字节
FLOG: LCALL FLN ;先以e为底求对数
JNB OV,LOG
RET ;如溢出则停止计算
LOG: MOV R5,#0FFH;系数0.43430(1/Ln10)
MOV R6,#0DEH
MOV R7,#5CH
LCALL MUL1 ;通过相乘来换底
LJMP MOV0 ;传回结果
;(20) 标号: FLN 功能:以e为底的浮点对数函数

;入口条件:操作数在[R0]中。
;出口信息:OV=0时,结果仍在[R0]中,OV=1时,负数或零求对数出错。
;影响资源:DPTR、PSW、A、B、R2~R7、位1EH、1FH 堆栈需求: 7字节

FLN: LCALL MVR0 ;将[R0]传送到第一工作区
JB 1FH,LNOV;负数或零求对数,出错
MOV A,R3
ORL A,R4
JNZ LN0
LNOV: SETB OV
RET
LN0: CLR C
LCALL RL1 ;左规一次
CLR A
XCH A,R2 ;保存原阶码,清零工作区的阶码
PUSH ACC
LCALL RLN ;规格化
LCALL MOV0 ;回传
LCALL FPLN ;用多项式计算尾数的对数
DB 7BH,0F4H,30H;0.029808
DB 0FEH,85H,13H;-0.12996
DB 7FH,91H,51H;0.28382
DB 0FFH,0FAH,0BAH;-0.4897
DB 0,0FFH,0CAH;0.99918
DB 70H,0C0H,0;1.1442×10-5
DB 40H ;结束
POP ACC ;取出原阶码
JNZ LN1
RET ;如为零,则结束
LN1: CLR 1EH ;清第二区数符
MOV C,ACC.7
MOV F0,C ;保存阶符
JNC LN2
CPL A ;当阶码为负时,求其绝对值
INC A
LN2: MOV R2,A ;阶码的绝对值乘以0.69315
MOV B,#72H
MUL AB
XCH A,R2
MOV R7,B
MOV B,#0B1H
MUL AB
ADD A,R7
MOV R7,A ;乘积的尾数在R6R7R2中
CLR A
ADDC A,B
MOV R6,A
MOV R5,#8 ;乘积的阶码初始化(整数部分为一字节)
LN3: JB ACC.7,LN4;乘积格式化
MOV A,R2
RLC A
MOV R2,A
MOV A,R7
RLC A
MOV R7,A
MOV A,R6
RLC A
MOV R6,A
DEC R5
SJMP LN3
LN4: MOV C,F0 ;取出阶符,作为乘积的数符
MOV ACC.7,C
LJMP ASN ;与尾数的对数合并,得原操作数的对数

;(21) 标号: FE10 功能:以10为底的浮点指数函数

;入口条件:操作数在[R0]中。
;出口信息:OV=0时,结果仍在[R0]中,OV=1时,溢出。
;影响资源:DPTR、PSW、A、B、R2~R7、位1EH、1FH 堆栈需求:6字节
FE10: MOV R5,#2 ;加权系数为3.3219(Log210)
MOV R6,#0D4H
MOV R7,#9AH
SJMP EXP ;先进行加权运算,后以2为底统一求幂

;(22) 标号: FEXP 功能:以e为底的浮点指数函数

;入口条件:操作数在[R0]中。
;出口信息:OV=0时,结果仍在[R0]中,OV=1时,溢出。
;影响资源:DPTR、PSW、A、B、R2~R7、位1EH、1FH 堆栈需求:6字节
FEXP: MOV R5,#1 ;加权系数为1.44272(Lng2e)
MOV R6,#0B8H
MOV R7,#0ABH
EXP: CLR 1EH ;加权系数为正数
LCALL MVR0 ;将[R0]传送到第一工作区
LCALL MUL1 ;进行加权运算
SJMP E20 ;以2为底统一求幂

;(23) 标号: FE2 功能:以2为底的浮点指数函数

;入口条件:操作数在[R0]中。
;出口信息:OV=0时,结果仍在[R0]中,OV=1时,溢出。
;影响资源:DPTR、PSW、A、B、R2~R7、位1EH、1FH 堆栈需求:6字节
FE2: LCALL MVR0 ;将[R0]传送到第一工作区
E20: MOV A,R3
ORL A,R4
JZ EXP1 ;尾数为零
MOV A,R2
JB ACC.7,EXP2;阶符为负?
SETB C
SUBB A,#6 ;阶码大于6否?
JC EXP2
JB 1FH,EXP0;数符为负否?
MOV @R0,#3FH;正指数过大,幂溢出
INC R0
MOV @R0,#0FFH
INC R0
MOV @R0,#0FFH
DEC R0
DEC R0
SETB OV
RET
EXP0: MOV @R0,#41H;负指数过大,幂下溢,清零处理
CLR A
INC R0
MOV @R0,A
INC R0
MOV @R0,A
DEC R0
DEC R0
CLR OV
RET
EXP1: MOV @R0,#1 ;指数为零,幂为1.00
INC R0
MOV @R0,#80H
INC R0
MOV @R0,#0
DEC R0
DEC R0
CLR OV
RET
EXP2: MOV A,R2 ;将指数复制到第二工作区
MOV R5,A
MOV A,R3
MOV R6,A
MOV A,R4
MOV R7,A
MOV C,1FH
MOV 1EH,C
LCALL INT ;对第一区取整
MOV A,R3
JZ EXP4
EXP3: CLR C ;使尾数高字节R3对应一个字节整数
RRC A
INC R2
CJNE R2,#8,EXP3
EXP4: MOV R3,A
JNB 1FH,EXP5
CPL A ;并用补码表示
INC A
EXP5: PUSH ACC ;暂时保存之
LCALL RLN ;重新规格化
CPL 1FH
SETB F0
LCALL AS1 ;求指数的小数部分
LCALL MOV0 ;回传指数的小数部分
LCALL FPLN ;通过多项式计算指数的小数部分的幂
DB 77H,0B1H,0C9H;1.3564×10-3
DB 7AH,0A1H,68H;9.8514×10-3
DB 7CH,0E3H,4FH;0.055495
DB 7EH,0F5H,0E7H;0.24014
DB 0,0B1H,72H;0.69315
DB 1,80H,0 ;1.00000
DB 40H ;结束
POP ACC ;取出指数的整数部分
ADD A,R2 ;按补码加到幂的阶码上
MOV R2,A
CLR 1FH ;幂的符号为正
LJMP MOV0 ;将幂传回[R0]中

;(24)标号: DTOF 功能:双字节十六进制定点数转换成格式化浮点数

;入口条件:双字节定点数的绝对值在[R0]中,数符在位1FH中,整数部分的位数在A中。
;出口信息:转换成格式化浮点数在[R0]中(三字节)。
;影响资源:PSW、A、R2、R3、R4、位1FH 堆栈需求: 6字节
DTOF: MOV R2,A ;按整数的位数初始化阶码
MOV A,@R0 ;将定点数作尾数
MOV R3,A
INC R0
MOV A,@R0
MOV R4,A
DEC R0
LCALL RLN ;进行规格化
LJMP MOV0 ;传送结果到[R0]中

;(25) 标号: FTOD 功能:格式化浮点数转换成双字节定点数

;入口条件:格式化浮点操作数在[R0]中。
;出口信息:OV=1时溢出,OV=0时转换成功:定点数的绝对值在[R0]中(双字节),数符
;在位1FH中,F0=1 时为整数,CY=1时为一字节整数一字节小数,否则为纯小数。
;影响资源:PSW、A、B、R2、R3、R4、位1FH 堆栈需求: 6字节
FTOD: LCALL MVR0 ;将[R0]传送到第一工作区
MOV A,R2
JZ FTD4 ;阶码为零,纯小数
JB ACC.7,FTD4;阶码为负,纯小数
SETB C
SUBB A,#10H
JC FTD1
SETB OV ;阶码大于16,溢出
RET
FTD1: SETB C
MOV A,R2
SUBB A,#8 ;阶码大于8否?
JC FTD3
FTD2: MOV B,#10H ;阶码大于8,按双字节整数转换
LCALL FTD8
SETB F0 ;设立双字节整数标志
CLR C
CLR OV
RET
FTD3: MOV B,#8 ;按一字节整数一字节小数转换
LCALL FTD8
SETB C ;设立一字节整数一字节小数标志
CLR F0
CLR OV
RET
FTD4: MOV B,#0 ;按纯小数转换
LCALL FTD8
CLR OV ;设立纯小数标志
CLR F0
CLR C
RET
FTD8: MOV A,R2 ;按规定的整数位数进行右规
CJNE A,B,FTD9
MOV A,R3 ;将双字节结果传送到[R0]中
MOV @R0,A
INC R0
MOV A,R4
MOV @R0,A
DEC R0
RET
FTD9: CLR C
LCALL RR1 ;右规一次
SJMP FTD8

;(26) 标号: BTOF 功能:浮点BCD码转换成格式化浮点数

;入口条件:浮点BCD码操作数在[R0]中。
;出口信息:转换成的格式化浮点数仍在[R0]中。
;影响资源:PSW、A、B、R2~R7、位1DH~1FH 堆栈需求:6字节
BTOF: INC R0 ;判断是否为零。
INC R0
MOV A,@R0
MOV R7,A
DEC R0
MOV A,@R0
MOV R6,A
DEC R0
ORL A,R7
JNZ BTF0
MOV @R0,#41H;为零,转换结束。
RET
BTF0: MOV A,@R0
MOV C,ACC.7
MOV 1DH,C ;保存数符。
CLR 1FH ;以绝对值进行转换。
MOV C,ACC.6 ;扩充阶码为八位。
MOV ACC.7,C
MOV @R0,A
JNC BTF1
ADD A,#19 ;是否小于1E-19?
JC BTF2
MOV @R0,#41H;小于1E-19时以0计。
INC R0
MOV @R0,#0
INC R0
MOV @R0,#0
DEC R0
DEC R0
RET
BTF1: SUBB A,#19
JC BTF2
MOV A,#3FH ;大于1E19时封顶。
MOV C,1DH
MOV ACC.7,C
MOV @R0,A
INC R0
MOV @R0,#0FFH
INC R0
MOV @R0,#0FFH
DEC R0
DEC R0
RET
BTF2: CLR A ;准备将BCD码尾数转换成十六进制浮点数。
MOV R4,A
MOV R3,A
MOV R2,#10H ;至少两个字节。
BTF3: MOV A,R7
ADD A,R7
DA A
MOV R7,A
MOV A,R6
ADDC A,R6
DA A
MOV R6,A
MOV A,R4
RLC A
MOV R4,A
MOV A,R3
RLC A
MOV R3,A
DEC R2
JNB ACC.7,BTF3;直到尾数规格化。
MOV A,R6 ;四舍五入。
ADD A,#0B0H
CLR A
ADDC A,R4
MOV R4,A
CLR A
ADDC A,R3
MOV R3,A
JNC BTF4
MOV R3,#80H
INC R2
BTF4: MOV DPTR,#BTFL;准备查表得到十进制阶码对应的浮点数。
MOV A,@R0
ADD A,#19 ;计算表格偏移量。
MOV B,#3
MUL AB
ADD A,DPL
MOV DPL,A
JNC BTF5
INC DPH
BTF5: CLR A ;查表。
MOVC A,@A+DPTR
MOV C,ACC.6
MOV ACC.7,C
MOV R5,A
MOV A,#1
MOVC A,@A+DPTR
MOV R6,A
MOV A,#2
MOVC A,@A+DPTR
MOV R7,A
LCALL MUL1 ;将阶码对应的浮点数和尾数对应的浮点数相乘。
MOV C,1DH ;取出数符。
MOV 1FH,C
LJMP MOV0 ;传送转换结果。

;(27) 标号: FTOB 功能:格式化浮点数转换成浮点BCD码

;入口条件:格式化浮点操作数在[R0]中。
;出口信息:转换成的浮点BCD码仍在[R0]中。
;影响资源:PSW、A、B、R2~R7、位1DH~1FH 堆栈需求:6字节
FTOB: INC R0
MOV A,@R0
INC R0
ORL A,@R0
DEC R0
DEC R0
JNZ FTB0
MOV @R0,#41H
RET
FTB0: MOV A,@R0
MOV C,ACC.7
MOV 1DH,C
CLR ACC.7
MOV @R0,A
LCALL MVR0
MOV DPTR,#BFL0;绝对值大于或等于1时的查表起点。
MOV B,#0 ;十的0次幂。
MOV A,R2
JNB ACC.7,FTB1
MOV DPTR,#BTFL;绝对值小于1E-6时的查表起点。
MOV B,#0EDH ;十的-19次幂。
ADD A,#16
JNC FTB1
MOV DPTR,#BFLN;绝对值大于或等于1E-6时的查表起点。
MOV B,#0FAH ;十的-6次幂。
FTB1: CLR A ;查表,找到一个比待转换浮点数大的整数幂。
MOVC A,@A+DPTR
MOV C,ACC.6
MOV ACC.7,C
MOV R5,A
MOV A,#1
MOVC A,@A+DPTR
MOV R6,A
MOV A,#2
MOVC A,@A+DPTR
MOV R7,A
MOV A,R5 ;和待转换浮点数比较。
CLR C
SUBB A,R2
JB ACC.7,FTB2;差为负数。
JNZ FTB3
MOV A,R6
CLR C
SUBB A,R3
JC FTB2
JNZ FTB3
MOV A,R7
CLR C
SUBB A,R4
JC FTB2
JNZ FTB3
MOV R5,B ;正好是表格中的数。
INC R5 ;幂加一。
MOV R6,#10H ;尾数为0·1000。
MOV R7,#0
SJMP FTB6 ;传送转换结果。
FTB2: INC DPTR ;准备表格下一项。
INC DPTR
INC DPTR
INC B ;幂加一。
SJMP FTB1 ;
FTB3: PUSH B ;保存幂值。
LCALL DIV3 ;相除,得到一个二进制浮点数的纯小数。
FTB4: MOV A,R2 ;取阶码。
JZ FTB5 ;为零吗?
CLR C
LCALL RR1 ;右规。
SJMP FTB4
FTB5: POP ACC ;取出幂值。
MOV R5,A ;作为十进制浮点数的阶码。
LCALL HB2 ;转换尾数的十分位和百分位。
MOV R6,A
LCALL HB2 ;转换尾数的千分位和万分位。
MOV R7,A
MOV A,R3 ;四舍五入。
RLC A
CLR A
ADDC A,R7
DA A
MOV R7,A
CLR A
ADDC A,R6
DA A
MOV R6,A
JNC FTB6
MOV R6,#10H
INC R5
FTB6: INC R0 ;存放转换结果。
INC R0
MOV A,R7
MOV @R0,A
DEC R0
MOV A,R6
MOV @R0,A
DEC R0
MOV A,R5
MOV C,1DH ;取出数符。
MOV ACC.7,C
MOV @R0,A
RET
HB2: MOV A,R4 ;尾数扩大100倍。
MOV B,#100
MUL AB
MOV R4,A
MOV A,B
XCH A,R3
MOV B,#100
MUL AB
ADD A,R3
MOV R3,A
JNC HB21
INC B
HB21: MOV A,B ;将整数部分转换成BCD码。
MOV B,#10
DIV AB
SWAP A
ORL A,B
RET
BTFL: DB 41H,0ECH,1EH ;1.0000E-19
DB 45H,93H,93H ;1.0000E-18
DB 48H,0B8H,78H ;1.0000E-17
DB 4BH,0E6H,96H ;1.0000E-16
DB 4FH,90H,1DH ;1.0000E-15
DB 52H,0B4H,25H ;1.0000E-14
DB 55H,0E1H,2EH ;1.0000E-13
DB 59H,8CH,0BDH ;1.0000E-12
DB 5CH,0AFH,0ECH ;1.0000E-11
DB 5FH,0DBH,0E7H ;1.0000E-10
DB 63H,89H,70H ;1.0000E-9
DB 66H,0ABH,0CCH ;1.0000E-8
DB 69H,0D6H,0C0H ;1.0000E-7
BFLN: DB 6DH,86H,38H ;1.0000E-6
DB 70H,0A7H,0C6H ;1.0000E-5
DB 73H,0D1H,0B7H ;1.0000E-4
DB 77H,83H,12H ;1.0000E-3
DB 7AH,0A3H,0D7H ;1.0000E-2
DB 7DH,0CCH,0CDH ;1.0000E-1
BFL0: DB 1,80H,00H ;1.0000
DB 4,0A0H,00H ;1.0000E1
DB 7,0C8H,00H ;1.0000E2
DB 0AH,0FAH,00H ;1.0000E3
DB 0EH,9CH,40H ;1.0000E4
DB 11H,0C3H,50H ;1.0000E5
DB 14H,0F4H,24H ;1.0000E6
DB 18H,98H,97H ;1.0000E7
DB 1BH,0BEH,0BCH ;1.0000E8
DB 1EH,0EEH,6BH ;1.0000E9
DB 22H,95H,03H ;1.0000E10
DB 25H,0BAH,44H ;1.0000E11
DB 28H,0E8H,0D5H ;1.0000E12
DB 2CH,91H,85H ;1.0000E13
DB 2FH,0B5H,0E6H ;1.0000E14
DB 32H,0E3H,60H ;1.0000E15
DB 36H,8EH,1CH ;1.0000E16
DB 39H,31H,0A3H ;1.0000E17
DB 3CH,0DEH,0BH ;1.0000E18
DB 40H,8AH,0C7H ;1.0000E19

; (28) 标号: FCOS 功能:浮点余弦函数

;入口条件:操作数在[R0]中。
;出口信息:结果仍在[R0]中。
;影响资源:DPTR、PSW、A、B、R2~R7、位1DH~1FH 堆栈需求: 6字节
FCOS: LCALL FABS ;COS(-X) = COS X
MOV R5,#1 ;常数1.5708(π/2)
MOV R6,#0C9H
MOV R7,#10H
CLR 1EH
LCALL MVR0
CLR F0
LCALL AS1 ;x+(π/2)
LCALL MOV0 ;保存结果,接着运行下面的FSIN程序

;(29) 标号: FSIN 功能:浮点正弦函数

;入口条件:操作数在[R0]中。
;出口信息:结果仍在[R0]中。
;影响资源:DPTR、PSW、A、B、R2~R7、位1DH~1FH 堆栈需求: 6字节
FSIN: MOV A,@R0
MOV C,ACC.7
MOV 1DH,C ;保存自变量的符号
CLR ACC.7 ;统一按正数计算
MOV @R0,A
LCALL MVR0 ;将[R0]传送到第一工作区
MOV R5,#0 ;系数0.636627(2/π)
MOV R6,#0A2H
MOV R7,#0FAH
CLR 1EH
LCALL MUL1 ;相乘,自变量按(π/2)规一化
MOV A,R2 ;将结果复制到第二区
MOV R5,A
MOV A,R3
MOV R6,A
MOV A,R4
MOV R7,A
LCALL INT ;第一区取整,获得象限信息
MOV A,R2
JZ SIN2
SIN1: CLR C ;将浮点象限数转换成定点象限数
LCALL RR1
CJNE R2,#10H,SIN1
MOV A,R4
JNB ACC.1,SIN2
CPL 1DH ;对于第三、四象限,结果取反
SIN2: JB ACC.0,SIN3
CPL 1FH ;对于第一、三象限,直接求规一化的小数
SJMP SIN4
SIN3: MOV A,R4 ;对于第二、四象限,准备求其补数
INC A
MOV R4,A
JNZ SIN4
INC R3
SIN4: LCALL RLN ;规格化
SETB F0
LCALL AS1 ;求自变量归一化等效值
LCALL MOV0 ;回传
LCALL FPLN ;用多项式计算正弦值
DB 7DH,93H,28H;0.07185
DB 41H,0,0 ;0
DB 80H,0A4H,64H;-0.64215
DB 41H,0,0 ;0
DB 1,0C9H,2;1.5704
DB 41H,0,0 ;0
DB 40H ;结束
MOV A,@R0 ;结果的绝对值超过1.00吗?
JZ SIN5
JB ACC.6,SIN5
INC R0 ;绝对值按1.00封顶
MOV @R0,#80H
INC R0
MOV @R0,#0
DEC R0
DEC R0
MOV A,#1
SIN5: MOV C,1DH ;将数符拼入结果中
MOV ACC.7,C
MOV @R0,A
RET

;(30) 标号: FATN 功能:浮点反正切函数

;入口条件:操作数在[R0]中。
;出口信息:结果仍在[R0]中。
;影响资源:DPTR、PSW、A、B、R2~R7、位1CH~1FH 堆栈需求:7字节
FATN: MOV A,@R0
MOV C,ACC.7
MOV 1DH,C ;保存自变量数符
CLR ACC.7 ;自变量取绝对值
MOV @R0,A
CLR 1CH ;清求余运算标志
JB ACC.6,ATN1;自变量为纯小数否?
JZ ATN1
SETB 1CH ;置位求余运算标志
LCALL FRCP ;通过倒数运算,转换成纯小数
ATN1: LCALL FPLN ;通过多项式运算,计算反正切函数值
DB 0FCH,0E4H,91H;-0.055802
DB 7FH,8FH,37H;0.27922
DB 0FFH,0EDH,0E0H;-0.46460
DB 7BH,0E8H,77H;0.028377
DB 0,0FFH,68H;0.9977
DB 72H,85H,0ECH;3.1930×10-5
DB 40H ;结束
JNB 1CH,ATN2;需要求余运算否?
CPL 1FH ;准备运算标志
MOV C,1FH
MOV F0,C ;常数1.5708(π/2)
MOV R5,#1
MOV R6,#0C9H
MOV R7,#10H
LCALL AS1 ;求余运算
LCALL MOV0 ;回传
ATN2: MOV A,@R0 ;拼入结果的数符
MOV C,1DH
MOV ACC.7,C
MOV @R0,A
RET

;(31) 标号: RTOD 功能:浮点弧度数转换成浮点度数

;入口条件:浮点弧度数在[R0]中。
;出口信息:转换成的浮点度数仍在[R0]中。
;影响资源:PSW、A、B、R2~R7、位1EH、1FH 堆栈需求:6字节
RTOD: MOV R5,#6 ;系数(180/π)传送到第二工作区
MOV R6,#0E5H
MOV R7,#2FH
SJMP DR ;通过乘法进行转换

;(32) 标号: DTOR 功能:浮点度数转换成浮点弧度数

;入口条件:浮点度数在[R0]中。
;出口信息:转换成的浮点弧度数仍在[R0]中。
;影响资源:PSW、A、B、R2~R7、位1EH、1FH 堆栈需求:6字节
DTOR: MOV R5,#0FBH;系数(π/180)传送到第二工作区
MOV R6,#8EH
MOV R7,#0FAH
DR: LCALL MVR0 ;将[R0]传送到第一工作区
CLR 1EH ;系数为正
LCALL MUL1 ;通过乘法进行转换
LJMP MOV0 ;结果传送到[R0]中

      END

网友:
如果单片机空间够大,还是C方便!

网友:
现在还用汇编写程序的很少了。

网友:
很佩服楼主,但是。。。看不懂汇编。。。

网友:
现在用汇编写程序估计都没几个的了。速成的都用C。

网友:
记得以前AVR用汇编的日子啊,

楼主:
汇编可控性好!定时准确!

网友:
真强大,汇编

楼主(2012-10-12):
有时间将电路图整理出来,供爱好者参考.

网友:
真厉害,话说小系统还是很多使用汇编,汇编可控性还是强点,就是不利移植,呵呵!

网友(2013-03-19):
牛人阿   佩服

网友:
还不出电路图。小心哪天敲你家门去吃饭

楼主:
回家里找出来,再整理一下,因为最近忙!

网友:
这年头用汇编的的确少了,佩服楼主的功力

楼主:
没办法。学计算机是从TP801(Z80单板机)开始的,周立功也做过Z80小板子的机器,现在我还有他出的这本书;也想学C,总感觉它离硬件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