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在protel99se中如何产生镜像电路图

楼主(2012-05-05):
就是在一个已知的电路图的基础上, 产生一个镜像电路图, 该电路图的左边是原电路图的右边, 右边是原电路图的左边

网友:
选中然后按X 按键或则Y按键  如果你不是这个意思的话   就是在选择层的时候 勾选MIRRO

楼主:
谢谢啊, 按2次y, ok

网友:
如果你是单纯为绘PCB方便的话用这个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