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帮忙看下如何改进这个电路..

楼主(2012-05-05):
我的问题:1,如何提高两个三极管的寿命,8550有人说可以使它快速导通在饱和与截止之间(他们有的说加加速电容.)..要怎么实现?还有功率管该做怎么样的保护.请各位解答下,
             2,就是这里的电阻选型正确么?应该怎么计算比较合适..按照怎么样的思路跟计算方法..因为我之前的计算思路都是按照数据手册给的饱和电压,跟放大倍数来计算的...所以存在比较多问题...
现在这个电路还在测试中,,,我想改进使它工作更加可靠./希望OURDEV论坛人能帮下我们这些新手..谢谢
     注意下:8550 基极在原电路中已经有加了限流电阻...

网友A:
"因为我之前的计算思路都是按照数据手册给的饱和电压,跟放大倍数来计算的"
这个倒是没错,不过不知你是怎么计算的。

1、负载额定电流多大?
2、然后根据图表查此时TIP41的饱和电压,以及此时的HFE,得到基极电流。
3、根据TIP41的VBE和8550的饱和电压以及前面得到的基极电流求得电阻的阻值。

你的电路不为元件标名称,真头疼

还要考虑散热:
根据TIP41的饱和电压以及电流,得到耗散功率。然后计算温升、热阻,选择合适的散热器。

更好的选择是用MOSF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我之前的计算思路都是按照数据手册给的饱和电压,跟放大倍数来计算的"
这个倒是没错,不过不知你是怎么 ...

思路也是跟你那个一样...但是我有考虑到一点,..算饱和的时候HFE要怎么取....是不是看手册给的图纸.在描点取hfe还是说这个增益值最好小一点,,但是小一点的话要小到多少才恰到好处?...这是回复的一个问题,,,,还有一个不解的是,,就是耗散功率能算,,但是温升(这个怎么考虑,不懂),,跟所为的散热措施是不是就是加散热片还是?  ..谢谢元老..我改改图让你看看...里面有标了..负载电机的电流 1.8A.

网友A:
刚看了TIP41的数据手册,插图二里的饱和电压在集电极电流1.8A时约为200mV左右,你可以把范围扩大点,按300mV计算功耗之类的。
此时的VBE在1V左右。插图二里的IC/IB=10,就是饱和情况下的HFE。假设按IC/IB=10这个值来算,基极电流 1.8A/10=180mA,如果按饱和压降300mV的话,差不多也就100mA的样子。发射结压降在1~1.1V左右。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直接按IC/IB=10这个值来算,很难得到最小的功耗。因为饱和时的HFE一样随集电极电流大小不同而变化,而饱和压降也随之变化。此外,数据表给定的HFE也是有范围的,与生产厂家、批次有关。
实际的产品设计要根据能够容忍的范围来考虑,以达成最终的设计目标。

俺的建议是你用仿真软件,根据集电极电流,所用的TIP41的HFE,来绘制功耗曲线,从而选定最低功耗时的基极电流,得到饱和压降。与期望的目标相比较。

关于散热,你最好是找资料看看。俺这方面现在还差一步,没有散热器的资料,没法选型。

网友B:
要不试试TIP41换作NMOS?
IO口可直接驱动NMOS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不试试TIP41换作NMOS?
IO口可直接驱动NMOS

没用过场效应管....要回去看看..能否帮我解决如何保护好三极管呢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看了TIP41的数据手册,插图二里的饱和电压在集电极电流1.8A时约为200mV左右,你可以把范围扩大点,按300m ...

我这边仿真软件只有PROTUES.还那种仿真软件比较好...推荐一下...你说的我都受益匪浅拉...好人真多

网友:
PSPICE 之类的。

俺自己在用MicroCap。

楼主:
不要让我的帖子沉了啊..楼上的非常感谢

网友C:
感觉用达林顿可能更好些。

8550直接驱动末级功率管,虽然也能用,可靠性可能不是很高。

大致画了个图,加速电容可以使电路加快导通及截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用达林顿可能更好些。

8550直接驱动末级功率管,虽然也能用,可靠性可能不是很高。

1.  8550三极管的CE端加二极管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加在10欧之后啊?
2.   电容加速为什么放这里呢.,我好喜欢你这个图..你能给我详细的解析一下么?
3.   R4是不是泄放电阻啊?这阻值怎么选取?
感激不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用达林顿可能更好些。

8550直接驱动末级功率管,虽然也能用,可靠性可能不是很高。

可靠性,,是指它调速的时候有时灵有时不灵?
我现在那个就已经开始不行了...上次还可以的,..这次就不行了...能解答下么?我在线等

网友D:
用MOS管会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MOS管会好很多。

手头上这会真的没有,这货还要赶在明天出,所以现在只有先调好这个,,在改用MOSFET

网友:
不过还不是很明白花生说的选型,我是否可根据Ic选择Hfe在确定Vce和Vbe呢??

网友E(2012-06-12):
负载是直流电动机,不需要考虑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负载是直流电动机,不需要考虑速度...

驱动电流达不到那么高..转速没法上去...该怎么办 啊?

网友E:
直流电机的话, 转速是由电压决定的, 而输出扭矩是由电流决定的.

转速上不去要增加电压,或换电机. 如果励磁电流可控,减小励磁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流电机的话, 转速是由电压决定的, 而输出扭矩是由电流决定的.

转速上不去要增加电压,或换电机. 如果励磁 ...

能不能在+24上面加多一个功率三极管...用两只功率管进行耦合?

网友E:
我觉得没用. 如果管子导通了,电压损失应该可以忽略,否则会烧掉开关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没用. 如果管子导通了,电压损失应该可以忽略,否则会烧掉开关管的.

怎么样才能加大电流啊?难不成要用两只小功率管增加功率输出之后在加给大功率管进行驱动?像图片行不?

网友:
我觉得你的第一个图就可以.

网友E:
电流是由负载决定的. 当电机和电压定了,多大电流也不会增加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流是由负载决定的. 当电机和电压定了,多大电流也不会增加转速.

行是行啊..转速达不到要求..这才晕死..用线性电压源试了下...电流要达到2A左右才能输出最大的转速...但是我的占空比已经100%了..却只有500MA..不知道怎么加大这个电流

网友:
当你的电机和电源确定下来,它的最高转速就确定了,用什么办法都不会超出.

要么你换电机,要么你换电源,才能得到更高的转速.

网友F:
如果你控制正极可能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你控制正极可能会好点

把电机搬E极??是不是这意思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把电机搬E极??是不是这意思啊?

这个图的话行不?不过9013的三极管能加24(我自己原理图)的电压吗e?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图的话行不?不过9013的三极管能加24(我自己原理图)的电压吗e?

如果最大电流为2A的话,你就要选择大电流的三极管或者MOS件开关器件(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串联稳压电源),具体前方驱动可根据实际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