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电路中的BJT与MOSFET

楼主(2012-05-05):
作为重新注册的第一个帖子,我觉得需要写得认真一点,这个东西比较适合初学者或者动手能力很强但是缺乏一些基本理论的读者。由于理论水平和经验有限,文中难免出现纰漏或者错误,欢迎大家指出,另外,这个文章同时投给了《无线电》特别注明一下。所以文字图片都是本人亲自编辑的,没有功劳有苦劳,带脏话的评论请绕开。

网友A:
首先,楼主本着教学精神写点含有自己理解的东西是很好的,国内这么做的人不多。
其次,优点就不提了,缺点还是有很多致命的。

1.对象不明.作者指望谁是读者?显然对于有一定基础的相关专业学生(研究生级别)或相关工作者来说,有很多东西已经学到,而且有些语言不严谨。而对于初学者来说,中间思维跳跃跨度大,很多基础概念还不懂,无法继续看下去。很容易让人有厌倦感。
2.针对性不强,到底是偏向实际还是理论?实践中的感性分析不够形象,可以加入比喻。理论不够深入,很多内容只是极为简单的只字片语。有些东西,一两句说不明白干脆就略过。
3.此外,学生腔过浓。

从发表普通论文的角度上说,已经理解到问题了,但是不够深入,工作量到位了,但效果不好。从无线电杂志的科普作用看,虽说比现在很多低质量文章好些,但是还是有很多改进空间。发表肯定是没有问题,但如果楼主要对自己的作品和工作继续精雕细琢,还有相当的工作要做。
当然,对楼主评论绝非恶意。很少能看到对这种问题有自己思考和学习的。

网友:
谢谢,非常感谢,真的很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楼主本着教学精神写点含有自己理解的东西是很好的,国内这么做的人不多。
其次,优点就不提了,缺点 ...

感谢learner的建议和意见,写这么一个东西,确实感觉到很多方面难以权衡,正如您提到的,有些地方根本没法讲的太深只能一笔带过,但是又不得不提;有些东西没有什么联系,跨度很大,却又常常遇到;我尽力去把我能够理解的和掌握的呈现出来,水平实在有限,忘多指教,如果能够针对具体内容指出,那就更感谢了。
至于论文,现在的100篇中我觉得99篇都可以不看,这个显然不当论文做……

网友:
matk!matk!matk!matk!matk!

网友B:
我觉得对于初学者理解BJT和MOSFET的知识有帮助,另外注意错别字!

网友C:
是一篇很好的科普文章,写的挺好,应该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一篇很好的科普文章,写的挺好,应该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对于初学者理解BJT和MOSFET的知识有帮助,另外注意错别字!

惭愧,自己看自己的,确实没有检查出来,忘指出

网友D:
亲,必须好评!之前一直都没有完全理解MOSFET和BJT的区别,看完文章,豁然开朗,楼主V5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亲,必须好评!之前一直都没有完全理解MOSFET和BJT的区别,看完文章,豁然开朗,楼主V5 ...

谢谢,还想多修改一下,但是现有水平实在有限

网友:
支持原创,现在很少看到对管子的理解的帖子了。

网友:
下载了并看了,对楼主的付出表示感谢!

网友E:
任少,你回来了。

网友:
支持原创,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任少,你回来了。

重新注册了

网友:
写得挺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惭愧,自己看自己的,确实没有检查出来,忘指出

第三段的第一行,仔细读一下,应该就有吧!   “那没”还是“那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三段的第一行,仔细读一下,应该就有吧!   “那没”还是“那么”?

那么……谢谢,就不重新传了,在这里说明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首先,楼主本着教学精神写点含有自己理解的东西是很好的,国内这么做的人不多。
其次,优点就不提了,缺点 ...

1、确实我也觉得楼主这篇文章的对象应定为在有一定基础的相关专业学生(研究生级别)或相关工作者来。
我觉得楼主的语态很好,以这样的语气表述问题,更容易让人接受。相比有些国内专业教程,更加叫人读了厌倦。
虽然有些地方写的缺乏严谨及思维跳跃,同时在一些非常重要的地方进行了省略,并且没有对读者进行提醒。
2、至于到底是偏向理论还是偏向实践,我浅显的认为,最好是相辅相成的。其两者本身就是互相扶助的作用。
3、我自己也是学生,所谓学生腔浓重又如何呢,关键是要把问题分析清楚。事实上,文章以这样的心态对待读者是比较亲切的,高高在上写文章的有什么用

以上是鄙人对这写缺点的看法,

网友:
学习一下,O(∩_∩)O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1、确实我也觉得楼主这篇文章的对象应定为在有一定基础的相关专业学生(研究生级别)或相关工作者来。
我 ...

感谢你的热心回复,本来是给我周围同学(大三到研一)看的,他们都是动手的强人,也学过模电数电半导体器件等等的课程,但是他们遇到实际的器件似乎依然不会用。
我自身的水平很有限,那些虽然自己能够理解但是感觉难以表述清楚的或者我自己都没搞清楚的,不敢妄加谈论,所以文章肯定不严谨,不连贯,非常希望大家指出并帮我改正。

网友A:
楼主文章要动的手术大了,不过看楼主写文章的真实目的了。

从个人学习角度讲,学习笔记,无所谓,以后自己能看懂就行了。
作为职业写手来说(非贬义),写书为了教学,必有自己的教学目标,而且理论性更强。
作为科普读物来说,必须要简单形象,便于理解,比喻的文法和绘图很重要,可以参考一些日本的书籍。
本科级别不用过多考虑太多这种知识,因为目前本科教育成了科普,很多内容只能在研究生阶段或工作阶段自己学习。至于研究生级别,专业学习有相关课程。此外,楼主的文章只能说是自己的学习心得,有料,经验的成分较多,理论很少,经验却也没有很系统总结。作为学习笔记,可以说不错,但是从行文来说,就简直是一塌糊涂了。

楼主的文章题目就不好,太大。细节说,
1文章结构很乱。首先弄好结构,否则就是千言万语杂乱无章。
2重点分明,实在不行就写成“小说”,每个章节就一个重点
3口语化严重,虽说不是教科书,但也不是侃大山,典型的就是“大多数人应该都有这么一个概念”,"至于为什么这么说,通过以下的介绍,读者应该都能够很清晰地认识。"都是没有任何与内容相关的重复冗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文章要动的手术大了,不过看楼主写文章的真实目的了。

从个人学习角度讲,学习笔记,无所谓,以后自己 ...

这个您考虑得得太多的,不是什么书,也不是什么大文章,仅仅是一个分享,没有把系统性考虑进去,我也不是职业写手,学生一枚,把自己理解的说出来,要更透彻地理解,确实有相当的工作要做,就像我一个老师说的,他一辈子就只做了几个二极管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热心回复,本来是给我周围同学(大三到研一)看的,他们都是动手的强人,也学过模电数电半导体器 ...

是给我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给我看的。。。。。。

算你一个

网友G:
楼主还有没有干货啊?偶还想要!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还有没有干货啊?偶还想要!

实在是没看懂

网友G:
引用 楼主:
实在是没看懂

我的意思是,还有没有这样的原创的文章,晒出来分享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意思是,还有没有这样的原创的文章,晒出来分享下。

我会边学边写的,呵呵

网友H:
个人觉得写的很好,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个人觉得写的很好,赞一个

谢谢鼓励

楼主:
快沉了,顶一下

网友I:
LZ很感谢你能写这样的文章,毕竟像我这样的‘野腿子’很需要这样的文章来完善自己的基础知识。
另文章开头就有错别字,。

楼主:
引用 网友I:
LZ很感谢你能写这样的文章,毕竟像我这样的‘野腿子’很需要这样的文章来完善自己的基础知识。
另文章开头 ...

是的,谢谢指出

网友(2012-06-04):
谢谢分享,正好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F:
1、确实我也觉得楼主这篇文章的对象应定为在有一定基础的相关专业学生(研究生级别)或相关工作者来。
我 ...
显然对于有一定基础的相关专业学生(研究生级别)或相关工作者来说,有很多东西已经学到,而且......

哈哈,没有好好看帖。你表达的正好同2楼 learner123 说的相反。
如果这样一篇文章的阅读者定位在“研究生级别”的有一定基础的相关专业学生,那就真地没什么可以研究的了!
现实中,也确实有不少毕业了的研究生,不会看书,不会做事,笑话百出。杯具极了!

网友J:
请教楼主一个问题,同一个型号的NPN三极管用一个150k的脉冲驱动开关,集电极通过一个电感到正,发射极对地,测三极管集电极波形区别很大,哪些因素影响到三极管的开关特性了。

网友:
顶一个原创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教楼主一个问题,同一个型号的NPN三极管用一个150k的脉冲驱动开关,集电极通过一个电感到正,发射极对地, ...

这个应用看起来像是反激式开关电源。造成波形失真的一个是双极性器件的存储时间导致开关速度不可能很快,另一个就是感性负载的问题。感性负载情况下电流电压的变化会比较复杂,肯定会出现的就是关断瞬间的电压尖峰,详细的还是看书吧。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又复习了一遍

网友:
里面有很多实用的电路
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网友:
乐于分享心得的楼主,赞一个。

网友:
好吧,楼主属于那种踏实做事和作学问的一类人,赞一个

网友K(2012-07-07):
引用 楼主:
这个应用看起来像是反激式开关电源。造成波形失真的一个是双极性器件的存储时间导致开关速度不可能很快, ...

楼主好人,希望如愿已成;

不知文中B的书写是否要与教科书统一: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好人,希望如愿已成;

不知文中B的书写是否要与教科书统一:

这句话有不当之处吗?如有,望指出

楼主:
引用 网友L:
粗略一看,写得很好,很用心,期待你能以这样的水平写出一本书。
一点吹毛求疵的看法,如果楼主用WORD2007/ ...

谢谢。。。我要是能写书的话就好了啊,纯粹是自己的理解,肯定是很多纰漏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这句话有不当之处吗?如有,望指出

B:交流放大倍数;
B(上有横线):直流放大倍数;

对于三极管hfe(B上面有一横线)值为Ic/Ib;B为△Ic/△Ib,小功率管近似相等,某些时刻值还是有差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B:交流放大倍数;
B(上有横线):直流放大倍数;

你说的是对的,平时没有太在意符号的书写,但是不同的书上也是有不同表示方法的,这里只谈直流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L:
他的意思是,一般直流增益上边是有横杠的,不带横杠的应为交流增益。

明白他的意思了,我看的直流增益倒不是画横线,而是写成beta0,版本不同吧

网友M:
大致看了下,比较适合有了点基础的初学者看。

话说MOSFET 也不仅仅是增强型的,楼主一点都没提到。。。

楼主:
引用 网友M:
大致看了下,比较适合有了点基础的初学者看。

话说MOSFET 也不仅仅是增强型的,楼主一点都没提到。。。

嗯,开始的时候说了仅仅讨论增强型的,耗尽型的真没接触过

网友:
实际常用的大都是增强型的吧?耗尽型的我还没用过实物。

网友(2014-04-30):
引用 网友A:
首先,楼主本着教学精神写点含有自己理解的东西是很好的,国内这么做的人不多。
其次,优点就不提了,缺点 ...

非常感谢,我这段时间一直被三极管问题困扰,现在很多问题都搞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楼主本着教学精神写点含有自己理解的东西是很好的,国内这么做的人不多。
其次,优点就不提了,缺点 ...

看了你的评论,对自己的触动也很大

网友:
看了一下,觉得还可以。如果以案例的形式讲解就更好了。

网友(2014-10-16):
不管怎么说写的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鼓励鼓励

网友:
1300595u6fut44w4hthh8g.attach
经常发现下载的时候,文件名总是这样子的,哪位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谢谢。

网友(2019-09-11):
看了下,还是比较实用的电路形态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