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ython+tk做简单的上位机还是很不错的

楼主(2012-05-05):
这几天做了一小的开关机控制器,可以用电脑来设置参数(因为用的时候是不连电脑的),USB接口用v-usb的hid方式。
然后为了省事,hid的操作直接用了v-usb的一个命令行工具来完成,反正就是读和写二种,把数据写到m8的EEPROM中拉倒。
python+tk做个窗口出来,popen来调用hid的命令行工具。

全部代码才370行,懒到连一个类都不写的程度。哈哈 .............

网友A(2012-06-20):
能否把源文件 放出来  也打算用这个来写简单的上位机。

网友B:
LZ简单介绍一下开发环境等呗。

光图片,感觉是显摆啊!

网友C:
支持,Python的确很好用,,,另外,PyQT也不错,关键是有个Designer,界面可以直接拖控件。。。很简单。。。

看看我的串口:Tkinter 的,界面是在Windows XP上做的,结果现在跑到Windows 7 下面有点变形了:

下面这个是PySide的(也就是PyQT),是在Windows 7 下面编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简单介绍一下开发环境等呗。

光图片,感觉是显摆啊!

想要做界面的话,直接Google搜索ActivePython下载就可以用Tkinter做界面了,很简单,网上随便找个教程就可以做了。。。。。。

如果想要做串口通信的话,就要另外下载pyserial库然后安装。。。。

如果想要做科学计算(如最小二乘法拟合),就要另外下载numpy scipy matplotlib sympy这四个库安装。。。。。

如果想要做USB通信的话,就要另外下载安装PyUSB库下载安装,不过USB我还没搞过,,,具体怎么用我也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简单介绍一下开发环境等呗。

光图片,感觉是显摆啊!

你下个python装上就可以了,tk是自带的图形库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能否把源文件 放出来  也打算用这个来写简单的上位机。

下面的代码是我上面贴出来的那个串口终端图片的源代码,,,在电脑上安装Python(Windows系统推荐安装ActivePython,它除了包含标准Python外还包含一些好用的工具)和pyserial库,然后下载下面的代码解压后直接双击运行即可。。。。解释执行,无需编译。。。。

网友D:
请教一下,ActivePython的程序怎么发行呢?
需要装类似run time engine的东东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ActivePython的程序怎么发行呢?
需要装类似run time engine的东东么? ...

这个还真不知道,,,用Python主要是编写一些辅助开发工具,一般都是自己用,,,,没考虑过要发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ActivePython的程序怎么发行呢?
需要装类似run time engine的东东么? ...

py2exe打包WINDOWS的发行版

网友:
科学计算  建议下载python(x.y) 这个一体安装包   安装省力。也是刚学。啥都没有整出来。
http://hyry.dip.jp:8000/pydoc/install.html   这是是python(x,y)关于数学计算的中文的介绍和说明。

http://code.google.com/p/pythonxy/   这个事python(x,y)安装包的官方网址。

网友:
截图如果只截窗口的话,按ALT+PrtSC。

网友:
羡慕有界面的啊 呵呵!!也发个我的; 主要用于测试和设置设备,流程放在脚本里面, 添加新的流程也不用重新编译程序.

网友E(2012-09-04):
Lz,我第一次接触python,我想问下,怎样把QT Designer设计的*.ui文件转换成python用的*.py文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我第一次接触python,我想问下,怎样把QT Designer设计的*.ui文件转换成python用的*.py文件啊? ...

不懂QT的说
复杂点的我用wxpython的,简单的tk将就下。

网友:
学过点VB,这个还没用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支持,Python的确很好用,,,另外,PyQT也不错,关键是有个Designer,界面可以直接拖控件。。。很简单。。 ...

XIVN1987你好,我第一次接触python,我想问下,怎样把QT Designer设计的*.ui文件转换成python用的*.py文件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懂QT的说
复杂点的我用wxpython的,简单的tk将就下。

哦,那我问问XIVN1987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E:
XIVN1987你好,我第一次接触python,我想问下,怎样把QT Designer设计的*.ui文件转换成python用的*.py文 ...

我用的不是PyQT,是PySide(和PyQT其实是一种东西,只是不同的两个公司搞的),是用一个pyside-uic的命令来转换的。。。

我想PyQT应该也差不多吧。。。。

网友:
关注下,好像挺不错哦!

网友:
python是很好的工具。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不是PyQT,是PySide(和PyQT其实是一种东西,只是不同的两个公司搞的),是用一个pyside-uic的命 ...

额,pyside库我也装了,是在idle中输入指令吗,怎么跟*.ui联系起来,望不吝赐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额,pyside库我也装了,是在idle中输入指令吗,怎么跟*.ui联系起来,望不吝赐教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厉害,了解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XIVN1987你好,我第一次接触python,我想问下,怎样把QT Designer设计的*.ui文件转换成python用的*.py文 ...

pyqt4应该是用这个命令吧
py4uic *.ui > *.py

网友(2014-01-14):
引用 网友C:
下面的代码是我上面贴出来的那个串口终端图片的源代码,,,在电脑上安装Python(Windows系统推荐安装Ac ...

你这个好像有BUG,不停地切HEX显示,会看到字符在HEX下不停地增加,顺便问下如何得到电脑有哪几个可用的串口号?

网友A:
http://eric-ide.python-projects.org/eric-download.html   这个是python+PYQT的 IDE  界面可以鼠标拖拉布局的。

网友(2014-06-08):
学习学习,上网机编程一窍不通,必须要学一学

网友(2014-07-09):
今天开始关注python, 传说很方便很快捷, 无需编译

网友(2014-11-03):
一直想学习python来着

网友:
MARK, 正准备研究一下这个

网友:
一直用的labview写的简单串口上位机

网友:
自己用还可以,如果发布给客户的,还是mfc/wtl吧

网友(2015-01-09):
确实很精简

网友(2015-02-12):
引用 网友A:
http://eric-ide.python-projects.org/eric-download.html   这个是python+PYQT的 IDE  界面可以鼠标拖拉布 ...

这个不错,正在研究。不用命令行就可以ui转py

网友(2016-01-11):
正在学习python;;路过学习了;谢谢

网友:
tk的唯一好处就是它是Python自带的,不用另外安装

pyQt比tk功能强大、界面漂亮、且有Qt Designer可以画界面更简单、方便,,我觉得肯定还是PyQt更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下面的代码是我上面贴出来的那个串口终端图片的源代码,,,在电脑上安装Python(Windows系统推荐安装Ac ...

这个代码我试了下,在我的环境下 只能发送,接收好像不行啊。另外,发送之后,另外一端接收到的延迟很大,有1s多。  楼主,你的情况是这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代码我试了下,在我的环境下 只能发送,接收好像不行啊。另外,发送之后,另外一端接收到的延迟很大 ...

我刚才下载试了下,,收发都正常,,确实反应不是非常迅速,,但收发功能都正常,,延时也没那么久。。不知道为什么在你那里不行

网友:
请问Python写出来的界面可以发布吗?

网友(2016-06-10):
引用 网友C:
下面的代码是我上面贴出来的那个串口终端图片的源代码,,,在电脑上安装Python(Windows系统推荐安装Ac ...

双击为什么没有反应,请问是否没有安装pserial 的原因

网友:
学这东西麻烦不?

网友(2021-01-03):
楼主是抛砖引玉,@XIVN1987我就是看了这位大神的作品才开始搞python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