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103 程序下载后,无法断电,断电就无法启动

楼主(2012-05-05):
我用的IAR调试工具,, 按Download and Debug 后,程序能正常运行,在Flash中调试的,,            在退出调试后程序仍能正常运行,,可是当我将电源断掉,再重新上电后板子就没反应了,,,是不是因为程序没有固化到芯片中?还是怎么的?  都困扰了好久了,,麻烦各位了解的给小弟支支招  ,,xiexiele

网友:
这个问题是因为你是在RAM中进行的调试,程序没有下载进Flash,所以一断电当然程序就没了。。。
改一下工程options里面的设置吧,里面有一个文件的选项,选那个跟Flash有关的就好了

楼主:
这是在Flash中调试了吧    ,不晓得还要不要改哪地方

网友:
IAR没有用过,
但是应该不是在这里设置,
这个属于编译设置,
楼上说的是工程设置,
应该有一个,
关于工程的设置选项。

选择在FLASH中调试。

网友:
LPC2103感觉还是蛮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