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_ADC多通道采样的例子(转)

楼主(2012-05-05):
STM32 ADC多通道转换
描述:用ADC连续采集11路模拟信号,并由DMA传输到内存。ADC配置为扫描并且连续转换模式,ADC的时钟配置为12MHZ。在每次转换结束后,由DMA循环将转换的数据传输到内存中。ADC可以连续采集N次求平均值。最后通过串口传输出最后转换的结果。
程序如下:
#include "stm32f10x.h"        //这个头文件包括STM32F10x所有外围寄存器、位、内存映射的定义
#include "eval.h"             //头文件(包括串口、按键、LED的函数声明)
#include "SysTickDelay.h"
#include "UART_INTERFACE.h"
#include <stdio.h>

#define  N   50               //每通道采50次
#define  M  12               //为12个通道

vu16  AD_Value[N][M];   //用来存放ADC转换结果,也是DMA的目标地址
vu16  After_filter[M];    //用来存放求平均值之后的结果
int         i;

/*GPIO管脚的配置
选用ADC的通道0  1  2  8  9  10  11  12  13  14  15,分别对应的管脚为PA0  PA1  PA2  PB0  PB1  PC0  PC1  PC2  PC3  PC4  PC5
串口使用USART1其中TX为PA9,RX为PA10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1 Tx (PA.09)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因为USART1管脚是以复用的形式接到GPIO口上的,所以使用复用推挽式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1 Rx (PA.10) as input floating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PA0/1/2 作为模拟通道输入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模拟输入引脚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PB0/1 作为模拟通道输入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模拟输入引脚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PC0/1/2/3/4/5 作为模拟通道输入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模拟输入引脚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

/*配置系统时钟,使能各外设时钟*/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RCC_DeInit();                     //RCC 系统复位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开启HSE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等待HSE准备好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Enable Prefetch Buffer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Set 2 Latency cycles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AHB clock  = SYSCLK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APB2 clock = HCLK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APB1 clock = HCLK/2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6); //PLLCLK = 12MHz * 6 = 72 MHz
       RCC_PLLCmd(ENABLE);          //Enable PLL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Wait till PLL is ready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使能各个外设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C |RCC_APB2Periph_ADC1 | RCC_APB2Periph_AFIO |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          //使能ADC1通道时钟,各个管脚时钟
        /* Configure ADCCLK such as ADCCLK = PCLK2/6 */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6);   //72M/6=12,ADC最大时间不能超过14M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使能DMA传输

        }
  }

/*配置ADC1*/
void ADC1_Configuration(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ADC_DeInit(ADC1);  //将外设 ADC1 的全部寄存器重设为缺省值

        /* ADC1 configuration ------------------------------------------------------*/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工作模式:ADC1和ADC2工作在独立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ENABLE;        //模数转换工作在扫描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模数转换工作在连续转换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外部触发转换关闭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数据右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M;        //顺序进行规则转换的ADC通道的数目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根据ADC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ADCx的寄存器

        /* ADC1 regular channel11 configuration */
        //设置指定ADC的规则组通道,设置它们的转化顺序和采样时间
        //ADC1,ADC通道x,规则采样顺序值为y,采样时间为239.5周期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0, 1,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 2,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2, 3,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3, 4,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8, 5,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9, 6,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0, 7,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1, 8,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2, 9,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3, 10,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4, 11,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5, 12,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

         // 开启ADC的DMA支持(要实现DMA功能,还需独立配置DMA通道等参数)
           ADC_DMA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
         ADC_Cmd(ADC1, ENABLE);           //使能指定的ADC1
         /* Enable ADC1 reset calibaration register */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复位指定的ADC1的校准寄存器
         /* Check the end of ADC1 reset calibration register */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获取ADC1复位校准寄存器的状态,设置状态则等待

         /* Start ADC1 calibaration */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开始指定ADC1的校准状态
         /* Check the end of ADC1 calibration */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获取指定ADC1的校准程序,设置状态则等待

}

/*配置DMA*/
void DMA_Configuration(void)
        {
        /* ADC1  DMA1 Channel Config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将DMA的通道1寄存器重设为缺省值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32)&ADC1->DR;  //DMA外设ADC基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AD_Value;  //DMA内存基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内存作为数据传输的目的地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N*M;  //DMA通道的DMA缓存的大小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外设地址寄存器不变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内存地址寄存器递增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数据宽度为16位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数据宽度为16位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工作在循环缓存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通道 x拥有高优先级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通道x没有设置为内存到内存传输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根据DMA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DMA的通道

        }

//配置所有外设
void Init_All_Periph(void)
        {

        RCC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ADC1_Configuration();

        DMA_Configuration();

        //USART1_Configuration();
        USART_Configuration(9600);

        }

/*获取ADC的值,将二进制换算为十进制*/
u16 GetVolt(u16 advalue)

  {

   return (u16)(advalue * 330 / 4096);   //求的结果扩大了100倍,方便下面求出小数

  }

/*求平均值函数*/
void filter(void)
{
          int  sum = 0;
        u8  count;
          for(i=0;i<12;i++)

      {

         for ( count=0;count<N;count++)

          {

           sum += AD_Value[count][i];

          }

          After_filter[i]=sum/N;

          sum=0;
      }

}

int main(void)
    {

                 u16        value[M];

        init_All_Periph();
        SysTick_Initaize();

                /* Start ADC1 Software Conversion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启动DMA通道
        while(1)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XE)==RESET);//等待传输完成否则第一位数据容易丢失

                      filter();
                 for(i=0;i<12;i++)
                  {
                   value[i]= GetVolt(After_filter[i]);

                   printf("value[%d]:\t%d.%dv\n",i,value[i]/100,value[i]%100) ;
                   delay_ms(100);
                  }
                 }

   }
总结
该程序中的两个宏定义,M和N,分别代表有多少个通道,每个通道转换多少次,可以修改其值。
曾出现的问题:配置时钟时要知道外部晶振是多少,以便准确配置时钟。将转换值由二进制转换为十进制时,要先扩大100倍,方便显示小数。最后串口输出时在printf语句之前加这句代码,防止输出的第一位数据丢失: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XE)==RESET);

楼主:
挺有用的,需要的可以参考!

网友:
非常的有用

网友:
最近也用到ADC,看看这个是怎么个用法

网友(2012-06-24):
没看明白ADC的转换数据到底是从哪里获得的?似乎没有具体的获取语句,数据都不知道从哪里来的!

网友:
顶下~参考可以的~~~~~

网友:
先留着,以后漫漫看。

网友:
好帖顶,写的很详细,回去试试

网友:
mark  还有一个疑问,你启动一次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是不是就进行一次转换,这个转换总共会得到 N*M个16位的数据,然后分别取出这些数据进行求平均计算。这N*M个数据的排列方式是什么样的,是不是先从通道1的数据ADC1开始依次为ADC2、ADC3....AD12.然后再从ADC1开始依次为ADC2、ADC3....AD12.  还是说是一直是M个ADC1,再是M个ADC2,直到M个ADC12.

网友:
主函数中 在滤波之前,如果不关闭dma的话,会不会边滤波,边传数据,起不到滤波的效果了

网友A: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XE)==RESET);//等待传输完成否则第一位数据容易丢失

                      filter();
                 for(i=0;i<12;i++)
                  {
                   value[i]= GetVolt(After_filter[i]);

                   printf("value[%d]:\t%d.%dv\n",i,value[i]/100,value[i]%100) ;
                   delay_ms(100);

问下,如果DMA传输完成,标志位被置位之后,是不是不再传输,直到标志位被清除?
你程序里没有清标志位,这样可以吗?只传输一次吗

网友(2012-08-03):
7楼的头像。。。。

网友:
写的很详细啊~很不错~
另外,“7楼!查水表!”

楼主:
   STM32_ADC多通道采样,多分析分析原理!

网友:
Lz,有没有规则组和注入组的使用例子啊?或者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最近要搞ADC,请教楼主一个问题:我要采集压力传感器的压力值,是滚轮上的压力值,滚轮1800r/min,4个传感器,大约每秒来120个值,我用stm32的ADC处理没问题吧?我得需要记录采样通道比较好呢?谢谢,ADC这刚学,希望楼主给点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最近要搞ADC,请教楼主一个问题:我要采集压力传感器的压力值,是滚轮上的压力值,滚轮1800r ...

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没有问题的~

谢谢 我试试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没有问题的~

那请问能不能推荐一个电压放大调理电路呢?主要是电压传感器的电压信号放大至0~3.3V!

网友C:
有几个小问题请教一下:
1. 对AD来说 设11路通道循环采集的话,是所有通道每次采集的结果都是放在同一个位置吗?还是每个通道一个位置?
2. 对DMA来说,是在每一次采样结束后读取值传送到DMA目的地址buffer中吗? 并不区分是哪个通道的吧? 只是每次读一个16位数,然后地址递增?

对STM32时间上算是刚接触,不太懂,还望楼主指点下下。

网友:
正在学这一块 ,谢了

网友(2012-11-07):
来学习的,最近刚开始学STM32的ADC部分

网友(2012-12-16):
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这个函数怎么得到12个通道的数据,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几个小问题请教一下:
1. 对AD来说 设11路通道循环采集的话,是所有通道每次采集的结果都是放在同一个位 ...

我替lz,回答这个问题吧!不对的话,请高手指正!
所有通道每次采集的结果并不是放在是放在同一个位置的。楼主的DMA目的地址设置为递增,每次转化的数据存放的位置,是上一个位置加1。
假若第一次转化 通道0 的数据放在数组  AD_Value[0][0],第二次转化 通道0 的数据放在数组  AD_Value[1][0]。

网友(2014-04-21):
能不能问一个很RZ的问题,为什么adc采样出来需要用DMA呢?直接读取不行吗?

网友:
正好参考下,谢谢

网友:
ADC工作在循环模式  采集到的数据还在一直变吧  直到fileter()的时候

是否考虑DMA传输完成发生中断再去filter() ?

网友(2014-06-02):
楼主你好,学习了你给的例子,通过串口输出12路的值,为什么不准呢?比如其中一路悬空,打印出来时一个值,我再把这路接到3.3v的电压,输出没变化,还是一样啊,
楼主能指教指教吗?谢谢了

网友:
103用过6通道的,
效果还不错。

网友(2015-08-08):
收藏一下,相信我搞这个的日子不远了

网友(2015-09-24):
不错,正好用到。

网友D(2015-12-25):
引用 网友A:
问下,如果DMA传输完成,标志位被置位之后,是不是不再传输,直到标志位被清除?
你程序里没有清标志位,这 ...

同疑问呐,刚用ADC,不太清楚啊。还有怎么人为控制周期呢,满足一组数据最小转换周期的前提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疑问呐,刚用ADC,不太清楚啊。还有怎么人为控制周期呢,满足一组数据最小转换周期的前提下 ...

可不可以这样呢?我用通用定时器固定产生4ms中断,然后每进入一次定时器中断开启ADC使能&DMA使能,ADC开始转换,ADC转换完成并DMA产生中断,关闭ADC,关闭DMA,等待下一次定时器中断再开启ADC&DMA?
或者用定时器的触发功能?

网友:
正好用到,多谢楼主

网友:
谁有stm32f103的iar工程例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