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流源控制LED

楼主(2012-05-05):
想利用ADUC845的DAC输出来控制MOS管的电流(R3首先已经提供了一部分的电流,比如200MA,另外部分电流由DAC控制调节),然后利用AUDC的24为ADC采样精密电阻上的电压,来实现恒流。第一次接触电源,希望大家耐心指导...(本着真诚学习态度向大家学习)

楼主:
SF自己的,本人QQ2466485812,希望热心的你可以直接指导哦...当然在阿莫指导更好(大家都可以学习了)

楼主:
怎么就没有人看看呢...提点意见啊

网友A:
大哥,看不到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看不到图~~~~~~

前两天是可以看见图的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前两天是可以看见图的啊...

这就是我之前的电路图,有些部分都省略了

网友B:
楼主搞得怎么样了

网友C:
真的看不见图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搞得怎么样了

最近换了个思路...用了AUDC845跟NU511配合使用,PWM调整,效果还行...等过段时间调试没问题的话,到时候再跟大家分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的看不见图呀

有上传了,还不能看见?

网友:
什么图呀? 第一次是1.6MB,第二次是3.75MB.............

网友D:
个人建议,使用白菜模块kis-3r33s和运放配合,再加上DAC就可以实现可调恒流驱动LED。
开关模块,效率较高。

楼主(2012-06-05):
引用 网友D:
个人建议,使用白菜模块kis-3r33s和运放配合,再加上DAC就可以实现可调恒流驱动LED。
开关模块,效率较高。 ...

白菜模块?你能不能说的详细点,或是上传电路图呢。还有你的QQ是加不了的

网友:
几MB的图怎么看,一直看不到~楼主还是直接传文件或者压缩一下你的图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白菜模块?你能不能说的详细点,或是上传电路图呢。还有你的QQ是加不了的 ...

汗。。。你不会转换下进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