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便携式恒流源制作指导

楼主(2012-05-05):
设计技术指标
1)量程300----400ma;
2)电流步进可调,步进1ma;
3)纹波不大于0.5ma;
4)波动范围正负1.5ma;
5)便携式,利用干电池供电;
6)具有充电功能;
其他的主要是抗干扰性好一些,成本方面尽量小些。自己是学生,没几个钱买器件的哦...

楼主:
不好意思,重复发了一次...希望大家见谅

网友A:
2)电流步进可调,步进1ma;
3)纹波不大于0.5ma;
4)波动范围正负1.5ma;

这指标,有啥意义了???

网友B:
是用来做剩余电流保护的吗?

网友C:
一般定义纹波 为步进的百分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指标,有啥意义了???

我主要是刚接触这方面,不是很了解。见笑了。其实稳婆没有太大的要求,就是想设计一个正常工作时电流350ma的电流源(电流可调,真是电流与设定的电流偏差最大1.5ma)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定义纹波 为步进的百分之一

谢谢哦,长见识了...真的是十分感谢你的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用来做剩余电流保护的吗?

是用来驱动LED的

楼主(2012-06-19):
引用 网友B:
是用来做剩余电流保护的吗?

不是啊,是手电里面用的。。。但是我想做个可调的

网友:
手电用的,直接用现成的驱动IC就好了

手电上用,跟实验用的恒流源有差别的

一个是DCDC方式,一个是线性方式,效率和纹波不一样

网友:
我最近也想做一个恒压恒流的,输入12V,输出0-9V/1.5A,用电位器调的,放在汽车里.用汽车的电瓶供电.
就是现在找不到好看的小巧的电压电流表头.其实我一直觉得电源这种东西用一个0.5级的表头特好.

网友:
手电里面用的LED为啥要可调呢?用专用IC就好。只不过不能连续调节电流,只能一次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