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误接220v烧毁j601请教这是什么器件

楼主(2012-05-05):
如题,24v的plc误接市电,烧了保险和型号为J601的器件,三个脚的,因为板子上三极管和lc标号都是TR,不知道这是什么器件,有知道的麻烦指教,谢了!

楼主:
三个脚的,不是四个

楼主:
应该是三极管mos或者ic,

楼主:
已经查到是低开启电牙的mos管,不过本地买不到,也没有找到代换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