镍氢充电电池修复

楼主(2012-05-05):
电池坏了,放入充电器中被拒绝充电,随意丢弃还是对环境有很大影响,镍氢充电电池算计较环保的电池了,虽然说有专门回收的地方,但回收的结果只是收藏起来而已,没有处理的,如果能修复就尽量修复来用,节省费用,也为环保做点贡献。

网上很多修复电池的文章,基本上是大电流法和加水法。大电流试过,失败了,加水法有多种,基本上从安全阀入手,顶开安全阀,钻开安全阀,针筒注水,热胀冷缩法注水等等。研究过后,都不太合适我现有的电池,只好自己想办法。

用打磨机小心把电池正极磨掉一点,露出里面的橡胶安全阀,用小螺丝刀把安全阀橡胶取出,就可看到有个孔,那就是加水的地方。

把安全阀橡胶取出,电池放入开水中加热,里面的空气就会溢出,形成气泡的。

然后按照网上的做法,电池投入蒸馏水中,给瓶子加压,在压力和热胀冷缩的作用下,水就会加入到电池里面。

取出电池,静置几小时,装上安全阀,因为从侧面取出安全阀的,没有破坏安全阀,也没有减少安全阀的压力,理论山不会对电池有影响,也不会影响电池释放多余的压力。

最后用胶把切开的地方密封起来,经过测试,电池不会被充电器拒绝充电了,充电和使用正常,容量有新电池的八成左右,算完美吧。这样电池厂会倒闭?其实正品的电池非常耐用,时间久了里面的水分会流失,加水就可以继续使用了,不过这样做有漏液的危险,会腐蚀电器部件,一般只是建议不要自行修复电池。

还有强烈建议不要买那些便宜的国产电池和充电器,一时的便宜,使用效果和寿命大打折扣的。

5号电池的安全阀结构不一样的,不过修复方法相同。

网友A:
这是个伪命题,不适合推广,n年前有无数人像追逐永动机一样这么做。甚至有对普通干电池充电的,可惜费力不讨好,可操作性不好。

网友:
有机会还是试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伪命题,不适合推广,n年前有无数人像追逐永动机一样这么做。甚至有对普通干电池充电的,可惜费力不 ...

加水修复只是适用于那些缺水不能工作的电池,并不合适所有损坏的电池。

电池也是很精密的组成的,加水的量,加的水的杂质,充放电情况不同,电池本身的体质不一样,每个人的修复操作都有不一样,最终的情况不都是完美结局,所以不建议所有人都这样做。

如果有时间和精力,手上的电池也是名牌优质电池,是缺水不能充电,愿意冒漏液的危险(起码开始充放电几次要注意),愿意为环保做出贡献,可以按照我的方法试一试的。

网友:
MARK,还是重买个新的吧。

网友:
这东西可以维修再用吗

网友:
不知   西科龙   卷电池。 有没有办法修法。   2V   25A 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