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接收到的数据放到数组中之后与指定的字符串比较有.....

楼主(2012-05-05):
用串口接收电脑传来的一串字符,放入数组char a[200]中
然后我想判断其中有没有"hello”这几个字符,有没有好的办法?
我现在的办法是一个一个找,从a中先找到h,看下一个,如果是e,再下一个,以此类推,不对的就退出比较
然后再往后找下一个h,继续比较。。。。
这样的算法对么?
如果我特定的字符是50个长度怎么办?感觉效率很低?

网友:
效率不低,很快的。

网友:
最简单的已经是直接比较了。。
连1楼推荐的strcmp都是直接比较的。

楼主:
略显慢,因为我有35个待比较的数组。。。。

网友:
话说 字符串搜索是  竞赛的热门题型  网上很多的

原文地址:
http://hi.baidu.com/blackcode/bl ... 3621f3b211c7bd.html

SUNDAY 算法描述:

字符串查找算法中,最著名的两个是KMP算法(Knuth-Morris-Pratt)和BM算法(Boyer-Moore)。两个算法在最坏情况下均具有线性的查找时间。但是在实用上,KMP算法并不比最简单的c库函数strstr()快多少,而BM算法则往往比KMP算法快上3-5倍。但是BM算法还不是最快的算法,这里介绍一种比BM算法更快一些的查找算法。

例如我们要在"substring searching algorithm"查找"search",刚开始时,把子串与文本左边对齐:

substring searching algorithm
search
^

结果在第二个字符处发现不匹配,于是要把子串往后移动。但是该移动多少呢?这就是各种算法各显神通的地方了,最简单的做法是移动一个字符位置;KMP是利用已经匹配部分的信息来移动;BM算法是做反向比较,并根据已经匹配的部分来确定移动量。这里要介绍的方法是看紧跟在当前子串之后的那个字符(上图中的 'i')。

显然,不管移动多少,这个字符是肯定要参加下一步的比较的,也就是说,如果下一步匹配到了,这个字符必须在子串内。所以,可以移动子串,使子串中的最右边的这个字符与它对齐。现在子串'search'中并不存在'i',则说明可以直接跳过一大片,从'i'之后的那个字符开始作下一步的比较,如下图:

substring searching algorithm
    search
    ^

比较的结果,第一个字符就不匹配,再看子串后面的那个字符,是'r',它在子串中出现在倒数第三位,于是把子串向前移动三位,使两个'r'对齐,如下:

substring searching algorithm
         search
       ^

哈!这次匹配成功了!回顾整个过程,我们只移动了两次子串就找到了匹配位置,是不是很神啊?!可以证明,用这个算法,每一步的移动量都比BM算法要大,所以肯定比BM算法更快。

算法是网上的,等下写个delphi的子程。

已经搞定了:
例程放出来,其实这个子程是为了写一个内存搜索器写的,速度如何我还没测试,回去和delphi的pos比较下.pos是用汇编写的,程序用到了pos函数,但是由于向前进的速度比较快,应该稍微快点的.程序直接保存为check.dpr,可以直接运行.使用本篇文章的请标明出处:灰色代码
program check;

{$APPTYPE CONSOLE}

uses
    SysUtils,
    TlHelp32,
    windows;
var
s_string :array [0..32] of char; //关键词
s:array [0..256]of char ;//字符集
len,i,flag:Integer;
p:pointer;

function comp(p:Integer):Boolean;
var
i:Integer;
begin
Result:=true;
for i:=0 to len-1 do
if s[p+i]<>s_string then
    begin
    Result:=False;
    Exit;
    end;
end;

begin
    { TODO -oUser -cConsole Main : Insert code here }
i:=0;
s:='subatring searching algorithm';
p:=@s[0];//这些没用,我是测试怎么取到从数组第i个字符开始的后n个字符的
Writeln(pchar(p));
Writeln('输入要搜索的字符:');
Readln(s_string);
len:=strlen(s_string);
Writeln(s_string+'长度:'+inttostr(len));

while comp(i)=false    do//没找到
begin
    if i>strlen(s) then break;//大于定义的字符集最大长度 退出
    writeln(s[i+len]);//这句也没用,测试用的
    if Pos(s[i+len],s_string)<>0 then //第i+len个字符在要找的字符串里
        begin
        i:=i+1+len-pos(s[i+len],s_string); //对齐相同的
        end
    else
        begin//第i+len个字符不在要找的字符串里,直接后移
        i:=i+len+1;
        end;
end;
if comp(i)=true then
begin
Writeln('成功找到该字符串');
windows.Beep(500,5);
readln;
end
else
begin
Writeln('没有找到该字符串');
windows.Beep(500,5);
readln;
end;
end.

网友:
楼上算法很经典~曾经研究过~

网友A(2012-06-13):
我也想知道.串口接收到的数据如何放到数组中去.试了很方法.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知道.串口接收到的数据如何放到数组中去.试了很方法.不行啊.

放到数组挺简单的啊,设置一个buffer[100]这样的缓冲区,然后收到一个往里丢一个,指针往后移,收到一个往里丢一个,指针再往后移就好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知道.串口接收到的数据如何放到数组中去.试了很方法.不行啊.

试试sprintf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试sprintf

sprintf(t,%s,SBFU);
这个我试了不行....是不是我写错了呢....头都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到数组挺简单的啊,设置一个buffer[100]这样的缓冲区,然后收到一个往里丢一个,指针往后移,收到一个 ...

           for(j=0;j<64;j++)
                  {
                    t[j]=SBUF;
                    while(!RI);
                    RI=0;
                   }
这么写对不对啊...
t[0]=SBUF;
t[1]=SBUF;
t[2]=SBUF;
t[3]=SBUF;
问题我就没明白SBUF里面到底是什么.
用串口调试工具输入:A,123,55,66,88,99,11,5,6,7 那t[0]里是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