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阻容分压部分,那些电容参数的大小如何选取?

楼主(2012-05-05):
如题。怎么选择合适的大小的电容?电容跟与它并联的电阻数值之间有没有联系?

网友A:
电阻9:1 电容1:9 最后阻抗也是9:1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9:1 电容1:9 最后阻抗也是9:1

这个是对直流来说的,对于高频信号来说就不是了。当然,频率得达到一定程度。

网友:
这个应该要根据你的带宽选定的吧

网友:
那位大侠具体的说明一下哈!我现在也面临这个问题哈!

网友:
2楼已清楚说明了电阻/电容分压的比值, 还再要求【那位大侠具体的说明一下】?

网友:
魏坤大侠有解释,翻看以前的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