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8051F120单片机读取数据错误!

楼主(2012-05-05):
我用C8051F120单片读取74LS165的数据,但是E—H 4位读取的数据不对:

E:应为00010000,读出来:00010001;
F:应为00100000,读出来:00100100;
G:应为01000000,读出来:01010101;
H:应为10000000,读出来:11111111;

如果用普通51单片机读数没有发生错误,请C8051F120单片机高手为我解惑,万分感谢!!!

附:下面为源程序代码,其中data165为读取的数据:

#include <c8051f120.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absacc.h>
#include <stdlib.h>    //标准函数
#include <stdio.h>    //I/O口函数
#define        SYSCLK        22118400

sbit HC165_CLK=P4^4;
sbit HC165_READ=P4^5;
sbit HC165_PL=P4^3;

void SYSCLK_Init (void);
void PORT_Init();
void timer0_int();
unsigned char Read_LED(void);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data165;
    WDTCN = 0xde;                    // 关闭WDT
    WDTCN = 0xad;
        SYSCLK_Init ();
        PORT_Init();
        SFRPAGE=CONFIG_PAGE;

        while(1)
        {
                data165=Read_LED();

        }
}

//-----------------------------------------------------------------------------
// 系统时钟配置
//-----------------------------------------------------------------------------
void SYSCLK_Init (void)
{

   int i = 0;
   //char SFRPAGE_SAVE = SFRPAGE;        // Save Current SFR page

   SFRPAGE = CONFIG_PAGE;              // set SFR page

   OSCXCN = 0x67;                      // start external oscillator with
                                       // 22.1184MHz crystal
   for (i=0; i < 3000; i++) ;           // XTLVLD blanking interval (>1ms)

   while (!(OSCXCN & 0x80)) ;          // Wait for crystal osc. to settle

   CLKSEL    = 0x01;                   //SYSCLK derived from the External Oscillator circuit
   OSCICN    &= ~0x80;                 //Internal Oscillator Disabled

}
//-----------------------------------------------------------------------------
// I/O配置
//-----------------------------------------------------------------------------
void PORT_Init()
{
    char SFRPAGE_SAVE = SFRPAGE;        // Save Current SFR page
    SFRPAGE   = CONFIG_PAGE;
        XBR2 = 0x40;
         XBR0 = 0x04; //允许UART0,RX,TX连到2个端口引脚. XBR0=0000,0100
        XBR1 = 0x00;
        // 允许交叉开关和弱上拉

    P3MDOUT=0xFF;
        P4MDOUT=0xFF;
        P0MDOUT |= 0x01;

        SFRPAGE = SFRPAGE_SAVE;             // Restore SFR page
}
unsigned char Read_LED(void)
{

unsigned char i,dat=0;
SFRPAGE=CONFIG_PAGE;
HC165_PL=0;
HC165_PL=1;
for(i=0;i<8;i++)
{
  HC165_CLK=0;
  dat = dat<<1;
  if(HC165_READ)
  dat|=0x01;
  HC165_CLK=1;
}
return dat;
}

网友:
没有程序没有原理图,只有求助神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