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d4004 语音噪音太大

楼主(2012-05-05):
现将isd4004图片原理图奉上:

遇到的问题是,能够录音,并播放。但就是播放时候的噪音有点大,录音时环境
很清静啊。
是不是模拟地数字地 共地了啊?
影响音频输出的因素除了这个,还可能是哪里的问题?
输出放大电路有可能没有?

网友:
最烦不认真看 datasheet的攻城师了!!

1.mic的工作点应该对不对?。请确认!
2.lm386最低工作电源在4V
3.lm386的pin2或pin3最好接2200pf左右的滤波电容(在datasheet  lm386 Typical Applications中)

楼主:
MIC工作点是什么意思?
不是模拟地与数字地的原因? 是能够工作的,就是出来的噪音有点大。

楼主:
我这datasheet典型应用是386 2/3 脚没有接电容滤波的啊。
还有那个工作电压应该是决定了声音响度吧?3.3v现在也能工作嘛,这跟噪音关系不大吧。
你说的那个MIC 工作点不理解?有什么影响嘛
小弟刚入门,说详细点嘛

楼主:
我们初步分析是 相信芯片的滤波处理,觉得应该是 输出电路的原因
所以一直在 测试 功放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