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温度FPGA串口显示

楼主(2012-05-05):
FPGA串口显示DS18B20采集到的温度,这几天很郁闷,串口发送字符串总是出现问题!自发自收都没有问题,就是单独发送字符串时总是有问题!各位大侠能不能帮忙啊!邮箱472970226@qq.com,FPGA串口发送字符串郁闷!!!!!!!!!!!

楼主:
没人顶啊,自己顶!我们都是菜鸟!没人帮忙啊!

网友:
自发自收没问题,你看下你采集ds18b20出的数据有问题没?或者在数据传输中间有什么问题。

网友:
楼主没说清楚么, 自发自收是什么意思?  FPGA内部模块之间收发仿真? 单独发送又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
自发自收就是:PC串口调试助手向FPGA发送一个字符,FPGA接收到以后将其发送串口调试助手显示,这个没有问题,如果我程序里不用接收部分程序,只单独使用发送部分程序,比如发送字符串“0123456789”,但是总是错误,在串口调试助手里显示的只有“027”三个字符,所以我想要个能发送字符串的FPGA串口代码,不知道楼主是否能帮忙!

楼主:
对了,补充一下,我使用的FPGA串口代码是用特权老师的代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补充一下,我使用的FPGA串口代码是用特权老师的代码!

特权的uart代码中如果你是连续发数据,需要作点小小的改动。

具体怎那么改我忘记了。

之前连续发2个8位数据会出错。

你可以自己做仿真看下。

楼主:
嗯,好的,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