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V7670,href,vsync信号的问题

楼主(2012-05-05):
之前一直是vsync信号出不来,刚刚把xclk频率降到9M,vsync信号出来了,href信号没了,这是什么情况啊。。。做过的,有经验的麻烦指教一下。。。

楼主:
额,没人来看啊,现在的状况是该有的信号都有了,但是图像没有,配置成彩条的都不正常,如果不接dbus数据线,自己给数据,是按我的数据显示的

楼主:
这两个信号现在是这样的

楼主:
忽略幅度,示波器有问题

楼主:
再来一张

网友(2012-06-12):
应该不会呀,我XCLK直接25M

网友(2012-07-24):
这不是有吗?明显两个波形都有啊

网友A(2014-03-07):
请问HREF信号正常,VSYNC信号异常是什么原因呢?是那个寄存器配置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HREF信号正常,VSYNC信号异常是什么原因呢?是那个寄存器配置有问题吗? ...

请问你这个是什么图像?仿真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