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学习51

楼主(2012-05-05):
   请问一下大侠们,学习51直接按照郭天祥老师那视频学习行吗,要不要知道单片机内部原理,需要学习汇编编程,如果按照郭天祥老师那么学习,不知道单片机内部是怎么工作的???  学习单片机又是好书吗,,,能推荐下吗?

网友A:
在学校的话,最好多与会的人交流。基础要打好,C语言好好补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学校的话,最好多与会的人交流。基础要打好,C语言好好补补。

哦,不需要学习汇编吗,要了解单片机内部原理吗?

网友:
先用郭天祥的入了门再说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不需要学习汇编吗,要了解单片机内部原理吗?

汇编可学可不学,了解一下指令就行了。内部原理也没什么,跟计算机原理的内容是一样的,ALU,寄存器,ROM,RAM这些。了解一下RAM和外设寄存器的地址空间,然后就是操作这些(配置)寄存器了。

网友:
学习单片机 别的啥也不说 得回c语言
按着教程走 多写点儿程序
至于内部原理 等你学得差不多了 再去研究吧

网友:
还是51的帖比较多

网友:
都不用学汇编的,你只要将郭天祥的那个视频学会了,你就算入门了,其他的提高就看自己了,真的郭天祥的视频对初学者真的很好用

网友:
汇编学习了却是可以更加明白单片机工作原理,我就是学的汇编。因为以前学习过C语,学完汇编学单片机C语只需一个小时学完了。
但是用其他芯片时觉得汇编没什么作用,不可能为一个芯片再去学汇编,而且指令太多了。

不过学学汇编也没什么坏处的。多了解一些总是好的。

不过汇编编程思路和C感觉很不同

网友B:
汇编写程序写久了,突然用C写就很想用C里面一般禁用的goto语句

网友:
用不用GOTO还是有很多争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汇编写程序写久了,突然用C写就很想用C里面一般禁用的goto语句

没人说禁用“goto”的吧,很多时候是觉得“goto”打破了通常流程,项目代码不利于承接转交之类,建议不要用吧。

网友:
楼主很脸熟啊,,,,是不是以前楼主发过M3的帖子,,,,怎么现在又搞起51来了啊

网友:
多实践,多实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人说禁用“goto”的吧,很多时候是觉得“goto”打破了通常流程,项目代码不利于承接转交之类,建议不要 ...

嗯,反正很少看到用goto的。自己以前尝试用的时候发现goto不好用啊。

网友:
最开始的时候多啃课本,多看程序,并且把程序烧进实验板看结果...

网友D:
51单片机 自学笔记、力荐!!!

网友:
学这个51,我觉得不要从汇编学起,可以首先自己搭一个最小系统电路,做做最简单的实验,建立自己的兴趣,由易到难,由浅入深。

网友E:
我觉得郭天祥的教学方式不好,这样容易入门但基础不牢.当年我的老师说过一句话很经典:易学难精,你觉得学习很容易的时候,你的基础一定打不牢!
基础还是很重要的,会的MCU不用很多,就是51你完全搞懂了,程序写得很好一样很牛B
就那一个简单的时序来说,你在低频下写程序不考虑时序最小时间运行没问题,因为指令执行慢,但是以后转到增强型的呢?指令执行速度快了有可能执行执行时间比最小时间要小,最后驱动不了.而你基础不牢没注意就会出大问题.
另外,汇编还是要了解的,例如你要一个精确时间,就要算每条指令执行时间吧.你要想程序执行有效率要去了解各种算法编译后指令长度执行时间吧.

网友:
自己要多动手试一试,找到一些成就感,这一点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郭天祥的教学方式不好,这样容易入门但基础不牢.当年我的老师说过一句话很经典:易学难精,你觉得学习很 ...

  朋友说的很对啊,基础很重要,怎么打好基础了,似乎怎么学习都没什么提高,指点一下怎么学习51,我开始准备学习32的别人说我基础太差了,叫我先把51学好,学习51方正就刚刚入门水平,不知道怎么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51单片机 自学笔记、力荐!!!

在那里可以找到这本书,,,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那里可以找到这本书,,,

网上有电子版的 啊。。或者去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