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着没事,研究了一些M3的任务切换模型,贴出代码来,大家...

楼主(2012-05-05):
就弄了两个任务,两个死循环,没有考虑中断什么的,仅供学习之用啊,呵呵

程序运行于非特权模式,使用PSP寄存器

#include <LPC17xx.H>

void task2(void);
void task1(void);

int stack1[256];
int stack2[256];

int *spt1=&stack1[256-1];
int *spt2=&stack2[256];

extern void SVC_CALL(int );
void SVC_CALLin(void);
void main(void)
{
     //register int i=10,t=19;
     //8个自动压栈内容,最底下四个个是r0-r3,通过这几个寄存器可以给任务传递参数,创建带参数的任务
     *spt1--=0x21000000;//程序装态寄存器
     *spt1--=(unsigned long)task1;//任务入口地址,你懂的
     *spt1--=0x44d;
     *spt1--=0;
     *spt1--=0;
     *spt1--=0;
     *spt1--=0;
     *spt1=0;

     //*spt2=(unsigned long)task2;
     *spt2--=0x21000000;
     *spt2--=(unsigned long)task2;
     *spt2--=0x44d;
     *spt2--=0;
     *spt2--=0;
     *spt2--=0;
     *spt2--=0;
     *spt2=0;

     //启动任务
    SVC_CALLin();

}

__asm void SVC_Handler(void)
{
        import spt1
        import spt2
        tst lr,#4
        mrseq r0,msp
        mrsne r0,psp
        ldr r1,[r0,#24]
        ldrb r1,[r1,#-2]
        ;//根据以前的栈内容,确定SVC指令后面的标号
     ;//存放于R1中

     CMP r1,#0x0
        ;//如果标号为0,表示从main函数中进入,
     bne sw_context;//否则是任务切换请求,跳转到任务指令位置
     ldr r2,=spt1
        ldr r0,[r2]
        msr psp,r0
        bx lr

sw_context
        ;//任务切换指令位置
     CMP r1,#1
        bne sw_task2
sw_task1
        ldr r2,=spt1
        ldr r3,=spt2
        b ret
sw_task2
        ldr r2,=spt2
        ldr r3,=spt1

ret
        ldr r0,[r2]
        mrs r1,psp  ;//将当前栈保存到指针
     str r1,[r3]
        msr psp,r0  ;//将下一个任务的栈指针保存到psp,进行任务切换
     bx lr       ;//
}

__asm void SVC_CALL(int id)
{
    push {R4-r12};//压栈,保存现场,P1-p3,lr,进入异常模式时自动压栈,这里不用处理

   CMP r0,#1
    SVCEQ #1
    SVCNE #2
    pop {r4-r12};//异常返回后。出栈
   bx lr;

}

__asm void SVC_CALLin(void)
{
    SVC #0
    bx lr
}

void task1(void)
{
    int i,n;
    for(i=0;i<100000000;i++)
    {
        for(n=0;n<1999;n++);
        SVC_CALL(2);//切换到任务2
    }
    ;
}

void task2(void)
{
    int i,n;
    for(i=0;i<100000000;i+=2)
    {
        for(n=0;n<3000;n++);
        SVC_CALL(1);//切换到任务1
    }
    ;
}

网友:
为了换取ID还真不容易啊

楼主:
确实,挺麻烦的
第一步,读lr的值,判断之前用的是哪一个栈指针寄存器
第二步,读栈指针寄存器到通用寄存器
第三步,找到对应栈中PC的位置,为什么是24,因为前面有24个字节:r0,r1,r2,r3,r12,lr
第四步,读取SVC代码内容,获取标号,注意偏移量

网友:
支持一下,很好

楼主:
后面,有空写个定时任务调度器,玩玩

楼主:
后面,有时间写个任务定时调度器玩玩

网友(2014-06-18):
谢谢,SVCall 调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