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轴的雕刻机,貌似功能很有限。。。是吗

楼主(2012-05-06):
貌似车削的功能就基本没法实现,很多圆柱圆饼形状的不能加工,是吧

如果换成4轴,车削可以做,可是好像也不大方便,比如丝杠。。。然否?

网友:
看来楼主需要 DMG CTX gamma 2000 TC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MwMjUyNDY0.htm

网友:
雕刻机,不是车床,各有各的用途。

网友:
那楼主就考虑5轴了,那个理论上可以雕刻出任何复杂的结构。

楼主:
DMG的视频我看过,顺便问一个,那种夹持的轴既可以高速旋转,也可以很低的速度很精准地转到一个特定角度停下,怎么实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DMG的视频我看过,顺便问一个,那种夹持的轴既可以高速旋转,也可以很低的速度很精准地转到一个特定角度停 ...

高速变频伺服。

网友:
楼主的说法只能说明对加工工艺不了解,不是一定要最全面的机床才能加工出产品,重要的是产品的要求,合理的工艺,才能控制好成本。真要5轴的话雕刻机也可以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