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语……原来独石电容是这样制成的……

楼主(2012-05-06):
前几天到电子市场买了一些独石电容,无意间弄破了一只,发现里面竟然是一个0603的贴片电容,焊在两根引线上,震惊……
难道这样做的成本比直接生产独石电容更低么?

网友:
我也弄碎了一个,好像是0402那么大的。跟你的长的不一样。难道都是这种结构

网友:
n年前拆过,跟这个一样,好像还有那种玻璃封装,色环的,也是这东西,

网友:
要是水泥电阻里面一个0603的电阻也是很强大。

网友A:
剪了一个,我的也是这样,有没有人解释一下。。

网友:
我了个去。都是这种?

网友:
这个是怎么焊接上去的呢,肯定不是人工搞的吧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以后直接上贴片了,还省下面积了

网友:
我了个去,又长见识了

网友B:
我不太懂电容的工艺,但是让我看来,这样的电容应该是假的吧~~~

那当然里面的贴片是不是独石的呢????

里面的应该是陶瓷电容吧~~陶瓷电容是不是就是独石电容呢???

网友:
额额  假的!我们都被黑了?

网友:
好像以前在旧板上拆过,不是长这样子的。

网友:
中国人的智慧啊!

网友: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网友:
我的电容跟楼主长得一样 拆一个看看

网友A:
上网搜了一下,正常的,不用大惊小怪。
独石电容和我们常用的贴片电容都叫MLCC,属于一类。
以下来自网络:
多层陶瓷电容器MLCC是英文字母Multi-Layer Ceramic Capacitor的首写字母。在英文表达中又有Chip Monolithic Ceramic Capacitor。两种表达都是以此类电容器外形和内部结构特点进行,也就是内部多层、整体独石(单独细小的石头)的结构,独石电容包括多层陶瓷电容器、圆片陶瓷电容器等,由于元件小型化、贴片化的飞速发展,常规圆片陶瓷电容器逐步被多层陶瓷电容器取代,人们把多层陶瓷电容器简称为独石电容或贴片电容。
  片式多层陶瓷电容器 (Multi-layer Ceramic Capacitor 简称MLCC)是电子整机中主要的被动贴片元件之一,它诞生于上世纪60年代,最先由美国公司研制成功,后来在日本公司(如村田Murata、TDK、太阳诱电等)迅速发展及产业化,至今依然在全球MLCC领域保持优势,主要表现为生产出MLCC具有高可靠、高精度、高集成、高频率、智能化、低功耗、大容量、小型化和低成本等特点。
  (片式多层陶瓷电容器,独石电容,片式电容,贴片电容) MLCC —简称片式电容器,是由印好电极(内电极)的陶瓷介质膜片以错位的方式叠合起来,经过一次性高温烧结形成陶瓷芯片,再在芯片的两端封上金属层(外电极),从而形成一个类似独石的结构体,故也叫独石电容器。
  MLCC除有电容器 “隔直通交”的通性特点外,其还有体积小,比容大,寿命长,可靠性高,适合表面安装等特点。随着世界电子行业的飞速发展,作为电子行业的基础元件,片式电容器也以惊人的速度向前发展,每年以10%~15%的速度递增。目前,世界片式电容的需求量在 2000亿支以上,70%出自日本(如MLCC大厂村田muRata),其次是欧美和东南亚(含中国)。随着片容产品可靠性和集成度的提高,其使用的范围越来越广,广泛地应用于各种军民用电子整机和电子设备。如电脑、电话、程控交换机、精密的测试仪器、雷达通信等。

网友:
我用的也是这样  什么情况这是?

网友:
不是吧,中国人太有才了

网友:
昨天才听说,中国来了元件就变了,比如色环电阻。难道电容也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网搜了一下,正常的,不用大惊小怪。
独石电容和我们常用的贴片电容都叫MLCC,属于一类。
以下来自网络: ...

很地道的解释,长知识啊,希望论坛里多些这样的帖子!赞一个

网友:
独石神马的,,,莫非就应该是一块石头

网友C:
本人刚刚拆了一个进口的设备板上的独石电容,看到确实和楼主的内部结构是一样的,说明独石电容的内部结构确实是这样的,不是假货,本人拆的这个板是从一台进口设备上拆下的,保证上面的元件的品质绝对可靠!

网友:
明天回办公室拆一个,验证一下

网友:
呵呵,那以后直接由贴片电容取代独石电容了。方便又统一

网友D:
不会是假货吧,我刚拆了一个,也是这样的,主要是不能通过外观判断材质
刚用电桥测了一下,0.098uf,室温28度,用小冰块敷了一会,容值0.092uf 感觉比陶瓷电容稳定性强
有哪位手里有设备可以做一下其他实验,我这条件太简陋

网友:
晕,偶都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会是假货吧,我刚拆了一个,也是这样的,主要是不能通过外观判断材质
刚用电桥测了一下,0.098uf,室温28 ...

陶瓷电容也分很多类的

网友:
刚才我也拆了一个,确实是楼主图片的样子

网友:
恩,陶瓷电容也有稳定性比较好的,所以不能妄下结论就说是中国人造的假货

希望有人能从专业的角度解释一下,猜测只会扩散谣言

网友:
给力- -明儿个拆一个试试- -

网友:
记得很久以前看过一篇文章,提到过独石电容就是这种结构的。

网友:
刚翻了论坛旧贴http://www.ourdev.cn/thread-4506651-1-1.html
这个问题已经有人发过了,主观认为真货就是这样

楼主:
主要是怀疑它的生产成本,老式的插件独石电容应该不是这样的。

该电容,从其结构上看,应该是机器生产的,引线焊接非常对称,焊锡匀称、光泽、一致,说明有人专门为此种电容设计了一条生产线。能够花这样的代价,说明0603、0402贴片电容生产成本相对来说很低,以上用贴片电容来生产直插独石电容的方案的确很省成本,再就是说明插独石电容已经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快要被淘汰了。

网友:
拆了一个104,像是0805封装的.
      一个105,像是1206封装的.

网友E:
太黑心了,价格差了好几倍啊!

网友F:
怪不得美国军方强烈谴责采购中国元器件,呵呵

网友:
貌似 生产工艺就是这样的 我挑了三个 不同体积的 剪开 里边也是那样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本人刚刚拆了一个进口的设备板上的独石电容,看到确实和楼主的内部结构是一样的,说明独石电容的内部结构确 ...

你的进口设备,独石电容也许就是Made in china的呢。

网友:
长见识啦

网友:
哈哈 有点意思

网友:
来一个百度的。
http://baike.baidu.com/view/116503.htm

独石电容器的三种分类

一类为温度补偿类NPO电介质
  这种电容器电气性能最稳定,基本上不随温度、电压、时间的改变,属超稳定型、低损耗电容材料类型,适用在对稳定性、可靠性要求较高的高频、特高频、甚高频电路中。
二类为高介电常数类X7R电介质
  由于X7R是一种强电介质,因而能制造出容量比NPO
  介质更大的电容器。这种电容器性能较稳定,随温度、电压时间的改变,其特有的性能变化并不显著,属稳定电容材料类型,使用在隔直、耦合、傍路、滤波电路及可靠性要求较高的中高频电路中。
三类为半导体类Y5V电介质
  这种电容器具有较高的介电常数,常用于生产比容较大、标称容量较高的大容量电容器产品。但其容量稳定性较X7R差,容量、损耗对温度、电压等测试条件较敏感,主要用在电子整机中的振荡、耦合、滤波及旁路电路中。
  独石电容比一般瓷介电容器大(10pF~10μF),且电容量大、体积小、可靠性高、电容量稳定,耐高温,绝缘性好,成本低等优点,因而得到广泛的应用。独石电容器不仅可替代云母电容器和纸介电容器,还取代了某些钽电容器,广泛应用在小型和超小型电子设备(如液晶手表和微型仪器)中。

网友:
貌似真的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网搜了一下,正常的,不用大惊小怪。
独石电容和我们常用的贴片电容都叫MLCC,属于一类。
以下来自网络: ...

涨见识了,原来真是层式电容啊。

网友:
里面还真的是贴片电容,我折开了个至少是8年前的,内部是1206的。

网友:
难道是中国特色的独石电容?

网友:
N年前我就拆过AVX的轴向独石电容,104的,里面就是一个贴片电容,所以没必要因为这个谴责国货。况且贴片电容只要工艺好质量是很可靠的。

网友:
这样做成本肯定要比正规独石电容低很多!

网友:
第一次见,长见识了。

网友:
台湾人叫它积层电容

网友:
e,又长见识了。。。

网友:
有些人没搞清楚状况就开喷,真是无语了

网友:
明天去拆个火炬牌的独石看看什么样子的

网友G:
既然独石电容跟贴片电容一样的,用贴片电容,加两根引脚,然后封装起来有什么好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太懂电容的工艺,但是让我看来,这样的电容应该是假的吧~~~

那当然里面的贴片是不是独石的呢????

独石电容也是陶瓷电容的一种,独石电容multi-layer ceramic capacitor(MLCC),我们用的贴片电容都是MLCC。
其实都没上当,工作关系去电容厂参观过。不管的贴片的还是插脚的里面的电容都是同一条产线做的。

看到有人说国产是这样,做下声明,我去参观的是台湾厂(厂名就不说了),另外据我所知的C田也是这样。

网友H:
20多年前我就发现了,呵呵,
还有一种外表套个玻璃套,就像玻璃二极管一样的封装

网友I:
是不是外面那层壳比较有用?比如防潮,保温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既然独石电容跟贴片电容一样的,用贴片电容,加两根引脚,然后封装起来有什么好处呢?? ...

因为很多地方要用到这样的封装,像那些传统的都是插装器件的板子,像学生用面包板做实验,等等

网友I:
这样一来说不定真的比裸奔的贴片电容稳定些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是不是外面那层壳比较有用?比如防潮,保温什么的

主要是防潮+增加机械强度+可以印字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样一来说不定真的比裸奔的贴片电容稳定些

增加了制造工序,价格肯定要贵一些,另外由于引脚长了,高频特性也差一些——很多高频器件的应用手册都特别强调尽量使用贴片器件以降低分布参数

网友:
百度查了下,里面就是一个多层的贴片陶瓷电容。
为什么要这样呢?百度上也有人回答的很清楚。
就是,适应不同的工艺。有的电路板,纯是插装元件组成,总不能,中间加这么一个贴片元件吧。

也可以这样说,贴片元件的引脚化处理,变成有引脚的元件了。

网友:
明天上班了拆一个松下的看看里面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
不是假滴,真是这样滴

网友:
这种结构没有问题

网友:
大家心里都对国产元件有排斥,所以就算是正常的,也认为被山寨了

网友:
拆了一个进口的松下独石电容,里面也是一个贴片电容。

网友:
我那个去····

网友:
长见识了,从来没拆过的人路过,看一个板子贴片的上面有两个电容是中,最近正考虑是不是把我的相应的电容也改了会提高下,今天刚好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网搜了一下,正常的,不用大惊小怪。
独石电容和我们常用的贴片电容都叫MLCC,属于一类。
以下来自网络: ...

楼上正解!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J:
独石电容就是这样的。
但电解电容可绝不能是这样的!!!!!
如果哪天,你拆开一个钽电解电容,看里边装个独石电容,那就惨了!(这个我还没遇到过)
但我遇到过,一个大个的电解电容里边套个小的的。但再拆开那小的,是电解液不是独石。。。。。。阿迷托佛,只是一级造假,还没进入循环。

网友:
长见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独石电容就是这样的。
但电解电容可绝不能是这样的!!!!!
如果哪天,你拆开一个钽电解电容,看里边装个 ...

网友:
刚拆了一个。不是这种结构。里面是个圆柱体。
手头没相机,没法上图。
请高手解答一下。

网友:
我靠,中国人的作假能力全球第一,这样也能........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元器件做假的话,那厂商也太缺德了。

网友:
我去  一直以为独石电容多好  今天才知道 自己也拆了一个  跟楼主一样  以后还是直接用贴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独石电容就是这样的。
但电解电容可绝不能是这样的!!!!!
如果哪天,你拆开一个钽电解电容,看里边装个 ...

那个钽电容如果真的是这样做的话,只要容量/电压相差不大的话你就赚了.

网友:
这就是将贴片式封装的电容改成直插式的封装而已。

网友:
独石电容价格可不便宜的

网友:
不像天然形成的云母,这世界上根本没有一种石头叫独石,独石也不是人工合成材料。
独石电容英文全称Monolithic Ceramic Capacitor,独石不是一种介质材料,是一个形容词:Monolithic。
金山JB对monolithic是这样解释的:adj.独块巨石的;整体的;庞大的
Monolithic Ceramic Capacitor因而得名独石电容,最重要的Ceramic陶瓷却被省略掉了。

说白了,独石电容就是陶瓷电容。

网友:
前天特意拆了一个楼主位那样的,也拆了一个火炬的,都是贴片焊的,就是火炬的贴片要大块多了,现在才知道哦,火炬的独石电容可是比普通独石电容贵好几倍哦,看来用贴片是一样的啊

网友:
贴片式封装 独石 = 直插式封装 独石
贴片式封装 IC = 直插式封装 IC
贴片式封装价格 != 直插式封装 价格   (看市场需求)

网友:
我倒是更好奇LZ是怎么把电容这个大硬块子“无意间弄破了一只”的!!!!

网友:
把0603再敲开看看,里面兴许有个独石

网友:
强烈建议去掉此贴精华!!!

实在看不懂上来就喷国货有问题的人是何种心态

网友:
刚才拆了一个从RS买的独石,蓝色,生产厂商为EPCOS,里面也是这样的结构
所以不能单从结构上判断真假

网友:
好奇,一直以為和瓷片電容結構差不多,也拆了104的看看,和樓主一樣。電容的區分可以根據datasheet來用LCR來測,是否達到你的要求。

上禮拜去賽格買MOS管,在一家死咬是進口的,在另一家一摸樣,卻說是國產的,便宜一半。額的神啊。外觀很分別了,現在國產激光字也打很漂亮。

网友:
我表示很震惊,中国人真能“制造”

网友:
不是把以后都用贴片算了 呵呵

网友:
独石电容本来就是MLCC。用贴片的MLCC重新封装成直插的没啥问题。

网友:
幸亏早已练就贴片当插针用了,想当年我导师把40引脚的贴片当插针用,太佩服了

网友:
给跪了。。。我刚拆了一个。。。也这个屌样。。。

网友:
这一个帖子损坏了多少个“独石电容”

网友:
长知识了,第一次见呢。

网友:
应该不是假的,就算是价格贵好几倍,那加上工艺啥的也不知这些钱吧(个人觉得)……再说了加上外面的那些东西个人觉得热稳定性直接和贴片的热稳定性还是有差别的!别老是抨击国货了,进口的东东一般人买不起啊!

网友:
长见识了  看来生活中是要多留意留意!

网友:
如果你买过独石电容,就会知道独石电容也分0805,1206封装的。

网友:
我也拆开过,没拍照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本人刚刚拆了一个进口的设备板上的独石电容,看到确实和楼主的内部结构是一样的,说明独石电容的内部结构确 ...

你敢保证你拆的设备的元器件不是made in china?

网友:
呵呵,这样省时又省力

网友(2012-06-12):
记号一下

网友:
独石电容就是Monolithic Ceramic Capacitor,集成陶瓷电容而已
贴片瓷片电容是MLCC(multi-layer ceramic capacitor),多层陶瓷电容而已
这样子应该是缩减生产线的结果

网友:
谁找个古老的板子拆个来看看就知道是不是坑爹了

网友:
有机会也拆一个看看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的!呵呵,不管是104 103还是200 300都一样

网友:
我拆了个日本村田原装的,也是这样的。

网友:
难道封装对性能有好处?

网友:
mark,我要找个十年前的独石电容拆开看下~~

网友:
谢谢,用起贴片来更加有信心了

网友K:
別大惊小怪,独石电容自古構造就是如此,分贴片与有接脚兩类,內部就是贴片陶瓷电容.   有接脚的有玻璃管封装和环氧树脂...等等., 以前揷件PCB都是用有脚的陶瓷电容(独石电容)作去偶合电容,  贴片陶瓷电容是以后贴片技术成熟才有的,省掉许多接脚成本.    有接脚的独石电容生产很麻煩的,又要焊接脚,上环氧树脂封装,烤乾,又要保证接脚的耐拉力,与耐焊力,以免掉脚. 因此成本比贴片陶瓷电容高很多的, 仪表內一般使用玻璃管封装避免湿度与漏电问题內部就是贴片陶瓷电容.

网友:
开眼了,以前又见大电解里面放小电解,现在独石电容里面放贴片!强大啊!

网友:
以后直接上贴片得了,省了材料又不占空间!

网友:
刚折了一个发现不是楼主那样的,~

网友:
以后直接用贴片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网搜了一下,正常的,不用大惊小怪。
独石电容和我们常用的贴片电容都叫MLCC,属于一类。
以下来自网络: ...

原来如此啊  不知道错位是不是就是直接放进去。。。

网友L:
求专业人士做详细解答。个人认为中国的元器件质量还是可以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L:
求专业人士做详细解答。个人认为中国的元器件质量还是可以的

87楼已经解释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87楼已经解释过了

不好意思,没仔细看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本人刚刚拆了一个进口的设备板上的独石电容,看到确实和楼主的内部结构是一样的,说明独石电容的内部结构确 ...

你还真敢下血本啊。进口的板子都敢乱拆。

网友:
长见识了,以前只见过U盘上焊着个存储卡,想不到连电容器也这样了。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太坑爹了吧,二次封装。。。。。

网友:
长见识了,估计里面的工艺不同吧

网友(2012-07-19):
没必要那么愤青吧,起码搞清楚情况。

网友:
改天试试看,之前我们公司用的不是这样的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2012-11-24):
增加知识,长见识。

网友:
独石电容器是多层陶瓷电容器的别称,英文名称monolithic ceramic capacitor或multi-layer ceramic capacitor,
简称MLCC,根据所使用的材料,可分为三类独石电容

独石电容器的三种分类

一类为温度补偿类NPO电介质
  这种电容器电气性能最稳定,基本上不随温度、电压、时间的改变,属超稳定型、低损耗电容材料类型,适用在对稳定性、可靠性要求较高的高频、特高频、甚高频电路中。
二类为高介电常数类X7R电介质
  由于X7R是一种强电介质,因而能制造出容量比NPO
  介质更大的电容器。这种电容器性能较稳定,随温度、电压时间的改变,其特有的性能变化并不显著,属稳定电容材料类型,使用在隔直、耦合、傍路、滤波电路及可靠性要求较高的中高频电路中。
三类为半导体类Y5V电介质
  这种电容器具有较高的介电常数,常用于生产比容较大、标称容量较高的大容量电容器产品。但其容量稳定性较X7R差,容量、损耗对温度、电压等测试条件较敏感,主要用在电子整机中的振荡、耦合、滤波及旁路电路中。
  独石电容比一般瓷介电容器大(10pF~10μF),且电容量大、体积小、可靠性高、电容量稳定,耐高温,绝缘性好,成本低等优点,因而得到广泛的应用。独石电容器不仅可替代云母电容器和纸介电容器,还取代了某些钽电容器,广泛应用在小型和超小型电子设备(如液晶手表和微型仪器)中。
编辑本段
独石电容的特点

  温度特性好,频率特性好。一般电容随着频率的上升,电容量呈现下降的规律,独石电容下降比较少,容量比较稳定。

C0G: EIA标准,美国电工协会,温度负温度变化30PPM/°,变化非常小。COH:60PPM/°等
      G:30 H:60 J:120 K:250..........
NP0: JIS标准,日本工业协会,N:+  P:-    0:温度变化几乎为0. 所以可以认为:NP0包括 C0G C0H等。
所以在电路里面,是一样用的。

COG材质的贴片电容就相当插件的独石电容了,只是叫法不一样吧。

网友:
楼主一贴让多少电容灰飞烟灭啊

网友:
恩,果然是这样的

网友:
市面上大部分的独石是这样的,偶尔是有正品的独石出现。

网友:
我刚刚也在一台意大利进口的早期UPS 上拆了一个,拆开看了,也是这种结构的,这台UPS是进口的,应该没有问题。手机拍的,将就看吧。

PS :我发觉好多人都不看回复的。人云亦云,作为工程师,为啥没有一点独立思考的能力?

网友:
看到帖子立即动手剪了一只,结果跟LZ一样结果

网友:
看来不不用直插是对的

网友(2012-12-31):
学习了,都在造假啊,真不可信了.

网友:
我朋友就是做元件批发的,华强北他们可以指天指地发誓卖假货死全家,但是最终还是卖给你假货。

网友:
假的,拆了个10年前的这种电容,里面是类是瓷片电容一样,但是比瓷片电容直径小一些,厚度厚一些.

网友:
去看一下村田的独石电容手册,里面有1206、0805封装的独石电容,但是,独石电容绝对不是普通的贴片电容。所以用贴片电容糊弄人还是非常容易。

网友:
应该是这样的,机器化生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剪了一个,我的也是这样,有没有人解释一下。。

AVR STUDIO 6怎么使用?我只会4

网友:
引用 网友K:
別大惊小怪,独石电容自古構造就是如此,分贴片与有接脚兩类,內部就是贴片陶瓷电容.   有接脚的有玻璃管封装 ...

你怎么知道的。。。。。。达人

网友:
回去剪开一个看看……

网友:
事实就是这样滴?真是长知识了!!

网友:
正确的!独石电容就是这样做的!前面工序跟片式电容(贴片)的是一样,只是贴片的端头要电镀。独石电容是由片式电容引线包装而成,少了端头电镀工艺,直接引线就成了。

网友:
关键是独石电容与普通贴片电容在性能上有多大的差距?

有条件的测试一下吧

网友:
陶瓷电容+石头=独石电容?

网友:
张知识了  ~

网友:
独石电容是贴片电容的直插版?哈哈哈~~~

网友(2013-05-16):
还是用贴片好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是不是外面那层壳比较有用?比如防潮,保温什么的

有道理!!!

网友:
哈哈哈                      长见识了

网友:
到底是不是真的这种结构

网友(2013-09-08):
长见识啊。

网友:
嘿嘿,大家发现新国内了

网友:
不过看看还是能了解点的,我以前拆过,大致差不多

网友:
等下 我也敲碎一颗 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怪不得美国军方强烈谴责采购中国元器件,呵呵

哈哈,我也听说了,看来没啥靠谱的

网友:
原来独食电容是这么样的啊,改天我也找个解剖下看看

网友:
19楼的解释不错

网友:
我……勒……个……去………………LZ竟然这都发现了

网友:
真是长知识啊

网友:
這下開眼界了,找個砸開看看!

网友:
涨姿势了

网友:
转发500,浏览5000以上,lz被判刑了;

这贴有损国家形象。

网友:
也许本来就是这样的

网友:
我靠,涨知识了。

网友:
我去了的,震惊了!!!

网友:
长见识了,看来还是安心用贴片好了

网友:
正品就是这样的。以前不是每个厂都能焊贴片,所以会把贴片加个脚卖出去,解决焊接工艺上的问题。
独石电容=Monolithic capacitor,贴片陶瓷电容也是这样翻译的,就一个东西

网友:
哈哈,张见识了,原来这样啊,是真的了。纳闷,为何不直接给出 贴片的封装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20多年前我就发现了,呵呵,
还有一种外表套个玻璃套,就像玻璃二极管一样的封装 ...

头像很有趣,花样丰富

网友:
MARK 独石电容

网友:
加了两个引脚,成本上去了,价格当然要贵了,没准封装的成本比贴片电容成本还高呢。

至于其存在的原因嘛,当然是有需求了,比如只有直插元件的电路板,这类电路板在小批量的时候焊接成本是很低的。采用浸焊,只需要一个焊锡炉,往里面放一下一块板子就焊完了,非常省事。

网友:
独石电容器是多层陶瓷电容器的别称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太黑心了,价格差了好几倍啊!

正常,加上引线、胶封、印标、人工,成本肯定是高了。

网友:
看来独石电容的需求量要下降了。

网友:
呵呵,长见识了

网友:
LZ,.你自我安慰,你发现在得太晚了,我这里2006年买的电容都是这个样子

网友:
这是真的吗

网友:
应该是是生产工艺就是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