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Tiny13制作的红外遥控灯

楼主(2012-05-06):
功能: 用任何一个电视,VCD的遥控器控制灯的亮灭,方便灯的开关
电路如下:

控制灯的功率不大的话原理图中的双向可控硅可以用MAC97A6代替,因为我手上只有BTA16,所以就用了这个
PCB板的外形如下:

PCB板为在阿莫这里花了25元做的5块板子,第一次在这里做板,质量还不错,又便宜
使用以下的灯座作为外壳:

拆掉灯座上的开关,使这个地方露出红外接收头和LED灯

设定方法如下: 用遥控器的任意按键对着灯按下4秒钟,LED闪烁,以后就用这个按键控制灯的亮灭

这是电路图和PCB,Protel99se格式

这是Tiny13的Hex文件:

网友:
学习方式不错,可以借鉴下。
不过这么简单的程序还是直接放出来算啦

手上有个遥控器真变态,变种NEC,每帧只有20个比特。
按一下按键连续发三次或者四次相同的码,按着不放也一样,一个劲的发。

楼主(2014-10-22):
用了啊, TINY13

网友A:
见鬼了,这么好的作品居然现在才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见鬼了,这么好的作品居然现在才看到。

真心不错呀。。。

网友:
加上调光功能就不错了

网友(2019-09-29):
这个不错,有空做一个玩玩,多谢分享

网友:
简洁实用,赞!!

网友:
简洁实用, 好设计。

网友:
调光实现起来并不难,但是调光可能只适用于白炽灯,LED或节能灯都不太适用了

网友:
好久没用户avr了,有时间还是要复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