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最小系统

楼主(2012-05-06):
我的毕设中要用到FPGA,初步打算是使用Cyclone III或者IV系列的,但是不需要使用NIOS,我想问下版主大大,要是这样的话我做FPGA的最小系统需要哪些东西呢?我现在想到的有:
1.JTAG接口(我很奇怪的就是这点,Verilog语言如何能使用JTAG呢?它并没有办法单步执行啊,这样的话这个接口还是必须的吗?)
2.AS接口(说这个接口主要目的是为了将编好的程序写入FLASH,防止上电丢失,我想问下Cyclone III或者IV是使用EPCS还是EPC好啊?)
3.50MHZ有源晶振
4.FPGA
5.FLASH(用于固化程序,初步打算采用EPCS)
6.复位接口
7.SDRAM、SRAM(我在网上看到的资料说SDRAM和SRAM是给NIOS运行用的,因此我很疑惑,是否程序小的话,只运行verilog中就不需要了呢?我看FPGA中有内嵌RAM,万一不够用了,那到底是应该外扩SDRAM还是SRAM呢?)

网友:
明年毕设,提前mark下,等前辈们指教

网友A:
自己做板风险大,买开发板,做完毕设在转让出去。我没有好推荐的,首先我不用A家的,其次开发目的和毕设目的板子不一样,没用过毕设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板风险大,买开发板,做完毕设在转让出去。我没有好推荐的,首先我不用A家的,其次开发目的和毕设目 ...

可以当做开发项目来做啊,反正都是要做出实物来,要是买开发板的话体现不出工作量来。。

网友B:
LZ你想做FPGA的嵌入式开发板么,
最小系统就FPGA芯片+配置电路就可以了。
xilinx的开发板不便宜哦……

网友C:
xexys3 新出的1k多点 很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你想做FPGA的嵌入式开发板么,
最小系统就FPGA芯片+配置电路就可以了。
xilinx的开发板不便宜哦… ...

不需要运行操作系统,只跑Verilog就可以了,需要进行图像处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需要运行操作系统,只跑Verilog就可以了,需要进行图像处理

图像处理最好要用SDRAM

网友:
引用 网友C:
xexys3 新出的1k多点 很划算~

nexys3应该是

网友:
感谢,非常的感谢!

网友:
这个关注一下 哈哈!!

网友:
毕设这辈子可能就这一次,建议开版,花的功夫做就好了~

网友D:
还是买板子吧,买个最小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买板子吧,买个最小系统

买的体现不出工作量啊~~

网友B:
实在不能确定就入一块1000+的开发板,该有的资源基本都有了。
本版还有其他网友提供的各种资料,可以参考下。

网友E:
做图像处理的话需要一个相当大的图形缓存,如果不使用NIOS或者其它XX的,可以考虑用DDR3-SDRAM跑DLL-OFF模式,一是容量大,二是价格便宜。一般PC处理一张4000*3000的图像大概要占用40MB左右的内存,所以用两片128MB的DDR3搞定。其它的可以考虑一个特大的状态机来完成。如果用一个迷你嵌入式核,就方便多了,用汇编或C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图像处理的话需要一个相当大的图形缓存,如果不使用NIOS或者其它XX的,可以考虑用DDR3-SDRAM跑DLL-OFF模 ...

是啊,从目前的计算看来,选用RAM是必须的,图片是2048*4000的,不使用操作系统是因为对实时性要求很高,有很多重复简单的运算,只能通过Verilog才能满足实时性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在不能确定就入一块1000+的开发板,该有的资源基本都有了。
本版还有其他网友提供的各种资料,可以参考下 ...

恩,看了些开发板的原理图了,有点眉目了,但是据说画SRAM的时候需要考虑到信号完整性等,这个方面没有经验,所以还在找资料呢

网友:
学生最好自己动手,学到的东西不是几个钱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买的体现不出工作量啊~~

现在都五月份了,你什么时候答辩啊???
我觉得你做到最后会后悔的!!!
你用FPGA做什么东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都五月份了,你什么时候答辩啊???
我觉得你做到最后会后悔的!!!
你用FPGA做什么东西啊? ...

11月份,做的是图像处理方面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恩,看了些开发板的原理图了,有点眉目了,但是据说画SRAM的时候需要考虑到信号完整性等,这个方面没有经 ...

SRAM阻抗控制为50
SRAM速度不是很快  信号完整性要求不是很高  所以线长尽量等长就可以了
如果是DDR  那就要很严格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SRAM阻抗控制为50
SRAM速度不是很快  信号完整性要求不是很高  所以线长尽量等长就可以了
如果是DDR  那 ...

我想问下大牛:
SRAM和FLASH是随便连接到FPGA的IO上都可以吗?还是有特定的引脚要求?
另外外扩的RAM等FPGA内部如何识别呢?需要使用Quartus II里面自带的IP核还是需要从网上下载相应的驱动代码啊?
最后我需要保存图像,图像的大小大概为6M,用SRAM是不可能了,我想问下是选用FLASH好还是SDRAM好?两者之间的区别大吗?
问题较多,麻烦您了

网友:
楼主赶时间的话还是买块最小系统吧~都五月份了。芯片管脚这么多,自己焊太太有风险了。

网友:
SRAM和FLASH可随意挂在FPGA的IO上  DDR不行,它速度快,必须是专用的引脚
SRAM 一般容量都比较小   不超过1M
存数据的话应该不能使用RAM吧,那就用FLASH
如果是显存的话,肯定要ram 的   看你要多大了   最好用DDR吧     容量大  速度快!

以上说的是xilinx的FPGA   其他的FPGA我没玩过

网友:
X家的S3不过10多元RMB而已,网上50~70就可以搞定了;做块核心板成本一般不会超过300,打板也算在里面。可能就是买零件困难点,一般数量少的都不肯卖的。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0482092068

网友:
建议初学者还是买块FPGA的开发板比较好

网友:
觉得楼主还是自己做一个好,有挑战性嘛。无论成与败那都是一种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