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PGA的PLL引脚的供电电感大小请教

楼主(2012-05-06):
最近在画CYCLONE III的最小系统,给锁相环供电的部分到底用多大的电感难住我了,希望有经验的前辈指点一二,还有,看到有的朋友用的是磁珠,在使用时跟电感差别在哪里?本人对FPGA不是很了解,问题可能比较幼稚,各位见笑了

网友:
自己玩玩的话,用个零欧姆电阻也可以啊。不一定要用电感或磁珠。  做产品的话,一般用个磁珠吧,参数可以问下技术支持。

网友A:
给电源滤波的,磁珠就行.

网友B:
抑制高频噪声,高频电路很常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电源滤波的,磁珠就行.

这个我也了解一些,不过对磁珠和电感应选的规格不是很了解,还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抑制高频噪声,高频电路很常见。

请问使用多少H的电感由什么决定呢?还是一般情况下有成熟的习惯用法呢?

网友A:
更多的初学者纠结于0欧姆电阻和磁珠的区别
楼主也可以关注EMI滤波器之类的,比如村田的BLM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多的初学者纠结于0欧姆电阻和磁珠的区别
楼主也可以关注EMI滤波器之类的,比如村田的BLM系; ...

还真是不大了解...不过现在没时间学了...等考完研得恶补了,多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