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把手教你怎么使用STM32F4 DSP库进行FFT

楼主(2012-05-06):
M4的板子买了好久 :(被坑了 186买的 伤心
之前想玩一下FPU 可惜那个DSP库看不懂 也找不到教程  我研究了2个晚上总算会用那个FFT了....
我的环境是 IAR 6.2
板子是STM32F4DISCOVERY
第一 首先下载官方的   STM32F4xx_DSP_StdPeriph_Lib_V1.0.0  没有的同学请自己去官网下一个
DSP库在 STM32F4xx_DSP_StdPeriph_Lib_V1.0.0\Libraries\CMSIS

然后我们使用IAR建立工作空间 这个教程到处都有 我就不说了
在编译器里面加入

$PROJ_DIR$\..\..\..\Libraries\CMSIS\DSP_Lib\Source

ARM_MATH_CM4
ARM_MATH_MATRIX_CHECK
ARM_MATH_ROUNDING
__FPU_PRESENT
__FPU_USED
这样才可以使用DSP库
注意 我的是IAR MDK貌似不是这样的 .....
然后再编译器里面打开 FPU
恩 然后再你的EWARM 目录下添加官方的例子文件
恩 我们用的就是这几个文件 STM32F4xx_DSP_StdPeriph_Lib_V1.0.0\Libraries\CMSIS\DSP_Lib\Examples\arm_fft_bin_example

没有那么容易完了 接着  像我这样加入这些组 在里面添加文件 文件在 STM32F4xx_DSP_StdPeriph_Lib_V1.0.0\Libraries\CMSIS\DSP_Lib\Source
添加啊 ...................终于添加完了 然后在IAR里面加入 arm_fft_bin_example_f32 这个就是官方的例子  和官方的数据 arm_fft_bin_data
我的改了名字 叫main.....了
然后终于可以编译了 连接下载
使用WATCH窗口可以看见值

然后 我讲一下这几个函数的作用
          /* Initialize the CFFT/CIFFT module */
        status = arm_cfft_radix4_init_f32(&S, fftSize,
                                                                          ifftFlag, doBitReverse);              //这里是FFT的初始化

        /* Process the data through the CFFT/CIFFT module */                                 //FFT计算的函数 注意  testInput_f32_10khz 这个数组 不能是const 因为计算值是覆盖在这里面的
        arm_cfft_radix4_f32(&S, testInput_f32_10khz);

        /* Process the data through the Complex Magnitude Module for               // FFT出来的是复数  这里是把复数求模 得幅值
        calculating the magnitude at each bin */
        arm_cmplx_mag_f32(testInput_f32_10khz, testOutput,
                                          fftSize);

        /* Calculates maxValue and returns corresponding BIN value */                        //这里是求FFT出来数据模的最大值
        arm_max_f32(testOutput, fftSize, &maxValue, &testIndex);

最后 如果你的运行到这一步 你就成功了
哈哈哈

网友:
最近弄这个,楼主顺便弄些IIR FIR之类的例子吧

网友:
一步一步传授,不错,支持下,谢谢楼主~~·

网友A:
103系列的有没有DSP,怎么玩的?

网友:
能像ccs有图形分析的工具就好了

网友:
标记着,以后用得着

网友:
项目还在用F1x
对F4表示关注

网友:
观望中,还不懂有什么作用!

网友:
前段时间稍微研究了一下 ST 的官方 FFT,感觉除了做个音频效果,没啥正经用处 ...... 还是我没研究明白?

网友:
也有这个板子,没玩过它的DSP库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3系列的有没有DSP,怎么玩的?

103有DSP库 只是没有硬件FPU 也就是FFT速度慢

网友:
不知道速度如何

网友:
这我以前试验过,结果弄的一团糟……还是标准程序好用些。

网友:
关注,什么时候能下载附件?

网友:
发现13楼走光了

网友:
先记录,有空再试试

网友:
好经验,顶一下,自己当初研究这个也花了点时间

网友B:
FFT库精度不高,玩玩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FFT库精度不高,玩玩还是可以的

en 是的 最大1024个点 玩玩不错

网友:
速度如何?

网友:
我用FFT解码DTMF256点每秒约200次

网友:
一直用的是mdk  iar基本不会用

网友C:
LZ能打包一个完整的工程参考么 就是LZ位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能打包一个完整的工程参考么 就是LZ位的 谢谢

当然可以 我这就传

楼主:
只有工程 没有库文件 按照LZ位置的地方放就行 我的库被我改过了 没有验证所以就不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有工程 没有库文件 按照LZ位置的地方放就行 我的库被我改过了 没有验证所以就不传了  ...

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常感谢

网友D(2012-07-19):
楼主,你好,我想请问一下,我在编译的时候总是说打不开ARMCM4.h这个文件,不知道您遇到了没,请求帮助,我用的是keil,非常感谢!

网友E(2012-08-21):
楼主,有没有用KEIL建立的?自己建了一个运行不起来。

网友:
没弄过,想试试,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2012-11-06):
最近用FFT做50Hz交流信号的采集,有同路的吗?

网友:
不错.如何用FFT 来计算交流采样值呢

网友:
谢谢了,讲解详细

网友(2012-12-06):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我想请问一下,我在编译的时候总是说打不开ARMCM4.h这个文件,不知道您遇到了没,请求帮助,我 ...

改为..\..\..\..\ST\STM32F4xx\Include目录下的stm32f4xx.h。

网友:
STM32F4 DSP库 玩 FFT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我想请问一下,我在编译的时候总是说打不开ARMCM4.h这个文件,不知道您遇到了没,请求帮助,我 ...

在project->Option fot Target->C/C++宏定义ARM_MATH_CM4,看看arm_math.h刚开始的这段代码吧!写的很清楚。

#if defined (ARM_MATH_CM4)
  #include "core_cm4.h"
#elif defined (ARM_MATH_CM3)
  #include "core_cm3.h"
#elif defined (ARM_MATH_CM0)
  #include "core_cm0.h"
#else
#include "ARMCM4.h"//假若,以上三个宏均未定义。不可判断到底是哪个内核时,包含此文件。其实,此文件不存在。
#warning "Define either ARM_MATH_CM4 OR ARM_MATH_CM3...By Default building on ARM_MATH_CM4....."
#endif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有没有用KEIL建立的?自己建了一个运行不起来。

keil mdk一定要在project->Option fot Target->C/C++宏定义ARM_MATH_CM4,__FPU_PRESENT 1,__FPU_USED 1。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2013-02-04):
这个东西要好好学习了

网友:
不错。下次也学习用一下。

网友(2013-03-11):
强大,现在没有用上,希望有用上的时间。

网友:
请问MDK的用法和IAR的用法有什么区别?

网友:
关注F4中,想要用呢

网友:
mark一下,有空来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我想请问一下,我在编译的时候总是说打不开ARMCM4.h这个文件,不知道您遇到了没,请求帮助,我 ...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好像要设置编译选项的

网友(2013-05-09):
做个记号

网友:
谢谢,fft后面呢?

网友:
楼主有没有什么例子  自己做的啊  最近学这个,有点晕  能分享下吗?

网友:
你好,楼主,有没有试过 void arm_rfft_f32(  const arm_rfft_instance_f32 * S,  float32_t * pSrc,  float32_t * pDst);  你所举例子是可以的.但对于实数fft ,我试了,结果似乎不对.

网友:
搞信号处理要懂得原理

网友(2013-10-15):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我想请问一下,我在编译的时候总是说打不开ARMCM4.h这个文件,不知道您遇到了没,请求帮助,我 ...

你好  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编译的时候说没有ARMCM4.h   不知道 你怎么解决的    在线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103有DSP库 只是没有硬件FPU 也就是FFT速度慢

请问103的DSP库在哪里可以找到?楼主可否提供一下?

网友(2013-12-05):
MARK,标记备用

网友:
正要用fft,学习了。

网友:
搞一个mdk的吧

网友(2014-04-16):
f4的dsp库使用 mark

网友(2014-05-18):
不错的算法,很实用。在信号处理的时候~

网友F(2014-08-16):
你这个纯粹是口水贴  贴一个官网的标准的CMSIS的例子 就出来了  重要的东西 你都没贴出来  基4 转换的时候需要补零的1024点的  FFT 至少需要2048的数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纯粹是口水贴  贴一个官网的标准的CMSIS的例子 就出来了  重要的东西 你都没贴出来  基4 转换的时候 ...

FFT出来的结果是实部+虚部

网友:
还没用过F4   不知道跟F1 有什么区别

网友(2014-10-11):
我在激动啊,我们快学到快速傅里叶变换了。。。真想看看到底怎么运用理论基础的

网友(2015-12-22):
狂赞正好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