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IAR里面怎么查看每一条语句执行的时间??

楼主(2012-05-06):
在IAR里仿真MSP430单片机程序,怎么查看某一条语句的执行时间呢??

网友A:
这个时间你看不到的,看到也没用,用汇编看,可以查到经汇编后用了哪几条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时间你看不到的,看到也没用,用汇编看,可以查到经汇编后用了哪几条指令。 ...

可以查看寄存器,有个关于CPU,可以看到指令周期~~

网友:
每一条语句的执行时间得自己计算吧?

网友B:
可以用示波器法::可以在你需要测的语句置某一个引脚为高电平,语句之后,再将这个引脚置低。用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器去看高电平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示波器法::可以在你需要测的语句前置某一个引脚为高电平,语句之后,再将这个引脚置低。用示波器或 ...

哈哈,这是个很好的方法,我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新手。
时间一般是看指令的“机器周期”,然后在考虑到CPU主频去换算的。 ...

是的,单片机的新手,很多东西都是第一次接触~

网友(2014-04-22):
我是原来都用PROTUES来看,看51和AVR的没有问题。因为新学MSP430.,不清楚430里面的执行周期怎么和自己算的不一致呢?请给解惑。我在程序内用默认的DCO时钟,看很多资料说应该是800K吧,周期应该是1.25US,但是在PROTEUS中一步_NOP()执行周期却为1.3099US。为什么?没有想明白。或者能说明在用内部DCO时候怎么才能让430工作在一个精确的时钟频率。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示波器法::可以在你需要测的语句前置某一个引脚为高电平,语句之后,再将这个引脚置低。用示波器或 ...

很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