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10AD采集电压

楼主(2012-05-06):
我想用5410AD采集电压(用电位器控制)然后显示到数码管或灯上,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这个程序如何写 谢谢了

网友:
请自行查阅老妖怪的广告手册或者广告网站 有详细程序、工程和注释

楼主:
什么老妖怪?是一个论坛吗?怎么搜不着

网友:
这是读AD的函数
unsigned int adc_read10(unsigned char chs)
{
unsigned int adcv,adcl;
ADC_CONTR=(0xE8|chs);//最后三位为通道选择
while(!(ADC_CONTR&BIT(4)));
adcv=ADC_DATA;
adcl=ADC_LOW2&0x03;//
adcv=(adcv<<2)|adcl;//
ADC_CONTR&=~BIT(4);
return adcv;
}

楼主:
看不太明白 chs ,BIT(4)是什么呢?ADC_LOW2&0x03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不太明白 chs ,BIT(4)是什么呢?ADC_LOW2&0x03是什么意思

不好意思,程序不全
#define BIT(x)    (1<<(x))
BIT(4) 就是把1左移4位,也就是形成一个第4位为1,其余位为0的数
chs是传递的参数,用于选择ADC通道,取值0~7
& 是位运算里的与运算

网友:
请在STC官方下载4210AD的技术文档,里面有详细的介绍及范例
虽然技术文档里面广告是多了一点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了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