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fo问题(菜鸟求教)

楼主(2012-05-06):
本人是一名学生,一直想做一个示波器 最近做时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avr128读写fpga中fifo数据的问题,
采用的是异步读写
avr控制图
avr程序控制程序  for(d4=10;d4<=560;d4++) //FIFO的控制
  {
    fifo_rdreq_H;
    fifo_rdclk_H;
        delay_nus(1);
    fifo_rdclk_L;
        delay_nus(1);
        data_get(free);
        if(d4>=280)fifo_rdreq_L;
        free+=20;                  //点的数据是 0~256,屏显范围是 30~210
        if(d4>=280)LCD_DrawPoint(d4-270,free,YELLOW); //x轴递加 ,Y轴放数据
  }
adc_dataout读不出数据,请教一下网上高手, 我的avr程序应该怎么改呢,菜鸟求教中。。

网友A:
为什么要改avr程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改avr程序呢

我想到的是利用像单片机控制fifo来进行数据读写,所以就写了avr程序控制,但时序有些问题,问下高手,还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到的是利用像单片机控制fifo来进行数据读写,所以就写了avr程序控制,但时序有些问题,问下高手,还 ...

若是时序有问题,那就得问魏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是时序有问题,那就得问魏坤了.

恩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