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崖小车电源LM317发热

楼主(2012-05-06):
我自己做了一个避崖小车的,用L298驱动,LM317可调电源做成6V提供给L298驱动,LM317已经加了散热片了,可是没用多久就发热了,请问这是正常情况吗,还是有什么问题?

网友:
LM317是线性电源,转换效率不是太高,发热不是太厉害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A:
驱动电机是要很大的电流.....所以LM317发热很正常......还有也要看你的输入是多少伏,输入越高,发热就越大.....

网友B:
小车用的小直流电机一般不必用特定的稳压电路,直接用合适的电池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电机是要很大的电流.....所以LM317发热很正常......还有也要看你的输入是多少伏,输入越高,发热就越大 ...

我输入不是太大,也就6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车用的小直流电机一般不必用特定的稳压电路,直接用合适的电池供电。

电池很费电,所以我就用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很费电,所以我就用电源。

这儿逻辑还真没看懂,多了这个电源,额外产生压降相当于浪费电了才对

网友:
通常电机会直接与电源相连,或者需要与堵转保护电路相连。因为电机在启动,或者反向转动时电流都非常大的。

网友C:
输入6V带电机能调到4V不错了。发热是正常,不发热就坏了。

网友:
你不是做小车吗?不用电池准备做成有轨或无轨电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入6V带电机能调到4V不错了。发热是正常,不发热就坏了。

我怕太热烧坏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怕太热烧坏了。

难道用电池

网友D:
想要发热低,用开关稳压芯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要发热低,用开关稳压芯片吧

比如什么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输入不是太大,也就6V。

输入6V,输出6V?强悍喔

网友D:
LM2596-ADJ  最常用的,可以调压的3A开关稳压芯片

网友:
用kis3r33,效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LM2596-ADJ  最常用的,可以调压的3A开关稳压芯片

好像也是可调的?电路简单不?

网友:
3R33吧,拆机的,电感也有了,还便宜

网友B:
楼主咋那么执着要给直流电机的供电稳压呢,不管你用什么电源,选合适的偏差于电机额定电压不多的电源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咋那么执着要给直流电机的供电稳压呢,不管你用什么电源,选合适的偏差于电机额定电压不多的电源就行了 ...

关键是我身边只有直流稳压电源哈,交流电貌似不行吧?

网友B:
不稳压的整流滤波直流电源都可以用。
稳压部分要做在单片机前面,还要防干扰做适当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稳压的整流滤波直流电源都可以用。
稳压部分要做在单片机前面,还要防干扰做适当隔离。 ...

意思是比如我用变压器输出12V然后整成直流就可以了是不?

网友B:
如果你用的电机是12V的,就这么做,实际应用中也都是这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用的电机是12V的,就这么做,实际应用中也都是这么做的。

具体电机不知道是不是12V,不过我的L298模块最大可以加到1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