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下载问题

楼主(2012-05-06):
我的单片机的数据线和电源线都接上去了,为什么下再程序的时候说要我给mcu上电,程序下不下来。以前都下下来过。

网友:
接好数据线
先断开电源
点击下载后再上电吧

我是新手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晕,单片机是什么类型,我猜是STC.是USB转232吗?如果是检查COM和时钟。

网友:
STC么? 试试把P1.0、P1.1同时接地,下载选项选择 P1.0/P1.1等于0才可以下载程序 。

网友:
下载器用的什么?电脑和编程器都重启几次试试

网友:
应该是STC的吧,要是是的话,降低一下下载软件的版本,调低点的波特率试试。

网友:
出现这种情况的应该是STC的单片机,而且使用了USB转串口,可能是PL2303或者CH340的USB转串口的芯片
首先确认在短接P3.0/P3.1的情况下,串口自发自收能正常
之后如果不是STC15系列的芯片,下载一个STC4.83的下载程序
之后将最高波特率和最低波特率都设置为9600看看

网友:
不要提前打开单片机电源,
等提示上电后,再打开单片机电源

网友:
STC的单片机先点下载,再给单片机板子通电就可以了

楼主(2012-07-17):
我使用的是STC51单片机,结果发现问题是51芯片烧了

网友:
这个结果比较的出乎意料